求大神解答一下,简单的单片机代码为什么编译不过?

楼主(2020-10-08):
救救孩子吧!

网友A:
你符号写错了,是void main()

网友A:
符号错了,是void main()   {while(1){}}

网友B:
这是c语言啊,最基本的分号都没有啊。

网友C:
函数用花括号,不要用圆括号。

网友D:
多阅读一些c语言基础知识

网友E:
块使用{},而不是使用()
你把他改成
int main(void)
{
    while(1)
    {

    }
    return 0;
}

网友F:
把括号改成华括号就可以了
int main(void)
{
  while (1)
  {
    ;
  }

return (0);
}

书上都有

网友G:
函数参数用(),函数体用{},哎

网友H:
晚上10点半, 也是够困惑的.

网友I:
刚入门吧,还是先看看基础。结合基础来操作。函数体用花括号,参数用圆括号

网友J:
建议重修

网友K:
再仔细看看  细心一点

网友L:
请区分圆括号和大括号。 C语言函数使用大括号。

网友M:
void main(){()}少了{}

网友N:
这应该用大括号{},建议先学习学习C语言的基本知识,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