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推荐个PID练手项目

楼主(2020-10-09):
适合新手的,硬件实现不太麻烦,现象(结果)比较容易直观观察的

网友A:
倒立摆吧,不过有难度 51hei里面有程序 搜索:倒立

网友B:
加热。     设定温度,检测温度,输出PMW,如果没有示波器,用led灯的明暗度来判断。

网友C:
刚做完一个,电机搭配两个传感器,两路PWM输出,控制开关,触发传感器时停下。这个未涉及PID控制算法,当然,也可以加,现象很容易看。运行过程要平稳

网友D:
使用PWM来控制LED灯的亮度,并使用光强度传感器来反馈亮度以进行PID闭环控制。

网友E:
推荐倒立摆

网友F:
电机转速pid控制

网友G:
电热水烧开水的自动PID,水多放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加热。     设定温度,检测温度,输出PMW,如果没有示波器,用led灯的明暗度来判断。

可以使用mos管加热水泥电阻,可以考虑在温度传感器和水泥电阻之间涂点导热硅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