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8单片机数控电源和电压自动校正的C语言程序

楼主(2020-10-09):
先用ISP下载线把boot.hex写入M8.
FUSE设定为外部晶振(4.096MHz),启动硬件"看门狗",和BOOT区启动

附上M8用RS232接口在线升级的BOOT软件
使用:按下RESET键后按下S12键,就可以用AvrProg了。

电路原理图如下:

/********************************************
**Designed by GandF
********************************************/
#include <iom8v.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eeprom.h>
#include "lc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datatran.h"

#define   Fosc           4096000          //系统晶振频率 4.096MHz
#define   Fosc_TIME2      (64*10)             //TIME2 比较中断频率=采样率*AD通道数*工频50Hz的倍数

#define  ATX_CTL_PORT          PORTC            //ATX电源控制端
#define  ATX_CTL_PIN          PINC             //ATX电源控制端
#define  ATX_CTL_DDR           DDRC             //ATX电源控制端
#define  ATX_CTL                PC4              //ATX电源控制端

#pragma data:eeprom
unsigned char EEPROM_temp[]={'D','e','s','i','g','n',' ','b','y',' ','C','H','Q'};
unsigned int  Dead_count=10000;
unsigned int  uiEEPROM_Vref_preset=2665;         // 参考电压=2665mV
unsigned int  uiEEPROM_VtoPWM_preset[42]=        // PWM控制输出电压与TIME1 比较寄存器OCR的关系值
                 {
                                   0,100,200,300,400,500,600,700,800,900,// 添加校正数据
                                   1000,1100,1200,1300,1400,1500,1600,1700,1800,1900,
                                   2000,2100,2200,2300,2400,2500,2600,2700,2800,2900,
                                   3000,3100,3200,3300,3400,3500,3600,3700,3800,3900,
                                   4000,4100
                                 };
unsigned int  uiEEPROM_ItoPWM_preset[42]=        // PWM控制输出电流与TIME1 比较寄存器OCR的关系值
                 {
                                   0,100,200,300,400,500,600,700,800,900,// 添加校正数据
                                   1000,1100,1200,1300,1400,1500,1600,1700,1800,1900,
                                   2000,2100,2200,2300,2400,2500,2600,2700,2800,2900,
                                   3000,3100,3200,3300,3400,3500,3600,3700,3800,3900,
                                   4000,4100
                                 };

#pragma data:data

unsigned char  config=0x10,config_temp=0x10;              // 功能选择设定
unsigned char  num1,num2;                                 // 临时寄存器
unsigned int   uitemp1,uitemp2;                           // 临时寄存器
unsigned char  time2_cmp_i=64;                            // TIME2 比较中断i=采样率*AD通道数
unsigned char  display_control=0x40;                      // LCD显示的定时控制字节

unsigned char  *s1="123456789012345678901",*s2;           // LCD显示的字符串
unsigned int   uiVout_set=0,uiIout_set=0;                           // PWM A/B 通道(A通道控制电压,B通道控制电流)的电压设定输出值
unsigned int   uiadc_value_temp;                          // ADC中断的 采样值
unsigned int   uitime2_adc0_value_sum,uiadc0_value;           // TIME2  ADC0 16个采样值的加和值,电压输出值=Vref*uitime2_adc0_value_sum/16/1024
unsigned int   uitime2_adc1_value_sum,uiadc1_value;           // TIME2  ADC1 16个采样值的加和值,电压输出值
unsigned int   uitime2_adc2_value_sum,uiadc2_value;           // TIME2  ADC2 16个采样值的加和值,电压输出值
unsigned int   uitime2_adc3_value_sum,uiadc3_value;           // TIME2  ADC3 16个采样值的加和值,电压输出值

unsigned long  uladc_data,uladc_data2,time2_count;                                     // ADC的转换数据, TIME2 中断计数N,0.1S计数(可作长时间定时器136年)

unsigned char  ucADC_select;                                                             // 四通道AD选择
unsigned int   uiADC_value_sum[4];                                                   // 四通道AD,64个数据加和值

unsigned int   uiVref_preset;                                               // 参考电压=2665mV
unsigned int   uiVtoPWM_preset[42];                                          // PWM控制输出电压与TIME1 比较寄存器OCR的关系值
unsigned int   uiItoPWM_preset[42];

void main(void)
  {
         WDR();
         watchdog_init();
         init_devices();
         CLI();                     // disable all interrupts
         timer1_init();             // 使能PWM
         adc_init();                // 使能ADC
         timer2_init();             // 使能AD转换
         delay_ms(1000);
         WDR();
         EEPROM_READ((int) &Dead_count,uitemp1);  // 开机次数计数
         uint_to_ascii(uitemp1,s1);
         uitemp1 --;
         //uitemp1 = 10000;
         EEPROM_WRITE((int) &Dead_count,uitemp1);
         lcd_init();
         lcd_write_string(0,0,"hello!");
         SEI();                    // re-enable interrupts
         lcd_write_string(0,1,s1);
         delay_ms(500);
         lcd_init();                // LCD 初始化
         lcd_write_string(0,0,"Good Luck!");
         lcd_write_string(0,1,"V1.00 2005.11.13.ADC4");
         delay_ms(500);
         SRAM_data_init();          // 从EEPROM的数据设置SRAM
         lcd_init();                // LCD 初始化
         lcd_write_string(0,0,"Please");
         lcd_write_string(0,1,"Select Program!");
         delay_ms(500);
         lcd_init();                // LCD 初始化
         lcd_write_string(0,0,"Default Program= 0");
         lcd_write_string(0,1,"Program =  DCpower");
         delay_ms(500);
         lcd_clear();
         uart_init();
         while(1)
       {
                 if(config != config_temp) program_set(); // config != config_temp 当前功能已退出,重新选择功能
                 program_select();
                 if((display_control & 0x40) == 0x40)  // 如果display_control 第8位为1,就显示
            {
                  display_control = display_control & 0x07; // display_control 第8位清零
                  DCpower_display();
            }
           }
  } // *** main() end ***

/********由定时器T2中断启动 连续转换四个ADC通道的值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adc_isr:15
void adc_isr(void)
{
uiadc_value_temp  = ADCL;
uiadc_value_temp |= (unsigned int)ADCH << 8;
SEI();
switch(ucADC_select)
   {
         case  0 :    // ADC0通道 数据处理
           {
                 ADMUX   = 0xc1;          // 切换到ADC1通道,内部Vref
         //ADMUX   = 0x01;        // 外部Vref,ADC1通道
                 uiADC_value_sum[ucADC_select] += uiadc_value_temp; //加和值
         ADCSRA |= (1<<ADSC);     // enable adc
                 ucADC_select ++ ;        // 切换到ADC1通道
                 break;
           }
     case  1 :    // ADC1通道 数据处理
           {
                 ADMUX   = 0xc2;          // 切换到ADC2通道,内部Vref
         //ADMUX   = 0x02;        // 外部Vref,ADC2通道
                 uiADC_value_sum[ucADC_select] += uiadc_value_temp; //加和值
                 ADCSRA |= (1<<ADSC);     // enable adc
                 ucADC_select ++ ;        // 切换到ADC2通道
                 break;
           }
     case  2 :    // ADC2通道 数据处理
           {
                 ADMUX   = 0xc3;          // 切换到ADC3通道,内部Vref
         //ADMUX   = 0x03;        // 外部Vref,ADC3通道
                 uiADC_value_sum[ucADC_select] += uiadc_value_temp; //加和值
         ADCSRA |= (1<<ADSC);     // enable adc
                 ucADC_select ++ ;        // 切换到ADC3通道
                 break;
           }
     case  3 :    // ADC3通道 数据处理
           {
                 ADMUX   = 0xc0;          // 切换到ADC0通道,内部Vref,但不启动,等待定时器T2启动
         //ADMUX   = 0x00;        // 外部Vref,ADC0通道
                 uiADC_value_sum[ucADC_select] += uiadc_value_temp; //加和值
                 ucADC_select = 0 ;       // 切换到ADC0通道,但不启动,等待定时器T2启动
                 break;
           }
         default :
           {
            ADMUX   = 0xc0;          // 切换到ADC0通道,内部Vref,但不启动,等待定时器T2启动
            ucADC_select = 0 ;       // 切换到ADC0通道,但不启动,等待定时器T2启动
            break;
           }
   } // switch end
} // AD中断处理 end
/********由定时器T2中断启动 连续转换四个ADC通道的值 ****** end */

/******定时器T2中断*****************************
*1、喂狗;2、启动ADC;
*3、将ADC的加和值平均,计算电压值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2_comp_isr:4
void timer2_comp_isr(void)                         // TIME2做四通道ADC0、ADC1、ADC2、ADC3的积分滤波 10Hz,16采样率
  {
   WDR();   //喂狗
   if((time2_cmp_i & 0x03) == 0x00) ADCSRA |= (1<<ADSC);  // 启动ADC,16次采样率
   time2_cmp_i --;
   if(time2_cmp_i == 0)
    {
          uitime2_adc0_value_sum = uiADC_value_sum[0]; // 16个数据加和值
          uiADC_value_sum[0] = 0;                      // 清零
          uitime2_adc1_value_sum = uiADC_value_sum[1]; // 16个数据加和值
          uiADC_value_sum[1] = 0;                      // 清零
          uitime2_adc2_value_sum = uiADC_value_sum[2]; // 16个数据加和值
          uiADC_value_sum[2] = 0;                      // 清零
          uitime2_adc3_value_sum = uiADC_value_sum[3]; // 16个数据加和值
          uiADC_value_sum[3] = 0;                      // 清零
          time2_cmp_i = 64;
      SEI();
          time2_count ++;                              // 0.1S计数
          display_control ++;
          if((display_control & 0x07) == 5) display_control = 0x40;       // display_control 计数为5时,第7位置1
        }
  }
//******定时器T2中断************************* end */

void SRAM_data_init(void)       /*从EEPROM读入SRAM区*/
  {
   unsigned char i;
   EEPROM_READ((int) &uiEEPROM_Vref_preset,uiVref_preset);   // 参考电压值

   for(i=0;i<42;i++)             // PWM控制输出电压与TIME1 比较寄存器OCR的校正值
     {
          EEPROM_READ((int) &uiEEPROM_VtoPWM_preset[i],uiVtoPWM_preset[i]);
         }
   for(i=0;i<42;i++)             // PWM控制输出电流与TIME1 比较寄存器OCR的校正值
     {
          EEPROM_READ((int) &uiEEPROM_ItoPWM_preset[i],uiItoPWM_preset[i]);
         }
  }

void EEPROM_Vout_preset_write(void)     /*PWM控制输出电压与TIME1 比较寄存器OCR的校正值写入EEPROM区*/
  {
    unsigned char i;
        for(i=0;i<42;i++)            // PWM控制输出电压与TIME1 比较寄存器OCR的校正值
     {
          EEPROM_WRITE((int) &uiEEPROM_VtoPWM_preset[i],uiVtoPWM_preset[i]);
         }
  }
void EEPROM_Iout_preset_write(void)     /*PWM控制输出电流与TIME1 比较寄存器OCR的校正值写入EEPROM区*/
  {
    unsigned char i;
        for(i=0;i<42;i++)            // PWM控制输出电流与TIME1 比较寄存器OCR的校正值
     {
          EEPROM_WRITE((int) &uiEEPROM_ItoPWM_preset[i],uiItoPWM_preset[i]);
         }
  }

unsigned int  PWM_Vout_to_count(unsigned int   uiVout_set)  // 将设定的电压值修正转换成PWM(TIME1)的比较寄存器OCR的值,uiVout_set=0-4094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PWM_count;
        i = uiVout_set/100;
        PWM_count = uiVtoPWM_preset[i]+(uiVtoPWM_preset[i+1]-uiVtoPWM_preset[i])*(uiVout_set%100)/100; // 插值法
        if(PWM_count < 1) PWM_count = 1;                            // PWM返回值范围为1-4094
        if(PWM_count > 4094) PWM_count = 4094;
        return PWM_count;
  }

unsigned int  PWM_Iout_to_count(unsigned int   uiIout_set)  // 将设定的电压值修正转换成PWM(TIME1)的比较寄存器OCR的值,uiVout_set=0-4094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PWM_count;
        i = uiIout_set/100;
        PWM_count = uiItoPWM_preset[i]+(uiItoPWM_preset[i+1]-uiItoPWM_preset[i])*(uiIout_set%100)/100; // 插值法
        if(PWM_count < 1) PWM_count = 1;                            // PWM返回值范围为1-4094
        if(PWM_count > 4094) PWM_count = 4094;
        return PWM_count;
  }

void port_init(void)
{
DDRB  = 0x00;
PORTB = 0x00;
DDRC  = 0x00;
PORTC = 0x00; //m103 output only
DDRD  = 0x00;
PORTD = 0x00;
}

// *********** ADC的设定及函数****************
//ADC initialize
// Conversion time: 128KHz(系统位4.096MHz,32分频)
void adc_init(void)
{
  ADCSRA= 0x00;       //disable adc
  ACSR  = (1<<ACD);   //disable comparator
  ADMUX = 0xc0;       //内部Vref,ADC0通道
  //ADMUX = 0x00;       //外部Vref,ADC0通道
  ADCSRA= (1<<ADEN)|(1<<ADIE)|(1<<ADPS2)|(1<<ADPS0);   // enable adc,中断允许,32分频|(1<<ADSC)
  //ADCSRA= (1<<ADEN)|(1<<ADSC)|(1<<ADIE)|(1<<ADPS2)|(1<<ADPS1);   //enable adc,64分频
  //ADCSRA= (1<<ADEN)|(1<<ADSC)|(1<<ADPS2)|(1<<ADPS1)|(1<<ADPS0);//enable adc,128分频
}
// *********** ADC的设定及函数**************end**

//TIMER2 initialize - prescale:1024
// WGM: CTC
// actual value: 32*2*10Hz (0.0%)=采样率*AD通道数*工频50Hz的倍数
void timer2_init(void)
  {
    TCCR2  = 0x00;                                                                                                    //stop
    ASSR   = 0x00;                                                                                                    //关闭异步方式
    TCNT2  = 0x00;                                                                                                    //setup
    OCR2   = Fosc/Fosc_TIME2/256-1;                                                                      //设置TIME2 比较中断频率
    TCCR2  = (1<<WGM21)|(1<<CS22)|(1<<CS21);                                           //CTC模式,内部时钟256分频
    TIMSK |= (1<<OCIE2);                                                                                     //timer2 中断允许
  }

//TIMER1 initialize - prescale:1
// WGM: 14) PWM fast, TOP=ICRn
// desired value: 2000Hz
// actual value: 2000.000Hz (0.0%)
void timer1_init(void)
  {
   DDRB  |= (1<<PB1);        //设置OC1A-PB1为输出
   DDRB  |= (1<<PB2);        //设置OC1B-PB2为输出
   TCCR1B = 0x00; //stop
   TCNT1H = 0x00; //setup
   TCNT1L = 0x00;
   OCR1A  = PWM_Vout_to_count(uiVout_set);
   OCR1B  = PWM_Iout_to_count(uiIout_set);
   ICR1H  = 0x0F;          // 12位PWM
   ICR1L  = 0xFF;
   TCCR1A = (1<<COM1A1)|(1<<COM1A0)|(1<<COM1B1)|(1<<COM1B0)|(1<<WGM11);    //0xF2;比较匹配置位OC1A/B
   TCCR1B = (1<<WGM13)|(1<<WGM12)|(1<<CS10);       //0x19; WGM: 14) PWM fast, TOP=ICRn;内部时钟1分频//start Timer
  }

unsigned int cal_VD(unsigned int uiAD_16sum_data)
  {
        uladc_data = uiAD_16sum_data;
        return ((unsigned int)((uladc_data*uiVref_preset)>>14));    // 输出ADC0的电压值VD0=Vref*uitime2_adc0_value_sum/16/1024
  }

//Watchdog initialize
// prescale: 2048K
void watchdog_init(void)
{
WDR(); //this prevents a timout on enabling
WDTCR = 0x1F; //WATCHDOG ENABLED - dont forget to issue WDRs
WDTCR = 0x0F; //WATCHDOG ENABLED - 看门狗定时器预分频设为2048K,2.1S
WDR();
}

void init_devices(void)
  {
   //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
         port_init();
         MCUCR = 0x00;
     GICR  = 0x00;
     TIMSK = 0x00;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all peripherals are now initialized
  }

//********** ADC显示  *************
void DCpower_display(void)
  {
                 lcd_write_string(0,0,"D0=    mV  D1=    mV");  // LCD显示格式
                 lcd_write_string(0,1,"D2=    mV  D3=    mV");
                 //uart输出ADC0的电压值
             uiadc0_value=cal_VD(uitime2_adc0_value_sum);    // 输出ADC0的电压值VD0=Vref*uitime2_adc0_value_sum/16/1024
                 uint_to_ascii(uiadc0_value,s1);
                 putstring("D0=");                 // uart输出ADC0
                 putstring(s1);
                 putstring("mV ");
                 lcd_write_string(3,0,s1);         // LCD显示

                 //uart输出ADC1的电压值
             uiadc1_value=cal_VD(uitime2_adc1_value_sum);    // 输出ADC1的电压值VD1=Vref*uitime2_adc1_value_sum/16/1024
                 uint_to_ascii(uiadc1_value,s1);
                 putstring("D1=");                 // uart输出ADC1
                 putstring(s1);
                 putstring("mV ");
                 lcd_write_string(14,0,s1);        // LCD显示

                 //uart输出ADC2的电压值
             uiadc2_value=cal_VD(uitime2_adc2_value_sum);    // 输出ADC2的电压值VD2=Vref*uitime2_adc2_value_sum/16/1024
                 uint_to_ascii(uiadc2_value,s1);
                 putstring("D2=");                 // uart输出ADC2
                 putstring(s1);
                 putstring("mV ");
                 lcd_write_string(3,1,s1);         // LCD显示

                 //uart输出ADC3的电压值
             uiadc3_value=cal_VD(uitime2_adc3_value_sum);    // 输出ADC3的电压值VD3=Vref*uitime2_adc3_value_sum/16/1024
                 uint_to_ascii(uiadc3_value,s1);
                    putstring("D3=");                 //  uart输出ADC3
                 putstring(s1);
                 putstring("mV ");
                 lcd_write_string(14,1,s1);        // LCD显示

                 uint_to_ascii(OCR1A,s1);             // uart输出TIME1 比较寄存器A 的值
                 putstring(" 1A=");                 // uart输出
                 putstring(s1);

                 uint_to_ascii(OCR1B,s1);             // uart输出TIME1 比较寄存器B 的值
                 putstring(" 1B=");                 // uart输出
                 putstring(s1);

                 ulong_to_ascii(time2_count/10,s1);  // uart输出TIME2秒计数值
                 putstring(" tn=");            // uart输出
                 putstring(s1);
                 putchar('s');

                 putchar_ENTER();                    // uart输出回车换行
  }  // *********ADC显示  end*********

/**************  数控电源相关子程序   *********************/
void DCpower(void)                              //  数控电源功能模块
  {
        //3*4键盘扫描
        /*扫描1*/
        DDRD  &=~((1<<PD3)|(1<<PD4)|(1<<PD5));  // SET1、2、3(PD3、4、5)(S12,S11,S10)三键输入
        PORTD |= ((1<<PD3)|(1<<PD4)|(1<<PD5));  // 置上拉电阻
        PORTD &=~(1<<PD2);                      // 使SET0(PD2)脚输出0,扫描SET1、2、3(PD3、4、5)脚
        DDRD  |= (1<<PD2);
        while((PIND & 0x38) != 0x38)
                {
                   delay_ms(1);
                   if((PIND & 0x38) == 0x30)                                   // SET1(PD3=0) S12键按下  PWMA电压快速递增
                        {
                                  if(uiVout_set<2451)                         // 限定电压不超过25.00V
                                   {
                                         uiVout_set +=50;
                                         OCR1A = PWM_Vout_to_count(uiVout_set);  // 电压值转换成PWMA值
                                   }
                                }
                   if((PIND & 0x38) == 0x28)                                    //SET2(PD4=0) S11键按下  PWMA电压快速递减
                        {
                                  if(uiVout_set>49)
                                   {
                                         uiVout_set -=50;
                                         OCR1A = PWM_Vout_to_count(uiVout_set);  // 电压值转换成PWMA值
                                   }
                                }
                   if((PIND & 0x38) == 0x18)                          //SET3(PD5=0) S10键按下  ATX电源打开
                        {
                   power_ON();
                                }
                   delay_ms(1);
                   DCpower_display();
                   for(num1=0;num1<30;num1++)
                     {
                           if((PIND & 0x38) == 0x38)  return;
                       delay_ms(10);
                     }
                }

        /*扫描2*/
        DDRD  &=~((1<<PD2)|(1<<PD4)|(1<<PD5));  // SET0、2、3(PD2、4、5)(S22,S21,S20)三键输入
        PORTD |= ((1<<PD2)|(1<<PD4)|(1<<PD5));  // 置上拉电阻
        PORTD &=~(1<<PD3);                      // 使SET1(PD3)脚输出0,扫描SET0、2、3(PD2、4、5)脚
        DDRD  |= (1<<PD3);
        while((PIND & 0x34) != 0x34)
                {
                   delay_ms(1);
                   if((PIND & 0x34) == 0x30)                                   // SET0(PD2=0) S22键按下  PWMA电压慢速递增
                        {
                                  if(uiVout_set<2500)                         // 限定电压不超过25.00V
                                   {
                                         uiVout_set +=1;
                                         OCR1A = PWM_Vout_to_count(uiVout_set);   // 电压值转换成PWMA值
                                   }
                                }
                   if((PIND & 0x34) == 0x24)                                    //SET2(PD4=0) S21键按下  PWMA电压慢速递减
                        {
                                  if(uiVout_set>0)
                                   {
                                         uiVout_set -=1;
                                         OCR1A = PWM_Vout_to_count(uiVout_set);  // 电压值转换成PWM值
                                   }
                                }
                   if((PIND & 0x34) == 0x14)                          //SET3(PD5=0) S20键按下  ATX电源关闭
                        {
                                  power_OFF();
                                }
                   delay_ms(1);
                   DCpower_display();
                   for(num1=0;num1<30;num1++)
                     {
                           if((PIND & 0x34) == 0x34)  return;
                       delay_ms(10);
                     }
                }

        /*扫描3*/
        DDRD  &=~((1<<PD2)|(1<<PD3)|(1<<PD5));  // SET0、1、3(PD2、3、5)(S32,S31,S30)三键输入
        PORTD |= ((1<<PD2)|(1<<PD3)|(1<<PD5));  // 置上拉电阻
        PORTD &=~(1<<PD4);                      // 使SET2(PD4)脚输出0,扫描SET0、1、3(PD2、3、5)脚
        DDRD  |= (1<<PD4);
        while((PIND & 0x2c) != 0x2c)
                {
                   delay_ms(1);
                   if((PIND & 0x2c) == 0x28)                                   //SET0(PD2=0) S32键按下  PWMB电压快速递增
                        {
                                  if(uiIout_set<3901)                         // 限定电流不超过4.000A
                                   {
                                         uiIout_set +=100;
                                         OCR1B = PWM_Iout_to_count(uiIout_set);  // 电流值转换成PWMB值
                                   }
                                }
                   if((PIND & 0x2c) == 0x24)                                    //SET1(PD3=0) S31键按下  PWMB电压快速递减
                        {
                                  if(uiIout_set>99)
                                   {
                                         uiIout_set -=100;
                                         OCR1B = PWM_Iout_to_count(uiIout_set);  // 电流值转换成PWMB值
                                   }
                                }
                   if((PIND & 0x2c) == 0x0c)                          // SET3(PD5=0) S30键按下 "CANCEL"键 当前功能退出
                        {
                                  config_temp++;                              // 改变config_temp值,令config_temp!=config
                                }
                   delay_ms(1);
                   DCpower_display();
                   for(num1=0;num1<30;num1++)
                     {
                           if((PIND & 0x2c) == 0x2c)  return;
                       delay_ms(10);
                     }
                }

        /*扫描4*/
        DDRD  &=~((1<<PD2)|(1<<PD3)|(1<<PD4));  // SET0、1、2(PD2、3、4)(S42,S41,S40)三键输入
        PORTD |= ((1<<PD2)|(1<<PD3)|(1<<PD4));  // 置上拉电阻
        PORTD &=~(1<<PD5);                      // 使SET3(PD5)脚输出0,扫描SET0、1、2(PD2、3、4)脚
        DDRD  |= (1<<PD5);
        while((PIND & 0x1c) != 0x1c)
                {
                   delay_ms(1);
                   if((PIND & 0x1c) == 0x18)                                   // SET0(PD2=0) S42键按下 PWMB电压慢速递增
                        {
                                  if(uiIout_set<4000)                         // 限定电流不超过4.000A
                                   {
                                         uiIout_set +=1;
                                         OCR1B = PWM_Iout_to_count(uiIout_set);   // 电流值转换成PWMB值
                                   }
                                }
                   if((PIND & 0x1c) == 0x14)                                    // SET1(PD3=0) S41键按下 PWMB电压慢速递减
                        {
                                  if(uiIout_set>0)
                                   {
                                         uiIout_set -=1;
                                         OCR1B = PWM_Iout_to_count(uiIout_set);   // 电流值转换成PWMB值
                                   }
                                }
                   if((PIND & 0x1c) == 0x0c)                          // SET2(PD4=0) S40键按下
                        {

                                }
                   delay_ms(1);
                   DCpower_display();
                   for(num1=0;num1<30;num1++)
                     {
                           if((PIND & 0x1c) == 0x1c)  return;
                       delay_ms(10);
                     }
                }
   }

void power_ON(void)                         // 开关电源打开
  {
        ATX_CTL_DDR  |= (1<<ATX_CTL);           //
        ATX_CTL_PORT |= (1<<ATX_CTL);           // 置1
  }
void power_OFF(void)                        // 开关电源关闭
  {
    ATX_CTL_DDR  |=  (1<<ATX_CTL);          //
        ATX_CTL_PORT &=~ (1<<ATX_CTL);          // 置0
  }
/**************  数控电源相关子程序   *************** END */

void program_set(void)                      // 功能模块选择设定
  {
    //循环3*4键盘扫描
   while(1)
        {
        /*扫描1*/
        DDRD  &=~((1<<PD3)|(1<<PD4)|(1<<PD5));  // SET1、2、3(PD3、4、5)(S12,S11,S10)三键输入
        PORTD |= ((1<<PD3)|(1<<PD4)|(1<<PD5));  // 置上拉电阻
        PORTD &=~(1<<PD2);                      // 使SET0(PD2)脚输出0,扫描SET1、2、3(PD3、4、5)脚
        DDRD  |= (1<<PD2);
        while((PIND & 0x38) != 0x38)
                {
                   delay_ms(1);
                   if((PIND & 0x38) == 0x30)                                   //SET1(PD3=0) S12 "1"键按下  选择数控电源
                        {
                                         config_temp = 0x10;
                                }
                   if((PIND & 0x38) == 0x28)                                    //SET2(PD4=0) S11 "5"键按下
                        {
                                }
                   if((PIND & 0x38) == 0x18)                          //SET3(PD5=0) S10键按下
                        {
                                }
                   delay_ms(50);
                }

        /*扫描2*/
        DDRD  &=~((1<<PD2)|(1<<PD4)|(1<<PD5));  // SET0、2、3(PD2、4、5)(S22,S21,S20)三键输入
        PORTD |= ((1<<PD2)|(1<<PD4)|(1<<PD5));  // 置上拉电阻
        PORTD &=~(1<<PD3);                      // 使SET1(PD3)脚输出0,扫描SET0、2、3(PD2、4、5)脚
        DDRD  |= (1<<PD3);
        while((PIND & 0x34) != 0x34)
                {
                   delay_ms(1);
                   if((PIND & 0x34) == 0x30)                                   //SET0(PD2=0) S22键按下
                        {
                                }
                   if((PIND & 0x34) == 0x24)                                    //SET2(PD4=0) S21键按下
                        {
                                }
                   if((PIND & 0x34) == 0x14)                          //SET3(PD5=0) S20键按下
                        {
                                }
                   delay_ms(50);
                }

        /*扫描3*/
        DDRD  &=~((1<<PD2)|(1<<PD3)|(1<<PD5));  // SET0、1、3(PD2、3、5)(S32,S31,S30)三键输入
        PORTD |= ((1<<PD2)|(1<<PD3)|(1<<PD5));  // 置上拉电阻
        PORTD &=~(1<<PD4);                      // 使SET2(PD4)脚输出0,扫描SET0、1、3(PD2、3、5)脚
        DDRD  |= (1<<PD4);
        while((PIND & 0x2c) != 0x2c)
                {
                   delay_ms(1);
                   if((PIND & 0x2c) == 0x28)                                   //SET0(PD2=0) S32键按下
                        {
                                }
                   if((PIND & 0x2c) == 0x24)                                    //SET1(PD3=0) S31键按下
                        {
                                }
                   if((PIND & 0x2c) == 0x0c)                          // SET3(PD5=0) S30键按下 "CANCEL"键 当前功能退出
                        {
……………………

见2楼

楼主:
ATMEGA8数控电源和电压自动校正的C程序

网友A(2021-01-29):
非此专业请图文可以吗

网友B(2022-12-27):
有没有中文说明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