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5W413AS单片机与涂鸦WIFI模块通信问题

楼主(2020-10-09):
想做一个stc15W413单片机与涂鸦模块WB2R进行通信,通过涂鸦模块与手机进行通信的功能。但是发现15W413与涂鸦模块串口通信没数据回复,查不出原因,涂鸦模块部分是涂鸦公司提供的源代码,我们只需要将单字节加入需要的函数就可以了,所以应该是不需要修改的。STC串口代码如下:
#define S1_S0 0x40              //P_SW1.6
#define S1_S1 0x80              //P_SW1.7
bit busy;
char temp,rec_flag = 0;

/***************************************************************************
** Function name: void InitUart1(void)
** Descriptions: uart初始化
** input parameters:
** output parameters:
** Returned value:
***************************************************************************/
void InitUart1(void)                     //9600
{
        EA    = 0;
    ACC   = P_SW1;
    ACC  &= ~(S1_S0 | S1_S1);    //S1_S0=0 S1_S1=1
    ACC  |= S1_S1;               //(P1.6/RxD_3, P1.7/TxD_3)
    P_SW1 = ACC;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01;                //串口1选择定时器2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 |= 0x04;                //定时器2时钟为Fosc,即1T
    T2L   = 0xE0;                //设定定时初值
    T2H   = 0xFE;                //设定定时初值
    AUXR |= 0x10;                //启动定时器2
           ES    = 1;                   //中断允许
           EA    = 1;
}

/***************************************************************************
** Function name: void SendData(BYTE dat)
** Descriptions: 发送字节
** input parameters:
** output parameters:
** Returned value:
***************************************************************************/
void SendData(BYTE dat)
{
    while(busy);
    busy = 1;
    SBUF = dat;
}
/***************************************************************************
** Function name: void SendString(char *s)
** Descriptions: 发送字符串
** input parameters:
** output parameters:
** Returned value:
***************************************************************************/
void SendString(char *s)
{
    while (*s)                  //检测字符串结束标志
    {
        SendData(*s++);         //发送当前字符
    }
}

/***************************************************************************
** Function name: void Uart() interrupt 4
** Descriptions: uart初始化
** input parameters:
** output parameters:
** Returned value:
***************************************************************************/
void Uart() interrupt 4
{
    if (RI)
    {
        RI = 0;                 //清除RI位
        temp = SBUF;            //数据
        uart_receive_input(temp);
    }
    if (TI)
    {
        TI = 0;                 //清除TI位
        busy = 0;               //清忙标志
    }
}

串口代码是否有问题?

这是涂鸦模块的规格书

楼主:
各位大佬求帮助啊,这个问题拖好久没得到解决

网友A(2021-02-24):
楼主解决了吗,最近我也在用涂鸦模块啊,就是通信也是有问题

网友B(2022-01-23):
/******************************************************************************
                           2:串口单字节发送函数
请将MCU串口发送函数填入该函数内,并将接收到的数据作为参数传入串口发送函数
******************************************************************************/

/**
* @brief  串口发送数据
* @param[in] {value} 串口要发送的1字节数据
* @return Null
*/
void uart_transmit_output(unsigned char value)
{
//    #error "请将MCU串口发送函数填入该函数,并删除该行"
    extern void USARt_SEND(unsigned char dat );
                USARt_SEND( value);
/*
    //Example:
    extern void Uart_PutChar(unsigned char value);
    Uart_PutChar(value);                                        //串口发送函数
*/
}
你这里有调用吗?

网友C:
主程序贴出来这个也没uart_receive_input(te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