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92心电监测装置的STM32f4源码,SPI通信 源程序

楼主(2020-10-09):
ADS1292通过SPI发送数据给STM32f4,。单片机利用串口发消息给串口助手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ADS1292.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dma.h"

#define SEND_BUF_SIZE 8200        //发送数据长度,最好等于sizeof(TEXT_TO_SEND)+2的整数倍.

int main(void)
{

u8 res,i,sum;
                u8 data_to_send[60];//串口发送缓存
                u8 usbstatus=0;
                u32 cannle[2];        //存储两个通道的数据
                s32        p_Temp[2];        //数据缓存

                data_to_send[0]=0xAA;
                data_to_send[1]=0xAA;
                data_to_send[2]=0xF1;
                data_to_send[3]=8;

//初始化系统时钟         72M
                SystemInit();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                delay_init();
                delay_ms(100);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

                //uart1_init(115200);//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                DMA_Config(DMA1_Channel4,(u32)&USART1->DR,(u32)data_to_send);//串口1DMA设置
                MYDMA_Config(DMA2_Stream7,DMA_Channel_4,(u32)&USART1->DR,(u32)data_to_send,SEND_BUF_SIZE);//DMA2,STEAM7,CH4,外设为串口1,存储器为SendBuff,长度为:SEND_BUF_SIZE.
                USART_DMACmd(USART1,USART_DMAReq_Tx,ENABLE); //DMA

        //        LED_Init();
//   LED_Init1();
                ADS1292_Init();        //初始化ads1292
                while(Set_ADS1292_Collect(0))//0 正常采集  //1 1mV1Hz内部侧试信号 //2 内部短接噪声测试
                {
                                printf("1292寄存器设置失败\r\n");
                                delay_ms(1000);
//                                DS3 =!DS3;
        //                        DS4 =!DS4;
                }
                printf("寄存器设置成功\r\n");
                delay_ms(1000);
//                DS3 =LEDOFF;
        //        DS4 =LEDOFF;

                TIM2_Init(10000,7200);//系统指示
                //TIM4_Init(2000,7200);//按键消抖

                EXTI->IMR |= EXTI_Line8;//开DRDY中断
                while(1)//循环发送数据
                {
                                LED1 =0;
                                if(ads1292_recive_flag)
                                {
                                                        cannle[0]=ads1292_Cache[3]<<16 | ads1292_Cache[4]<<8 | ads1292_Cache[5];//获取原始数据
                                                        cannle[1]=ads1292_Cache[6]<<16 | ads1292_Cache[7]<<8 | ads1292_Cache[8];

                                                        p_Temp[0] = get_volt(cannle[0]);        //把采到的3个字节转成有符号32位数
                                                        p_Temp[1] = get_volt(cannle[1]);        //把采到的3个字节转成有符号32位数

                                                        //有符号数为再转为无符号,无符号数为逻辑右移
                                                        cannle[0] = p_Temp[0];
                                                        cannle[1]        = p_Temp[1];
                                                        data_to_send[4]=cannle[0]>>24;                //25-32位
                                                        data_to_send[5]=cannle[0]>>16;          //17-24
                                                        data_to_send[6]=cannle[0]>>8;                //9-16
                                                        data_to_send[7]=cannle[0];                         //1-8

                                                        data_to_send[8]=cannle[1]>>24;                //25-32位
                                                        data_to_send[9]=cannle[1]>>16;          //17-24
                                                        data_to_send[10]=cannle[1]>>8;                //9-16
                                                        data_to_send[11]=cannle[1];                         //1-8

                                                        for(i=0;i<12;i++)
                                                                        sum += data_to_send[i];
                                                        data_to_send[12] = sum;        //校验和
//                                                        DMA_Enable(DMA1_Channel4,13);//串口1DMA
                                                        MYDMA_Enable(DMA2_Stream7,SEND_BUF_SIZE);//开始一次DMA传输!
                                                        ads1292_recive_flag=0;
                                                        sum = 0;
                                }
                }
}

/*功能:把采到的3个字节转成有符号32位数 */
s32 get_volt(u32 num)
{
                        s32 temp;
                        temp = num;
                        temp <<= 8;
                        temp >>= 8;
                        return temp;
}

网友A:
为什么我串口显示1292寄存器设置失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串口显示1292寄存器设置失败

同问,挺急的。

网友C:
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D(2022-04-08):
在采集模式的函数里res初始为0,写入寄存器成功则res=1,返回res的值,到主函数的while循环里=1就出不来了,一直打印循环里的寄存器设置失败。可以改一下循环条件,或者改一下res值的设置

网友E(2025-09-05):
引用 网友D:
在采集模式的函数里res初始为0,写入寄存器成功则res=1,返回res的值,到主函数的while循环里=1就出不来 ...

十分感谢你给出的回答,解决了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