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我想问下单片机程序烧进去,蜂鸣器响个不停,是判断条件有问题么

楼主(2020-10-09):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temp.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led=P1^1; //报警指示灯
sbit beep=P1^5;          //蜂鸣器报警
u8 DisplayData[8];
u8 code smg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int set_temph=23;  //设定温度上限默认值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datapros()
* 函数功能                   : 温度读取处理转换函数
* 输    入         : temp
* 输    出         : 无
*******************************************************************************/

void datapros(int temp)
{
           float tp;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DisplayData[0] = 0x40;           //   -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else
          {
                DisplayData[0] = 0x00;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DisplayData[1] = smgduan[temp % 10000 / 1000];  //取十位
        DisplayData[2] = smgduan[temp % 10000 % 1000 / 100]|0x80;  //取个位和dp
        DisplayData[3] = smgduan[temp %  100 / 10];               //取小数点后一位

}
void judge()
{

        if((DisplayData[1]*10+DisplayData[2])>set_temph)        //实际温度高于上限值 报警  报警指示灯亮
        {
                beep=~beep;
                delay(10);
                led=1;
        }
}

/*******************************************************************************
* 函数名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数码管显示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4;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
                P0=DisplayData[3-i];//发送数据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void main()
{
        while(1)
        {
                datapros(Ds18b20ReadTemp());         //数据处理函数
                DigDisplay();//数码管显示函数
                judge();

        }
}

网友A:
void judge()
{
        if((DisplayData[1]*10+DisplayData[2])>set_temph)//实际温度高于上限值 报警  报警指示灯亮
        {
                beep=1;//响
                led=0;//亮
        }
        else
        {
                beep=0;//停
                led=1;//灭
        }
}

网友B:
判断条件有问题,温度从报警状态到非报警状态蜂鸣器不知是停在1还是0.

网友C:
DisplayData[1] = smgduan[temp % 10000 / 1000];  //取十位
DisplayData[2] = smgduan[temp % 10000 % 1000 / 100]|0x80;  //取个位和dp
DisplayData[3] = smgduan[temp %  100 / 10];
定义
u8 code smg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即便temp为0
if((DisplayData[1]*10+DisplayData[2])>set_temph)
这一句永远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