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有没有5v升压到40v左右的芯片或者简单的方案

楼主:
我想搞个小逆变器,需有5v升压到40v左右。

网友A(2020-10-09):
或者两阶升压方案也行

网友B:
XL6007    34063这些都可以,只是电流驱动能力不大,不过可以加MOS扩流。也可以用双管自激式开关电源,需要自激绕小开关变压器,如果电流大而且稳定就需要TL494那样的方案了。

网友C:
要考虑电流的,  如果是20mA的电流, 一两个三极管就可以搞定的.  参见1.5V升压9V的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XL6007    34063这些都可以,只是电流驱动能力不大,不过可以加MOS扩流。也可以用双管自激式开关电源,需要 ...

XL6007是dc-dc的,楼主要逆变,直流边交流

网友E:
可以考虑555配合变压器完成

网友F:
电压差太大,输入功率要求够大

网友G:
MC34063升压扩流电路图,根据输出电压选择合适的扩流三极管,三极管要加散热片,本电路工作最低电压4V,输出电压12V,可以调整R1,R3的数值改变输出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要考虑电流的,  如果是20mA的电流, 一两个三极管就可以搞定的.  参见1.5V升压9V的电路

我想要的是到2A的,诶

网友A:
引用 网友D:
XL6007是dc-dc的,楼主要逆变,直流边交流

是先DC升压再逆变,我想参加比赛的,做的是逆变成低压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