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J-0296 双路直流电机可编程控制 直流电机遥控 直流电机驱动原理图+C程序源码

楼主(2020-10-09):
【简要说明】

1.  Appearance♦产品外形图 参考图在下面

2.  Outline ♦外形尺寸 长x宽x高 94mmX 88mmX 35mm

3.  Important chips♦重要芯片 单片机 无线遥控

4.  power voltage  ♦供电电压 DC6V to DC24V

5.  Features♦主要特征
具有电源指示灯
具有输入指示灯
具有输出指示灯
具有遥控指示灯
具有三路NPN控制可编程输入(支持0~24V)低电平有效
具有遥控功能,可接315M四键遥控器
抗干扰能力强
电源防接反功能、续流保护、光耦隔离
两路10A开关量继电器输出(无源干节点)
可控制两台直流电机独立工作
可以自由编程,提供参考程序
支持二次开发
提供原理图、尺寸图、例程、编程软件,下载软件
6.  Contact Rating ♦单继电器触点参数
  Contact Arrangement♦触点形式
1常开、1公共端、1常闭
  Operating Current  ♦切换电流 0至10A
  Operating Voltage  ♦切换电压 0至250V
  Operating Power    ♦切换功率 0至300W
  Coil Voltage   ♦线圈额定电压 DC12V、DC24V
  Coil Power     ♦线圈功率 0.35W
7.  General Date   ♦单继电器性能参数
8.  Insulation Resistance♦绝缘电阻 100MΩ 500VDC
9.  Dielectric Strength ♦介质耐压 1000VAC 1min
10.  Between Contacts  ♦触点间 400VAC 1min
11.  Ambient Temperature ♦环境温度 -30℃ to +70℃
12.  Ambient humidity♦环境湿度 20% to 80%RH
13.  Operate time ♦动作时间 10ms
14.  Release time♦释放时间 5ms
15.  Mechanical Life♦机械寿命 1x107Ops(300 Ops/min)
16.  Electrical  Life♦电气寿命 1x105Ops(30 Ops/min)
程序说明:

1.传感器1 和传感器2有信号给出时,输出1闭合,输出3闭合;
2.(1)传感器1 有信号、传感器无信号;
(2)传感器1 无信号、传感器有信号;
(3)传感器1 无信号、传感器无信号;
以上三种情况,输出1不闭合,输出3不闭合;
3.传感器3有信号(此传感器信号时间约30秒),输出2闭合,闭合延长5分钟;输出4闭合,闭合延长2分钟;

注:传感器3信号曾在时间约30秒,闭合延长时间以最后一次传感器3信号计,例:第一次闭合1分钟后,第二次信号给出,以第二次重新计时延长时间。
*********************************************************************/
#include<reg52.h>                 //库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
                            初始定义
*********************************************************************/
/********************************************************************
                            初始定义
*********************************************************************/
uint sec; //定义计数值,每过1/10 秒,sec 加一
uint tcnt; //键值判断
uint sec1;
/*定义八位输入为单片机P1口*/
sbit IN1=P1^2;        //按下开关1
sbit IN2=P1^3;        //位置开关1
sbit IN3=P1^4;        //按下开关2

/*定义八位输出为单片机P2口*/
sbit K1=P1^1;
sbit K2=P1^0;
sbit K3=P3^7;
sbit K4=P3^6;

bit bz1=0;
bit bz2=0;
bit bz3=0;
bit bz4=0;
bit sjbz1=0;
bit sjbz2=0;
bit IN1bz=0;
bit ZDSbz=0;
bit kzbz1=0;
bit kzbz2=0;
/********************************************************************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Timer(void)
{
TMOD=0x2;
TH0=0x1b;
TL0=0x1b;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char t)
{
  uchar i,j;
   for(i=0;i<t;i++)
   {
            for(j=230;j>0;j--);
         { ;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initTimer();
TR0=1;
ET0=1;
EA=1;
while(1)
{
if((IN1==0)&&(bz1==0)){delay(100);if(IN1==0){K1=1;K2=0;sjbz1=1;bz1=1;sec=0;bz2=0;bz4=1;kzbz1=1;kzbz2=0;}}
if((IN1==1)&&(bz1==1)){delay(100);if(IN1==1){bz1=0;K3=1;K4=1;}}
if((IN3==0)&&(bz3==0)){delay(100);if(IN3==0){K1=1;K2=0;sjbz1=1;bz3=1;sec=0;bz2=1;bz4=0;kzbz1=0;kzbz2=1;}}
if((IN3==1)&&(bz3==1)){delay(100);if(IN3==1){bz3=0;K3=1;K4=1;}}

if((IN2==0)&&(bz2==0)&&(kzbz1==1)){delay(100);if(IN2==0){delay(200);K3=1;K4=0;bz2=1;}}
if((IN2==0)&&(bz4==0)&&(kzbz2==1)){delay(100);if(IN2==0){delay(200);K3=0;K4=1;bz4=1;}}
if((IN2==1)&&((bz2==1)||(bz4==1))){delay(100);if(IN2==1){K3=1;K4=1;}}
}
}
/********************************************************************
                            定时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定时中断服务函数
{

        tcnt++; //每过250ust tcnt 加一
        if(tcnt==398) //计满400 次(1秒)时
        {
         tcnt=0; //重新再计
        if(sjbz1==1)
        {
        sec++;
        if(sec==10){K1=1;K2=1;}
        if(sec==20){K1=0;K2=1;}
        if(sec==30){K1=1;K2=1;sec=0;sjbz1=0;}
        }
        }}
/********************************************************************
                              结束
*********************************************************************/

keil - 成功程序.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