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发出1KHz声音程序求助?

楼主(2020-10-10):
#include<reg51.h>
sbit a=P3^6;
void main (void)
{
TH0=(65536-921)/256;
TL0=(65536-921)%256;
TMOD=1;
TR0=1;
a=0;
        while(1)
        {
                if(TF0==1)
                {
                TF0=0;
                TH0=(65536-921)/256;
    TH1=(65536-921)%256;
                a=~a;
                }
        }
}
以上是书上的源程序,晶振是11.0592的,半周期改变一次,a连接无源蜂鸣器,1000us除以1.085us等于921次,我感觉是发出是500赫兹的声音,你们说呢?

网友A:
仿真的话可以用示波器测量出来周期时间

网友B:
时钟周期是1/11.05926 us,定时是921*(1/11.05926)us,周期是1*1000000/(921*(1/11.05926))*2,计算结果是6KHZ,1k定时要到65536-45210

网友C:
确实是500Hz的频率。

网友D:
你好 可以这样考虑一下  时钟周期是1/11.05926 us,定时是921*(1/11.05926)us,周期是1*1000000/(921*(1/11.05926))*2,计算结果是6KHZ,1k定时要到65536-45210

网友E:
1KHz的变化频率(a取反),但其实完整的一个周期是一半波峰一半是波谷,进两次中断才是一个完整的周期,所以我也认为声音频率是50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