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8铺铜出现的奇怪现象

楼主(2020-10-10):
这铺铜,两边的孔竟然出现不一样的结果,那个大神知道为什么,指点一下

网友A:
你的敷铜操作流程贴一下图,另外敷铜设置参数给出来看看,一般正常两个都是一样的,我这边用软件无法还原出你的现象,只能看看你这边设置参数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去pcblib,把有问题的焊盘删掉,复制没问题的过来再看看。

网友C:
重新画个封装

网友D:
是两个焊盘设置的参数不同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敷铜操作流程贴一下图,另外敷铜设置参数给出来看看,一般正常两个都是一样的,我这边用软件无法还原出 ...

我用网格铺铜,这个焊盘就会出现这个现象,线宽线距1*1mm,转换成全部铺铜就没有这个现象,还有我用的是Keep-out-layer层画了个圈在这个焊盘孔,直径是5mm的,如果改到3mm一下,铺铜就圆滑,不然都会像锯齿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两个焊盘设置的参数不同引起的

不可能的吧,画封装的时候是一起放的啊,连续放了四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