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单片机RI接收中断标志

楼主:
用串口助手   给单片机    发数据测试

发现  如果第一次 发送   000000 ,六个零 就是    30  30  30  30  30  30  触发 RI 置1

如果第一次 发送 少于 6个0   , 例如4个零,就必须发送两次4个零    才能触发   RI 置1,触发后,随便发 几个零 都能触发 RI  置1

有没有 大佬    知道什么原因 导致的
=====================
单片机 里主要代码

           while(RI==0)
           {
              ;}

           num=SBUF;

           RI=0;

          执行 动作

==========================

网友A(2020-10-10):
必须搞清楚,单片机在接收到数据就会自动触发 RI 置1,而不是靠程序,然后要用程序人工 RI 清0。
while(RI==0)这句并不是判断单片机是否收到数据0,RI 只是一个接收到数据的标志,而单片机收到的数据会自动保存在SBUF里,所以你的程序应该稍微改一下(判断num是什么数值,并且这个只是判断一个而不是6个)

if(RI)
{
RI = 0;
num=SBUF;

用num判断数据并执行相应的操作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必须搞清楚,单片机在接收到数据就会自动触发 RI 置1,而不是靠程序,然后要用程序人工 RI 清0。
while(RI ...

while(RI==0){},如果不置位,RI=0满足条件,等待死循环,没什么问题吧,
照理我发送 任意数据 应该会触发RI置1啊,可是初次串口通信 我必须发6个字节 才能触发RI 置位
搞不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hile(RI==0){},如果不置位,RI=0满足条件,等待死循环,没什么问题吧,
照理我发送 任意数据 应该 ...

你这样写总感觉怪怪的,也不好看程序。
发6个字节才能触发RI,应该还是你的程序有问题,波特率是否计算错误?把完整程序发上来看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写总感觉怪怪的,也不好看程序。
发6个字节才能触发RI,应该还是你的程序有问题,波特率是否计算 ...

单片机 串口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