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独立键盘相关程序问题

楼主(2020-10-10):
// 要求:按下key1时led电点亮,按下key2时熄灭
//问题;按下key1时能点亮led,但是按下key2时不能熄灭
#include<reg52.h>
sbit led=P1^0;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2;
void delay(int x)
{
int y,z;
for(z=x;z>0;z--)
  for(y=114;y>0;y--);

}
void main()
{
while(1)
{
  if(key1==0)
   {
    delay(20);
    if(key1==0)
    led=0;
   }
else if(key2==0)
{
delay(20);

  if(key2==0)
   led=0xff;
}
  }
   }

网友A:
你这个LED是定义一个io口,相当于一个bit,最好不要给它赋值0xff,赋值为1即可。你再把else if换成if试试

网友B:
把else去掉就行了应该

网友C:
else去掉,最好在每次键盘按下后加个等待按键释放程序。
eg  while(key1!=0)再写之后程序

网友D:
#include<reg52.h>
sbit led=P1^1;
sbit key1=P3^4;  //两个独立按键。
sbit key2=P3^5;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延时防抖函数。
{  while(--z); }

void main()
{
  if(key1==0)
  {  delay(200);
     led=0;
  }
  if(key2==0)
  {  delay(200);
     led=1;
  }
}

网友E:
sbit 结果只有0和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