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灯光控制

楼主(2020-10-10):
用8*8发光二极管,做矩阵,编程控制闪光效果,弄了一下,灯不亮,没有低电平,单片机接二极管的时候需要加什么?限流电阻大约多大?能不能提供一张原理图

网友A:
矩阵电路图摆渡一堆,限流电阻计算通常10毫安即可。

网友B:
通常,LED仅需要10mA电流,您需要使用电源电压除以10mA来计算限流电阻。

网友C:
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图。

网友C:
可以按这个图接线测试一下! 希望你有所收获。

网友D:
我一般最多接10k电阻

网友E:
建议加小电阻

网友F:
这样怎么会亮,CPU的IO口很脆弱的,你要加缓冲IC才行。你这样高会把单片机烧掉的。

网友G:
是不是你单片机没寄存器与锁存器,你百度你下你单片机原理图,看看你二极管是默认高电平还是默认低电平。没有低电平,那应该就是默认高电平,你只需给0就可以亮,反之低电平给1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