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BMS监控仪通过485通讯读BMS信息并显示在LCD2004上 单片机源程序电路

楼主(2020-10-10):
公司是做锂电池管理系统的,主要是通信用16串锂电池用的保护板(BMS),产品有485接口,可以上传各种测量和告警信息。最近开始学习单片机,自己动手做了一个BMS监控仪,通过485与自家的BMS通讯获取状态信息并显示在LCD2004上。
程序也是自己弄了好久才排除各种bug,现在具备了基本状态信息显示、菜单、16串单体电压显示、各温度显示、BMS状态显示、基本告警信息显示。
这个小产品使用STC89C54RD+,MAX485芯,使用5V升压锂电池供电,在外壳上留出了USB充电接口。
电路原图是自己搞了一个,然后同事帮我画的PCB。制作比较废劲,尤其是壳子不好切割,还把手割伤了。。。
因为工作比较忙,从头到尾断断续续搞了一个来月终于算是完成了,和大家分享一下。

已附上原理图和单片机程序。因自己初学,程序有很多不足,比如没有按模块化编写、逻辑较乱等,希望大家帮忙指点。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 "STC89C54.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welcome1[]="BMS Monitor";
uchar code welcome2[]="RichPower";
uchar code waiting[]="CONNECTING...";
uchar code menu_table1[]="CELL VOLTAGE"; //12个字符
uchar code menu_table2[]="TEMPERATURE";  //11个字符
uchar code menu_table3[]="BMS STATUS";        //10个字符
uchar code menu_table4[]="ALARM INFO"; //10个字符
uchar code BMSINFO1[20]={0x7E,0x32,0x36,0x30,0x30,0x34,0x36,0x46,0x32,0x45,0x30,0x30,0x32,0x30,0x31,0x46,0x44,0x31,0x45,0x0D};         //询遥测的命令报文
uchar code BMSINFO2[20]={0x7E,0x32,0x36,0x30,0x30,0x34,0x36,0x46,0x34,0x45,0x30,0x30,0x32,0x30,0x31,0x46,0x44,0x31,0x43,0x0D};  //询遥信命令报文
uchar buffer[145]={0};          //用于缓存遥测报文
sbit lcdrs=P2^5;        //指令和数据寄存器选择,高电平时为数据,低电平选择命令
sbit lcdrw=P2^6;        //读写选择,高电平为读,低电平为写
sbit lcden=P2^7;    //使能
sbit lcdbg=P2^4;        //背光,0为开
sbit beep=P2^0;                //蜂鸣器,0为开
sbit key1=P1^0;                //菜单或确认
sbit key2=P1^1;                //上一项
sbit key3=P1^2;                //下一项
sbit key4=P1^3;                //返回或背光开关
bit data datareceived_flag=0,displayclear=1;           //datareceived_flag为遥测报文是否接收完的标志位,current_bit为电流值符号标志位
bit data current_bit,celltemp_unit,envtemp_unit,mostemp_unit;
uchar data num;
uchar data i=0,watchdog=0,end_position;
uint single_max,single_min,totalvoltage,current,totalcap,remaincap;
uint data remaincap2;
uchar digit0,digit1,digit2,digit3,digit4;                                   //LCD显示数字的万千百十个位
uchar cellnumber,cellnumber_offset,address_offset;                 //串数,串数差,地址偏移量
uchar cappercentage;                                                                         //SOC
uint singlevoltage[15];                                                   //单体电芯电压
uint temperature[5];                                                           //4个电芯温度和环境温度及功率温度
uchar display_mode=0,menu_position=1,singlevoltage_page=1;                         //显示模式

void delayms(uint z)         //延时子程序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LCD1602写命令函数
{
        lcdrs=0;                 //rs低电平为写命令
        P0=com;
        delayms(4);
        lcden=1;                 //EN先置高电平
        delayms(4);
        lcden=0;                 //短暂延时后EN置低电平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LCD1602写数据函数
{
        lcdrs=1;                 //rs高电平为写数据
        P0=dat;
        delayms(4);
        lcden=1;
        delayms(4);
        lcden=0;
}

void UsartInit()           //串口初始化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A;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11.0592Mhz波特率是9600的
        TL1=0XFA;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void init()                                //LCD初始化及开机界面
{
        lcdrw=0;
        lcden=0;
        P0=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f);   //初始化,开显示,开光标,开光标闪烁
        write_com(0x06);   //初始化,读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自动加1
        write_com(0x01);   //清屏
//        write_com(0x80);   //数据地址指针从0开始
        lcdbg=0;                   //开背光
        write_com(0x0C);        //关光标
/**********************欢迎界面**************************/
        write_com(0x80+0x44);  //第2行第5个字符
        for(num=0;num<11;num++)
        write_dat(welcome1[num]);
        write_com(0x94+0x05);         //第3行第6个字符
        for(num=0;num<9;num++)
        write_dat(welcome2[num]);
        delayms(1000);
        beep=0;
        delayms(60);
        beep=1;
/********************************************************/
}

/********************************************************************************
计算报文缓存中的一个字节
********************************************************************************/
uchar buffer_byte_process(uchar buffer_address)
{
        uchar byte_value;
        if(buffer[buffer_address]<=0x39)
                buffer[buffer_address]=buffer[buffer_address]-0x30;        //若为0~9的字符,减0x30即为数值
        else
                buffer[buffer_address]=buffer[buffer_address]-0x37;        //若为大于9即为A~F的字符,减0x37即为数值
        if(buffer[buffer_address+1]<=0x39)
                buffer[buffer_address+1]=buffer[buffer_address+1]-0x30;
        else
                buffer[buffer_address+1]=buffer[buffer_address+1]-0x37;
        byte_value=(buffer[buffer_address]<<4)|buffer[buffer_address+1];
        return byte_value;
}

/********************************************************************************
计算报文缓存中的一个字
********************************************************************************/
uint buffer_word_process(uchar buffer_address)
{
        uint word_value;
        if(buffer[buffer_address]<=0x39)
                buffer[buffer_address]=buffer[buffer_address]-0x30;        //若为0~9的字符,减0x30即为数值
        else
                buffer[buffer_address]=buffer[buffer_address]-0x37;        //若为大于9即为A~F的字符,减0x37即为数值
        if(buffer[buffer_address+1]<=0x39)
                buffer[buffer_address+1]=buffer[buffer_address+1]-0x30;
        else
                buffer[buffer_address+1]=buffer[buffer_address+1]-0x37;
        if(buffer[buffer_address+2]<=0x39)
                buffer[buffer_address+2]=buffer[buffer_address+2]-0x30;        //若为0~9的字符,减0x30即为数值
        else
                buffer[buffer_address+2]=buffer[buffer_address+2]-0x37;        //若为大于9即为A~F的字符,减0x37即为数值
        if(buffer[buffer_address+3]<=0x39)
                buffer[buffer_address+3]=buffer[buffer_address+3]-0x30;
        else
                buffer[buffer_address+3]=buffer[buffer_address+3]-0x37;
        word_value=(buffer[buffer_address]<<12)|(buffer[buffer_address+1]<<8)|(buffer[buffer_address+2]<<4)|buffer[buffer_address+3];
        return word_value;
}

void buffer_value_process()
{
        cellnumber=buffer_byte_process(17);                                                //串数计算
        cellnumber_offset=16-cellnumber;                                                //串数与16串相比的差值
        address_offset=cellnumber_offset*4;                                                //报文地址偏移量
        current=buffer_word_process(109-address_offset);                //电流计算
        current_bit=current>>15;                                                                //电流正负判断
        if(current_bit==1)
                current=~current+1;   //电流值为补码,负数取反加1得到原码(符号位1取反变成了0);
        totalvoltage=buffer_word_process(113-address_offset);  //总压计算
        for(num=0;num<=15-cellnumber_offset;num++)                           //单体电压和最高最低电压计算
        {
                singlevoltage[num]=buffer_word_process(19+4*num);  //各串单体电压
                if(num==0)
                {
                        single_max=singlevoltage[0];
                        single_min=single_max;
                }
                if(singlevoltage[num]>single_max)
                        single_max=singlevoltage[num];                                   //最高单体电压
                if(singlevoltage[num]<single_min)
                        single_min=singlevoltage[num];                                   //最低单体电压
        }
        remaincap=buffer_word_process(117-address_offset);           //剩余容量
        remaincap2=remaincap;
        totalcap=buffer_word_process(123-address_offset)/100;  //总容量
        cappercentage=(remaincap/totalcap)&0xFF;                           //SOC计算
        for(num=0;num<=5;num++)                                                                   //6个温度计算
                temperature[num]=buffer_word_process(85+4*num-address_offset);           //此温度需减2731并判断符号
}

void main_display()
{
        digit4=totalvoltage%10;                          //总压个位数字
        digit3=totalvoltage/10%10;                  //总压十位数字
        digit2=totalvoltage/100%10;                  //总压百位数字
        digit1=totalvoltage/1000%10;          //总压千位数字
        write_com(0x80+0x02);                   //数据地址指针从第1行第9位开始写总压值
        write_dat(digit1+0x30);                           //显示千位数字的ASCII码
        write_dat(digit2+0x30);
        write_dat('.');
        write_dat(digit3+0x30);
        write_dat(digit4+0x30);
        write_dat('V');

        digit4=current%10;                           //电流个位数字
        digit3=current/10%10;
        digit2=current/100%10;
        digit1=current/1000%10;
        if(current_bit==0&&digit1==0)          //如果为正电流,且千位为0
        {
                write_com(0xc0);
                write_dat(' ');write_dat(' ');
                write_dat(' ');
        }
        if(current_bit==0&&digit1>0)          //如果为正电流,且千位不为0
        {
                write_com(0xc0);
                write_dat(' ');write_dat(' ');
                write_dat(digit1+0x30);
        }
        if(current_bit==1&&digit1==0)          //如果为负电流,且千位为0
        {
                write_com(0xc0);
                write_dat(' ');write_dat(' ');
                write_dat('-');
        }
        if(current_bit==1&&digit1>0)          //如果为负电流,且千位不为0
        {
                write_com(0xc0);write_dat(' ');
                write_dat('-');
                write_dat(digit1+0x30);
        }
        write_dat(digit2+0x30);
        write_dat('.');
        write_dat(digit3+0x30);
        write_dat(digit4+0x30);
        write_dat('A');

        digit4=remaincap2%10;                          //剩余容量个位数字
        digit3=remaincap2/10%10;                          //十位数字
        digit2=remaincap2/100%10;                  //百位数字
        digit1=remaincap2/1000%10;                  //千位数字
        digit0=remaincap2/10000%10;                //万位数字
        write_com(0x80+0x0A);                   //数据地址指针从第1行第10位开始写剩余容量
        if(digit0>0)
                write_dat(digit0+0x30);                //显示万位数字的ASCII码
        else
                write_dat(' ');
        if(digit0==0&&digit1==0)
                write_dat(' ');                                   //显示千位数字的ASCII码
        else
                write_dat(digit1+0x30);
        write_dat(digit2+0x30);
        write_dat('A');
        write_dat('h');

        digit4=cappercentage%10;                  //SOC个位数字
        digit3=cappercentage/10%10;                  //十位数字
        digit2=cappercentage/100%10;          //百位数字
        write_com(0x80+0x10);                   //数据地址指针从第1行第16位开始写剩余容量
        if(digit2>0)
                write_dat(digit2+0x30);
        else
                write_dat(' ');
        if(digit2==0&&digit3==0)
                write_dat(' ');
        else
                write_dat(digit3+0x30);
        write_dat(digit4+0x30);
        write_dat('%');

        if(temperature[0]>=2731)                                         //第1节电芯温度
        {
                celltemp_unit=1;   //单位为正

……………………

网友A:
好东东,能分享下电路和源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东,能分享下电路和源码吗?

已分享,欢迎给建议

网友B:
厉害了,我们也是做电池,我最近准备做BMS蓝牙上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我们也是做电池,我最近准备做BMS蓝牙上位机

那你们BMS带蓝牙模块吧。你是要开发手机app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你们BMS带蓝牙模块吧。你是要开发手机app吗?

不带蓝牙  是带uart串口,自己开发个手机APP

网友C(2021-01-14):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我们也是做电池,我最近准备做BMS蓝牙上位机

蓝牙电池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