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有个太阳能板和手摇发电机 求一个降压稳压方案

楼主(2020-10-10):
目前手里有个太阳能板和手摇发电机
经过测试太阳能板的最大空载是6.5V
手摇发电机的最大空载是12V
电流都不大
想搞个usb输出给手机供电,也考虑给锂电池供电再usb输出给电子设备供电
研究了一周了没有具体方案。

网友A:
太阳能板,是直流输出,直接加一个5伏稳压器7805就可以调整到5V。手摇应该是交流加一个整流桥,电容,再加稳压780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太阳能板,是直流输出,直接加一个5伏稳压器7805就可以调整到5V。手摇应该是交流加一个整流桥,电容,再加 ...

这样做利用率很低,极度浪费,太阳能板最高空载6.5V,带载就低了,不要说满足不了7805的要求,就算用上极低压差的稳压器,当太阳光不那么强烈时,有可能太阳能输出就低于5V了,怎么稳压?

网友C:
您可以将凌力尔特公司的LTC13588用于交流发电机。 LTC3588具有一个内部AC-DC整流器和一个高效的降压转换器,可轻松为USB提供5V的IC输出。 您可以将LTC3330用于将太阳能转换为USB的5V。 LTC3330在电源转换中非常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做利用率很低,极度浪费,太阳能板最高空载6.5V,带载就低了,不要说满足不了7805的要求,就算用上极 ...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可以将凌力尔特公司的LTC13588用于交流发电机。 LTC3588具有一个内部AC-DC整流器和一个高效的降压转换器 ...

手里这个发电机也是直流的

网友D:
Mp2359, 可以达到24V输入,体积也小。

网友E(2021-03-15):
引用 楼主:
手里这个发电机也是直流的

手摇发电机没有直流的奥

网友F:
τ 宝买现成的模块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