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坛友知道单片机波特率误差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楼主(2020-10-10):
(图片)

楼主:
哪个知道的 回复下   谢谢

网友A:
首先,第一个在5600时也有偏差的只是未列入而已并不是完美;
其次,原理上先有波特率后有时钟频率,后者要顺应前者;
然后就是计算了,定时器时间取整体,每秒波特率你算一下就知道了。

太长不看:11.0592MHZ是应波特率而定制的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第一个在5600时也有偏差的只是未列入而已并不是完美;
其次,原理上先有波特率后有时钟频率,后者要 ...

我看了下  但是真的没看懂 有人说直接 用时钟频率/分频数/定时器初值  比如需要115200的波特率  而时钟频率是24M  假如是4分频    就是{[24000000/4]/[24000000/4/115200]-115200}/115200  *100%   对不对??

网友B:
11.0592MHZ是专门为波特率生产的晶振
你这个表是8051单片机专用的波特率计算,别的单片机不一样算法,不通用的
你知道怎么计算也没有用
在这之前,你要知道波特率是什么意思,不是网上那什么速率什么的,而是要完全明白波特率才行
比如:1200波特率是表示1秒传送的数据位是1200位
然后你还要知道8051定时器作为波特率输出的工作模式,每个寄存器位的意义是什么,你肯定没看明白,看了就不会问这个了
别人说就是除这个除那个,最后就是这个,你只能一脸的茫然

你要是只想知道这误差怎么来的,前面的话不用看,拿晶振频率去除以波特率,11.0592是可以被左边的波特率整除的,这就没有误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0592MHZ是专门为波特率生产的晶振
你这个表是8051单片机专用的波特率计算,别的单片机不一样算法,不通用 ...

你知道怎么计算吗  比如用12M晶振  波特率115200  会有多少的误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知道怎么计算吗  比如用12M晶振  波特率115200  会有多少的误差

哥们,重点不在这好吗!这不是波特率的问题!所谓1200波特率就是1秒传输1200个位而已
重点在8051定时器的工作方式,8051定时器的工作方式,8051定时器的工作方式!说了3遍了
1200波特率就是要定时器1的溢出频率为1200HZ,那就是要定时器产生1200HZ的频率,那就去设置定时器1
这个时候波特率的计算不就变成了对定时器1的操作了吗?怎么样让定时器1输出1200HZ的频率呢?
这个说不明白的,从8051的时钟周期到机器周期,再到定时器1的分频模式,然后就是定时器的五六种工作模式,这是编程,不是种田,不能说先这样然后那样就可以了,每个寄存器每个位的操作都是有严格要求的,你要从8051系统工作方式开始看才能明白的,而且,这个只是针对8051的某个型号的单片机而已,并不通用,这要对单片机很了解才行,三言两语说不明白,我宁愿打那么多字,都不想从8051的时钟周期开始解释到定时器1的工作模式

网友C(2021-04-10):
https://blog.csdn.net/cr2269736819/article/details/79780989
你可以参考上述网址的回答。
总的来说,误差计算的方法是一样的,Error= (当前波特率 – 标准波特率)/标准波特率 * 100%。
当前波特率,就是你采用你的晶振和设定的定时器初值,算出来的波特率;这个波特率本身不是你想要的,因为大家波特率一般都取标准值,比如1200,2400,4800,9600等等。举个例子,波特率你想取4800,但是由于晶振不是11.0592Mhz,你定时器算下来一定不是整数,但是你只能取整,假设这个整数是x。你把这个整数x带入到计算波特率的公式,求出来的波特率就是这个当前波特率。
标准波特率就是,你一开始想要取的理想值,比如上面例子里说的4800。
总的来说,误差都是:实际值相对于理想值来计算的

网友C:
https://blog.csdn.net/cr2269736819/article/details/79780989
你可以参考上面的链接。
总的来说,误差都是:实际值相对于理想值计算的。公式为:误差= (实际波特率 – 理想波特率)/理想波特率 * 100%。
波特率,大家都是取标准值,比如1200,2400,4800,9600。这些标准值就是理想值。
你的时钟如果不是11.0592,定时器的初值算下来就不是整数,但是寄存器你只能取整数。假设这个整数是x,你用这个整数x再带入到计算波特率的公式,求得的值,就是实际波特率。
这么说理解了吗

网友D:
晶振 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