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行列式按键及计算器仿真及程序 显示错误 求帮助

楼主:
行列式按键及计算器仿真及程序程序如下
#include"at89x51.h"     //  C计时器参考

unsigned int  da1=0, da2=0, resu=0;
unsigned char fh=0, zhuangtai=0, key, keyzhi, jianzhi;
unsigned char code  tv[]={0xfe,0xfd,0xfb,0xf7};        //位选数组
unsigned char code  a[]={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0x7f,
                     0x6f,0x77,0x7c,0x39,0x5e,
                                 0x79,0x71,0x00};                 //显示是P0口的值对应的数组
unsigned char data led[4] = {0, 16, 16, 16}; //将首位定义成零,在计算器的初始显示的时候右边有‘0’表示计算器已经开始工作

//函数名:delay                        时间:
//作用:在显示函数中延时
//说明:延时的时间不用太长即i的峰值不要定太大
//作者:ymx

void delay()
{
        unsigned char i;
        for (i=0; i<200; i++)
        {
                ;
        }
}

//函数名:keydeal                        时间:
//作用:扫描键盘,通过低电位会将高电位拉成低电位的原理,分别判断出按键的横纵坐标并将jianzhi传递到jianhao函数
//说明:传递0x0f判断纵坐标,传递0xf0判断横坐标
//作者:ymx

unsigned char keydeal()
{
        unsigned char x, y;
        P3 = 0xff;
        P3 = 0x0f;
        x = P3;
        P3 = 0xff;
        P3 = 0xf0;
        y = P3;
        jianzhi = x + y;
        return jianzhi;
}

//函数名:jisuan                        时间:
//作用:根据记录的运算符号和两个数的值计算出结果
//说明:
//作者:ymx

    jisuan(void)
{
        switch(fh)
        {
                case '+':
                        resu = da1+da2;
                        break;
                case '-':
                        resu = da1-da2;
                        break;
                case '*':
                        resu = da1*da2;
                        break;
                case '/':
                        resu = da1/da2;
                        break;
        }
            fh=0;   //将符号清零
}

//函数名:jianhao                        时间:
//作用:通过keydeal传递的数值判断按下的按键分别代表的意义,如数字,运算符号等。并根据按键和按下键盘前的状态来切换此时的状态
//说明:
//作者:ymx

void jianhao()
{
        key = keydeal();
        switch(key)
        {
                  case 0xff: keyzhi=16; break; //什么键都没有按下
              case 0xd7: keyzhi=0; break;
                  case 0xeb: keyzhi=1; break;
                  case 0xdb: keyzhi=2; break;
                  case 0xbb: keyzhi=3; break;
                  case 0xed: keyzhi=4; break;
                  case 0xdd: keyzhi=5; break;
                  case 0xbd: keyzhi=6; break;
                  case 0xee: keyzhi=7; break;
                  case 0xde: keyzhi=8; break;
                  case 0xbe: keyzhi=9; break;

                  case 0xe7:
                  keyzhi=10; da1=0; da2=0; fh=0; resu=0; zhuangtai=0;
                  led[1]=led[2]=led[3]=16; led[0]=0;break; //按下no键时将所有的值与状态复位,显示清零
                  case 0xb7: keyzhi=11; zhuangtai=3; break; //按下等号键将状态换为3

          case 0x77: keyzhi=12; break;
                  case 0x7b: keyzhi=13; break;
                  case 0x7d: keyzhi=14; break;
                  case 0x7e: keyzhi=15; break;
        }

        //如果按下的键在0~9的时候
        if (keyzhi<10)
        {
                if(zhuangtai==1)//如果前一状态为1。表示完成运算符号的记录,应当记录第二个数。状态切换为2
                {
                        zhuangtai=2;
                }
                else if(zhuangtai==3) //如果前一状态为3,表示已经进行过一次运算并且得出了结果。此时将结果和原有数据清零进行新的运算。状态切换为0.
                {
                        da1=da2=resu=0;
                        zhuangtai=0;
                }
        }

        //如果按下的键在12~15的时候
        if (keyzhi>11 && keyzhi<16)
        {
                if (zhuangtai==0) //如果前一状态为0,表示记录好第一个数,此时应当记录运算符号。状态切换为1
                {
                        zhuangtai=1;
                }
                else if(zhuangtai==3)//如果前一状态为3,即表示按下运算符号表示要利用原有结果进行运算。将结果值赋给da1并将
                {
                        da1=resu;                 //并将结果值赋给da1,resu和da2清零。否则原有的值会影响第二次的运算结果。并将状态切换为1,记录下运算符号。
                        da2=resu=0;
                        zhuangtai=1;
                }
                else if(zhuangtai==2)//如果前一状态为2,即表示已经完成了da1和运算符和da2的记录。现在不按下等号进行连续运算(如1+2+3)。
                {
                        jisuan();   //先计算出前面两个数的结果
                        da1=resu;   //将结果赋给da1
                        da2=0;            //结果和da2清零,并且将状态切换为1
                        resu=0;
                        zhuangtai=1;
                }
        }
}

//函数名:ysf                        时间:
//作用:记录下在状态1时所按下的运算符号
//说明:
//作者:ymx

void ysf()
{
        switch(keyzhi)
        {
                case 12:
                        fh='+';
                        break;
                case 13:
                        fh='-';
                        break;
                case 14:
                        fh='*';
                        break;
                case 15:
                        fh='/';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move()
{
        unsigned int  linshi=0;
        linshi = keyzhi;  //保存下按下的数值
         while(keyzhi != 16)
        {
                 jianhao();
        }
        if(led[0]==0&&led[1]==16&&led[2]==16&&led[3]==16&&linshi!=16) //if里的条件表示初始的只是0的时候
        {
                led[0]=linshi;  //移位时要将原有的0替换掉否则数显示的数的前面都会有一个零如:0123
        }
        else
        {
                if(linshi!=16)  //如果按下了键才开始移位,否则会有空白
                {
                        led[3] = led[2];
                        led[2] = led[1];
                        led[1] = led[0];
                        led[0] = linshi;
                }
        }
        if(zhuangtai==0) //状态为0时记录第一个数
        {
                da1=da1*10+linshi;
        }
        if(zhuangtai==2) //状态为2时记录第二个数
        {
                da2=da2*10+linshi;
        }

}

//函数名:jieguo                        时间:
//作用:将结果转化为可以显示的形式
//说明:
//作者:ymx

void jieguo()  //计算出的结果是        一个整型的书,数码管并不能直接显示,需要把它替换成单个的数赋给显示的led数组
{
        if(resu<10000) //如果显示的结果小于5位才显示
        {
                if (resu>999)
                {
                        led[3]=resu/1000; //记录下千位的值
                }
                else
                {
                        led[3]=16;
                }
                if(resu>99)
                {
                        led[2]=(resu/100)%10;  //记录下百位的值
                }
                else
                {
                        led[2]=        16;
                }
                if(resu>9)
                {
                        led[1]=(resu/10)%10;
                }
                else
                {
                        led[1]=16;
                }
                if(resu>0)
                {
                        led[0]=resu%10;
                }
                else
                {
                        led[0]=0;
                }
        }
        else        //如果不是小于5位的话,则显示‘E’表示错误
        {
                led[0]=14;
        }
}

//函数名:xianshi                        时间:
//作用:位选和显示不同的数时所对应的P0口的电位值
//说明:
//作者:ymx

void xianshi()
{
        unsigned char i, k;
         for (i=0; i<4; i++)
        {
                k = led[i];
                P0 = a[k];
                P2 = tv[3-i];
                delay();
        }
}

//函数名:main                        时间:
//作用:完成整个程序的循环
//说明:main函数中除了记录数值得两个状态之外剩下的的状态里的jianhao函数均是用于切换状态和复位用的
// zhuangtai=0表示记录第一个数,1表示记录运算符号,2表示记录第二个数,3表示计算结果并显示
//作者:ymx

void main(void)
{
        while(1)
        {
                while(zhuangtai==0)
                {
                        resu=0;
                        jianhao();
                        if(keyzhi<=9)//判断是按下的是否是数,是得话才移位和显示数值否则显示不变。下面状态2同
                        {
                                move();
                        }
                                xianshi();
                                resu=0;
                }
                while(zhuangtai==1)
                {
                        led[0]=led[1]=led[2]=led[3]=16;//将显示清零
                        jianhao();
                        ysf(); //记录下运算符号
                }
                while(zhuangtai==2)
                {
                        resu=0;
                        jianhao();
                        if(keyzhi<=9)
                        {
                                move();
                        }
                                xianshi();
                }
                while(zhuangtai==3)
                {
                        jianhao();
                        jisuan();
                        jieguo();
                        xianshi();
                }
        }
}

网友A(2020-10-12):
扫描键盘如果不用消抖和检测释放大部分会有问题

网友B:
授予鱼不如授予渔,你先单独显示,然后加入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