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tiny25红外感应调平模块0秒启动固件与电路相关分享

楼主(2020-10-11):
基于DC42分享的开源红外线调平感应模块V1.2版电路的源码,为方便编译使用,添加了Platfrom IO配置文件,可直接用Visual Studio Code+Platfrom IO编辑编译。已改为通电即启动,到启动完成大约4秒。

固件部分
我已修改好源码打包,包含我编译生成的固件,可直接用于烧录V1.2原版电路及兼容电路模块。
解压固件的压缩包
在文件夹的“.pio\build\attiny25”目录下找到“firmware.hex”文件即生成的固件,直接烧录就可使用。

制作相关问题

我是接盘别的兄弟打多的板子做的,他用的就是附件那套Pcb文件。是带10K上拉电阻的版本,做的时候看原理图上的是TINY25-SSU,于是买的窄体的Tiny25-20SSU,实际板子上用的是宽体封装,应该用Tiny25-SU系列,好在把管脚拉直后,不影响焊接使用。

因为目前电路电压是5V,固件里设置内部时钟是8Mhz,所以用Tiny25系列(最低电压2.7V,最高时钟20Mhz)或Tiny25V(最低电压1.8V,最高时钟10Mhz)系列都可以,因为两者在5V时都可以达到10Mhz.

10K上拉电阻问过打板的兄弟,用DUET主板时可进行相关设置,不用DUET主板时有没有都不影响使用。

R3的866R电阻手上没有,又急于测试就尝试使用910R和820R替换,均可正常使用。

C3的电解电容需要0407封装。太大可能挡信红外线。

gerber文件:

网友A(2021-01-01):
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烧录器烧录的,我用usbisp一直获取不了芯片编号无法烧录

网友A:
搞定了,是我线接错了,哈哈,检测表面介质敏感,好多表面都无法使用

网友B:
以前挺火的, 现在不知还流行不, 现在都有6050了吧?

楼主(2021-03-24):
引用 网友A:
搞定了,是我线接错了,哈哈,检测表面介质敏感,好多表面都无法使用

就我做的时候的经验,一般不是磨砂黑的平面都可以用,如果出现还没接近物体就有信号的情况,可以试试重新对齐一下两个发射管和那个接收管。实在不行试试把那三个都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挺火的, 现在不知还流行不, 现在都有6050了吧?

我刚开始想把机器上的都换了的,我原来机器上都是轻触开关限位。至真换时才发现并不是都合适,最后还是拿 来当调平模块用。X轴和Y轴,还是轻触开关限位。

网友C:
0805不是0603原始的元件

网友D(2021-07-02):
不错打算自己造几块出来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