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HT11温湿度检验程序 超过范围报警

楼主(2020-10-11):
用的DHT11,用来检测温湿度,超过范围报警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bit BOOL  ;

sbit io = P1^1 ;//(口线定义)
sbit bee=P1^0;
sbit rs = P2^5 ;
sbit rw = P2^6 ;
sbit ep = P2^7 ;
bit flag_300ms ;

sbit K1=P1^2;
sbit K2=P1^3;
sbit K3=P1^4;

uchar yemian=0;//(定义变量)
uchar flat=1;
uchar data_byte;
uchar RH,RL,TH,TL;
uchar WenDu,ShiDu;//报警的温度和湿度
#include "eeprom52.h"

/****************************延时程序****************************/
void delay(uchar ms)
{       // 延时子程序
         uchar i ;
         while(ms--)
         {
                  for(i = 0 ; i<250;i++) ;
         }
}

void delay1()//延时10us
{
        uchar i;
        i--;
        i--;
        i--;
        i--;
        i--;
        i--;
}
void longdelay(uchar s) //长延时
{
         while(s--)
         {
                  delay(20) ;
         }
}

/******************把数据保存到单片机内部eeprom中******************/
void write_eeprom()
{
        SectorErase(0x2000);
         byte_write(0x2000, WenDu);
        byte_write(0x2001, ShiDu);
        byte_write(0x2060, a_a);
}

/******************把数据从单片机内部eeprom中读出来*****************/
void read_eeprom()
{
        WenDu   = byte_read(0x2000);
  ShiDu = byte_read(0x2001);
        a_a      = byte_read(0x2060);
}

/**************开机自检eeprom初始化*****************/
void init_eeprom()
{
        read_eeprom();                //先读
        if(a_a != 2)                //新的单片机初始单片机内问eeprom
        {
        WenDu   = 30;
        ShiDu   = 80;
                a_a = 2;
                write_eeprom();
        }
}

/********************报警程序部分*******************/
void warn()  //报警函数
{

  if(TH>=WenDu)  //检测的温度高于设定温度报警值

     {
      bee=0; //报警

     }

        if(RH>=ShiDu)  //检测的湿度高于设定的湿度值

     {
      bee=0; //报警
     }

        if( TH<WenDu  &&  RH<ShiDu )
    {
                  bee=1; //停止报警
                }

}

由于篇幅限制,详情见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