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08AS单片机硬件SPI驱动0.96寸OLED 源程序

楼主(2020-10-11):
  • 单片机:STC15W408AS
  • OLED模块:中景园0.96寸OLED模块
  • 驱动协议:硬件SPI,不是用软件模拟SPI时序,但程序里面也提供了硬件模拟SPI的程序(已注释掉)
  • OLED部分程序取自中景园资料包,稍作了修改,中景园的原始程序坛子有人给出了:http://www.51hei.com/bbs/dpj-139205-1.html
源程序见附件

效果图

效果图

//参考 中景园电子程序
//*******************

#include "STC15W408AS.h"
#include "oled.h"
#include "SPI.h"
#include "oledfont.h"
#include "delay.h"

/*注释部分为软件模拟SPI发送的硬件定义
sbit OLED_CS  =P1^5; //片选
sbit OLED_RST =P1^0;//复位
sbit OLED_DC  =P1^4;//数据/命令控制
sbit OLED_SCL =P1^2;//时钟 D0(SCLK?
sbit OLED_SDIN=P1^3;//D1(MOSI) 数据
*/
sbit OLED_CS  =P1^1; //片选
sbit OLED_DC  =P1^2;//数据/命令控制
sbit OLED_RST =P1^0;//复位

//向SSD1306写入一个字节。
//dat:要写入的数据/命令
//cmd:数据/命令标志 0,表示命令;1,表示数据;
void OLED_WR_Byte(u8 dat,u8 cmd)
{
        u8 i=0;

        OLED_DC=cmd;
        OLED_CS=0;
        spi_rw(dat);//硬件SPI发送

/*注释部分为软件模拟SPI发送
        for(i=0;i<8;i++)
        {
                OLED_SCL=0;
                if(dat&0x80)
                        {
                   OLED_SDIN=1;
                        }
                else
                   OLED_SDIN=0;
                OLED_SCL=1;
                dat<<=1;
        }
*/
        OLED_CS=1;
        OLED_DC=1;
}

//设置显示位置
void OLE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OLED_WR_Byte(0xb0+y,OLED_CMD);
        OLED_WR_Byte(((x&0xf0)>>4)|0x10,OLED_CMD);
        OLED_WR_Byte((x&0x0f)|0x01,OLED_CMD);
}
//开启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n(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SET DCDC命令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DCDC ON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DISPLAY ON
}
//关闭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SET DCDC命令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DCDC OFF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  //DISPLAY OFF
}
//清屏函数,清完屏,整个屏幕是黑色的!和没点亮一样!!!
void OLED_Clear(void)
{
        u8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 (0xb0+i,OLED_CMD);    //设置页地址(0~7)
                OLED_WR_Byte (0x0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低地址
                OLED_WR_Byte (0x1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高地址
                for(n=0;n<128;n++)OLED_WR_Byte(0,OLED_DATA);
        } //更新显示
}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包括部分字符
//x:0~127
//y:0~63
//mode:0,反白显示;1,正常显示
//size:选择字体 16/12
void OLED_ShowChar(u8 x,u8 y,u8 chr)
{
        unsigned char c=0,i=0;
                c=chr-' ';//得到偏移后的值
                if(x>Max_Column-1){x=0;y=y+2;}
                if(SIZE ==16)
                        {
                        OLED_Set_Pos(x,y);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OLED_DATA);
                        OLED_Set_Pos(x,y+1);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8],OLED_DATA);
                        }
                        else {
                                OLED_Set_Pos(x,y+1);
                                for(i=0;i<6;i++)
                                OLED_WR_Byte(F6x8[c][i],OLED_DATA);

                        }
}

//m^n函数
u32 oled_pow(u8 m,u8 n)
{
        u32 result=1;
        while(n--)result*=m;
        return result;
}
//显示2个数字
//x,y :起点坐标
//len :数字的位数
//size:字体大小
//mode:模式        0,填充模式;1,叠加模式
//num:数值(0~4294967295);
void OLED_ShowNum(u8 x,u8 y,u32 num,u8 len,u8 size2)
{
        u8 t,temp;
        u8 enshow=0;
        for(t=0;t<len;t++)
        {
                temp=(num/oled_pow(10,len-t-1))%10;
                if(enshow==0&&t<(len-1))
                {
                        if(temp==0)
                        {
                                OLED_ShowChar(x+(size2/2)*t,y,' ');
                                continue;
                        }else enshow=1;

                }
                 OLED_ShowChar(x+(size2/2)*t,y,temp+'0');
        }
}
//显示一个字符号串
void OLED_ShowString(u8 x,u8 y,u8 *chr)
{
        unsigned char j=0;
        while (chr[j]!='\0')
        {                OLED_ShowChar(x,y,chr[j]);
                        x+=8;
                if(x>120){x=0;y+=2;}
                        j++;
        }
}
//显示汉字
void OLED_ShowCHinese(u8 x,u8 y,u8 n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