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cubemx外部中断与按键消抖程序

楼主(2020-10-11):
外部中断与按键消抖
1,用cubemx创建工程   设置中断通道
2、设置触发方式
3、开启中断
4、编写中断函数

在stm32l0xx_it.c文件中编写
uint32_t EXIT_NUM = 0;
uint32_t EXIT_CI(void)
{
       returnEXIT_NUM;
}
void EXIT_INIT(void)
{
       EXIT_NUM= 0;
}
void HAL_GPIO_EXTI_Callback(uint16_tGPIO_Pin)
{
       if(GPIO_Pin== EXIT_Pin) EXIT_NUM += 1;
}

5、按键检测函数
typedef enum
{
              posedge, //按键刚按下
              negedge,       //按键刚松开
              pressing, //按键按下
              release           //按键松开
}KeystateDef;                //按键状态
uint8_t key_num = 0;
uint8_t key_ci = 0;

KeystateDef key_Rea(void)
{
              if(EXIT_CI()!= 0)
              {
                     if(EXIT_CI()!= key_num && EXIT_CI() != 0)
                     {
                            key_num= EXIT_CI();
                            key_ci= 0;
                     }
                     else
                     {
                            key_ci= key_ci == 10 ? 10 : key_ci + 1;
                            if(key_ci== 9)
                            {
                                   if(!HAL_GPIO_ReadPin(EXIT_GPIO_Port,EXIT_Pin))return posedge ;
                                   else{
                                          EXIT_INIT();
                                          returnnegedge;
                                   }
                            }
                            elseif(key_ci == 10) return pressing;
                     }
              }
              returnrelease;
}
6、读取按键状态
       KeystateDefkey = key_Rea();
7、调用
                main()
                {
                        while(1)
                        {
                                KeystateDef key = key_Rea();

                                switch(key)
                                {
                                        case posedge: sprintf(tab,"刚按下"); break;
                                        case negedge: sprintf(tab,"刚松开"); break;
                                }
                        }
                }

网友A(2021-08-31):
楼主你好,请问这个按键检测函数(typedef enum)应该写在哪个.c文件,是主函数还是自己另外创建一个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