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轴加速度传感器推荐

楼主(2020-10-11):
背景:新手(之前是做软件的,基于JAVA语言),和单片机几乎没有什么接触;
现在想做一个同步机械手臂,说是要用到三轴加速度传感器,有什么推荐的牌子和型号吗。感谢

另:不知道传感器和CPU(是不是叫这个名字?)是不是一定要搭配,如果必须,麻烦也给出对应的CPU型号

网友A:
不是必须搭配的,只是每一家的G-sensor需要重新调试下,G-sensor厂家很多,比如BOSCH BMA425或者其他型号,Mcube(MC3610),士兰微,ST的LIS3DH,很多

网友B:
32+mpu6050的方案吧,基本上都是现成的代码,稍微改改就行,你去控制机械臂的话,使用32输出pwm波控制相应的舵机也比较方便,定时器资源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必须搭配的,只是每一家的G-sensor需要重新调试下,G-sensor厂家很多,比如BOSCH BMA425或者其他型号, ...

感谢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