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动态数码管显示DS18B20测温显示程序

楼主(2020-10-11):
动态数码管显示DS18B20测温显示,折腾好几天了,终于搞定了,开始要么不能正常显示温度,要么乱跳动。究其原因是DS18B20读写的时序太严格了,程序中动态数码管显示需要开定时中断扫描显示,折腾多天的问题就是这个定时中断打断了正常的读写时序。附上显示正常的程序,供初学者参考

试验成功的板子

试验成功的板子

/*********
测试DS18B20测温数码管动态显示
**********/
#include<STC90C52.h>
#include"ds18b20.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edDuan  P0      /*定义数码管段码的控制脚*/
#define LedWei P2    /*定义数码管位码的控制脚*/

sbit        Out0=P3^2;//增氧泵控制输出

uchar code NumTab[]={//显示段码共阳码64231750
0x21,0xEB,0x85,0x83,0x4B,0x13,0x11,0xAB,0x01,0x03,  //"9"
0x09,0x51,0x35,0xC1,0x15,0x1D,0x49,0x75,0x29,0x61,0x0D,0xD1,0xDF,0xFF,0x3D,0xD9};
//A   B     C    D    E   F    H    I    N    U    P    o     -  熄灭  T     n
uchar code DisBit[]={/*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LED位驱动
uchar data DisBuf[6]={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显示段码缓冲值*/
uchar data DisBitCnt=0;//显示第几位选择

/*****************************************************************
函数名:毫秒级CPU延时函数
调  用:delay (?);
参  数:1~65535(参数不可为0)
返回值:无
结  果:占用CPU方式延时与参数数值相同的毫秒时间
备  注:应用于1T单片机时i<600,应用于12T单片机时i<125
/******************************************************************/
void DelaymsN(uint t)
{
        uint i;               //定义变量
        for(;t>0;t--)             //如果t大于0,t减1(外层循环)
        for(i=120;i>0;i--);         //i等于124,如果i大于0,i减1
}
/******************************
初始化设置定时器0,2MS at 12Mhz
******************************/
void timeinit() /*定义中断方式*/
{
    TMOD=0x01;  /*定时0,1工作在方式1*/
    TH0=0xf8;//(65535-1000)/256;//定时1MS*2_6Mhz=2Ms
    TL0=0x2f;//(65535-1000)%256;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        ClearEPROM();

//        ReadE2P();//读出设定的值
          EA=1;     /*开总中断*/
        TR0=1;
}
/********
显示数据处理
************/
/*******************************************************************************
* 函 数 名         : LcdDisplay()
* 函数功能                   : LCD显示读取到的温度
* 输    入         : v
* 输    出         : 无
*******************************************************************************/

void DisplayTablex(int temp)          //lcd显示
{
           float tp;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DisBuf[0] = 0xdf; //显示-号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由?.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else
          {
                DisBuf[0] = 0xff;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DisBuf[1]= NumTab[temp / 10000];
        DisBuf[2]= NumTab[temp % 10000 / 1000];
        DisBuf[3]= NumTab[temp % 1000 / 100] &0xfe;
        DisBuf[4]= NumTab[temp % 100 / 10];
        DisBuf[5]= NumTab[temp % 10];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timeinit();//初始化
        while(1)
        {
                DisplayTablex(Ds18b20ReadTemp());
                DelaymsN(200);
                DelaymsN(200);
        }
}

/*****第一种显示方式数据处理****
void Dis0()
{
        DisBuf[0]=NumTab[0];//O
        DisBuf[1]=NumTab[15];//F
        DisBuf[2]=NumTab[15];//F
        DisBuf[3]=0xff;
        DisBuf[4]=0xff;
        DisBuf[5]=0xff;
}  */
/*-----------------------------------------------
显示部分程序,采用定时器0产生中断,2MS更新一次
因为使用晶振为12Mhz
------------------------------------------------*/
void Display() interrupt 1 //using 3
{

        TR0=0;//关定时器0
    TH0=0xf8;//(65535-1000)/256;//定时1MS*2_6Mhz=2Ms
    TL0=0x2f;//(65535-1000)%256;
        LedWei=0xff; /*关闭显示*/
        TR0=1;//打开定时器0

//        Dis0();//第一种显示方式
        /********开始显示******************/
        LedDuan=DisBuf[DisBitCnt]; /*输出段码数据到数码管*/
        LedWei=DisBit[DisBitCnt]; /*输出位码数据到数码管*/
        DisBitCnt++;
        if(DisBitCnt>=6)
        DisBitCnt=0; /*6位数码管全动态输出*/
}

附上打包的程序

网友A(2021-01-26):
谢谢分享,有空下载一份学习一下

网友B:
谢谢分享,初学正好能拿来借鉴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