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楼主:
- ================================================================================
- File Name : GUI_Basic.c
- Author : LiYOng
- Date : 2008-12-12 15:51
- Version : 1.0
- Decription: This file contains some basic functions for GUI, It need the LCD
- Drive functions
- ================================================================================
- */
- #include "GUI_Basic.H"
- #include "GUI_Type.H"
- #include "fontlib.h"
- /*
- ================================================================================
- Function : GUI_DrawRectangle( )
- Description : Draw a rectangle
- Input : -pRect, point to a rectangle structure
- output : None
- ================================================================================
- */
- void GUI_DrawRectangle( RECT* pRect )
- {
- LINE line;
- line.xs = pRect->xs;
- line.xe = pRect->xe;
- line.ys = pRect->ys;
- line.ye = pRect->ys;
- line.Color = pRect->Color;
- LCDDrawHRLine( &line );
- line.xe = pRect->xs;
- line.ye = pRect->ye;
- LCDDrawHRLine( &line );
- line.xs = pRect->xe;
- line.ys = pRect->ye;
- LCDDrawHRLine( &line );
- line.xe = pRect->xe;
- line.ye = pRect->ys;
- LCDDrawHRLine( &line );
- }
- /*
- ================================================================================
- Function : GUI_DrawLine( )
- Description : Draw a line
- Input : -pLine, point to a line structure
- output : None
- ================================================================================
- */
- void GUI_DrawLine( LINE* pLine )
- {
- INT32S dx; // 直线x轴差值变量
- INT32S dy; // 直线y轴差值变量
- INT32S dx_sym; // x轴增长方向,为-1时减值方向,为1时增值方向
- INT32S dy_sym; // y轴增长方向,为-1时减值方向,为1时增值方向
- INT32S dx_x2; // dx*2值变量,用于加快运算速度
- INT32S dy_x2; // dy*2值变量,用于加快运算速度
- INT32S di; // 决策变量
- POINT point;
- LINE line;
- line.xs = pLine->xs;
- line.ys = pLine->ys;
- line.xe = pLine->xe;
- line.ye = pLine->ye;
- line.Color = pLine->Color;
- point.Color = pLine->Color;
- dx = line.xe - line.xs;
- dy = line.ye - line.ys;
- /* 判断增长方向,或是否为水平线、垂直线、点 */
- if( dx > 0 ) // 判断x轴方向
- dx_sym = 1; // dx>0,设置dx_sym=1
- else
- {
- if( dx < 0 )
- {
- dx_sym = -1; // dx<0,设置dx_sym=-1
- else
- {
- LCDDrawHRLine( &line );
- return;
- }
- }
- if( dy > 0 ) // 判断y轴方向
- dy_sym = 1; // dy>0,设置dy_sym=1
- else
- {
- if( dy < 0 )
- {
- dy_sym = -1; // dy<0,设置dy_sym=-1
- else
- { // dy==0,画水平线,或一点
- LCDDrawHRLine( &line );
- return;
- }
- }
- /* 将dx、dy取绝对值 */
- dx = dx_sym * dx;
- dy = dy_sym * dy;
- /* 计算2倍的dx及dy值 */
- dx_x2 = dx*2;
- dy_x2 = dy*2;
- /* 使用Bresenham法进行画直线 */
- if( dx >= dy ) // 对于dx>=dy,则使用x轴为基准
- {
- di = dy_x2 - dx;
- while( line.xs != line.xe )
- {
- point.x = line.xs;
- point.y = line.ys;
- LCDDrawPoint( &point );
- line.xs += dx_sym;
- if( di < 0 )
- {
- di += dy_x2; // 计算出下一步的决策值
- else
- {
- di += dy_x2 - dx_x2;
- line.ys += dy_sym;
- }
- }
- LCDDrawPoint( &point ); // 显示最后一点
- else // 对于dx<dy,则使用y轴为基准
- {
- di = dx_x2 - dy;
- while( line.ys != line.ye )
- {
- point.x = line.xs;
- point.y = line.ys;
- LCDDrawPoint( &point );
- line.ys += dy_sym;
- if(di<0)
- {
- di += dx_x2;
- }
- else
- {
- di += dx_x2 - dy_x2;
- line.xs += dx_sym;
- }
- }
- LCDDrawPoint( &point ); // 显示最后一点
- /*
- ================================================================================
- Name: PrintFont
- Function: Display a character at a special area
- Input: 1.Xs : Start position X
- 2.Ys : Start position Y
- 3.pFont : A pointer of a font structure
- 4.Character : The ASCII code of the character.
- Output: None
- Note: The start position is inputted as a parameter, And the end position is calculated by the FONT
- structure.
- Author: LiYong
- Date : 2008.08.09
- ================================================================================
- */
- void GUI_DisplayFont( INT8U Xs, INT8U Ys, FONT* pFont, char Character )
- {
- BitBlock Block;
- INT32U Bytes;
- INT8U DataBuffer[64];
- INT8U i;
- const unsigned char *offset;
- Block.Height = pFont->Height;
- Block.Width = pFont->Width;
- Block.Color = pFont->Color;
- Block.BackColor = pFont->BackColor;
- Block.xs = Xs;
- Block.ys = Ys;
- Bytes = pFont->Width >> 3;
- if( pFont->Width & 0x07 )
- {
- Bytes ++;
- }
- Bytes *= pFont->Height;
- Bytes *= Character - ' ';
- if( pFont->Height == 18 )
- {
- offset = (const unsigned char*)&FontLib_18;
- }
- else if( pFont->Height == 14 )
- {
- offset = (const unsigned char*)&FontLib_14;
- }
- else
- {
- return;
- }
- offset += Bytes;
- for( i = 0; i < 36; i ++ )
- {
- //DataBuffer[i] = pgm_read_byte( offset + i );
- }
- Block.pData = DataBuffer;
- PrintBitBlock( &Block );
- }
- /*
- ========================================================================================================
- Name: DisplayStr
- Function: Display a character at a special area
- Input:
- 1.Xs : Start position X
- 2.Ys : Start position Y
- 3.pFont : A pointer of a font structure
- 4.Str : The start address of a string
- Output: None
- Note: The start position is inputted as a parameter, And the end position is calculated by the FONT
- structure.
- Author: LiYong
- Date : 2008.08.09
- ========================================================================================================
- */
- void GUI_DisplayStr( INT8U xs, INT8U ys, FONT* pFont, char* Str )
- {
- while( *Str )
- {
- GUI_DisplayFont( xs, ys, pFont, *Str );
- Str ++;
- xs += pFont->Width;
- }
- }
- /*
- ================================================================================
- Name: GUI_DrawCircle( )
- Function: Display a cycle at a special area
- Input: -pCycle, A pinter point to a cycle structure
- Output: None
- Author: LiYong
- Date : 2008.08.09
- ================================================================================
- */
- void GUI_DrawCircle( CIRCLE* pCircle )
- {
- INT8S draw_x0, draw_y0; // 刽图点坐标变量
- INT8S draw_x1, draw_y1;
- INT8S draw_x2, draw_y2;
- INT8S draw_x3, draw_y3;
- INT8S draw_x4, draw_y4;
- INT8S draw_x5, draw_y5;
- INT8S draw_x6, draw_y6;
- INT8S draw_x7, draw_y7;
- INT8S xx, yy; // 画圆控制变量
- INT8S di; // 决策变量
- POINT point;
- point.Color = pCircle->Color;
- /* 参数过滤 */
- if(0 == pCircle->r ) return;
- /* 计算出8个特殊点(0、45、90、135、180、225、270度),进行显示 */
- point.x = draw_x0 = draw_x1 = pCircle->x;
- point.y = draw_y0 = draw_y1 = pCircle->y + pCircle->r;
- if( draw_y0 < GUI_LCM_YMAX ) LCDDrawPoint( &point ); // 90度
- point.x = draw_x2 = draw_x3 = pCircle->x;
- point.y = draw_y2 = draw_y3 = pCircle->y - pCircle->r;
- if( draw_y2 >= 0 ) LCDDrawPoint( &point ); // 270度
- point.x = draw_x4 = draw_x6 = pCircle->x + pCircle->r;
- point.y = draw_y4 = draw_y6 = pCircle->y;
- if(draw_x4<GUI_LCM_XMAX) LCDDrawPoint( &point ); // 0度
- point.x = draw_x5 = draw_x7 = pCircle->x - pCircle->r;
- point.y = draw_y5 = draw_y7 = pCircle->y;
- if(draw_x5>=0) LCDDrawPoint( &point ); // 180度
- if(1==pCircle->r) return; // 若半径为1,则已圆画完
- /* 使用Bresenham法进行画圆 */
- di = 3 - 2*pCircle->r; // 初始化决策变量
- xx = 0;
- yy = pCircle->r;
- while(xx<yy)
- { if(di<0)
- { di += 4*xx + 6;
- }
- else
- { di += 4*(xx - yy) + 10;
- yy--;
- draw_y0--;
- draw_y1--;
- draw_y2++;
- draw_y3++;
- draw_x4--;
- draw_x5++;
- draw_x6--;
- draw_x7++;
- }
- xx++;
- draw_x0++;
- draw_x1--;
- draw_x2++;
- draw_x3--;
- draw_y4++;
- draw_y5++;
- draw_y6--;
- draw_y7--;
- /* 要判断当前点是否在有效范围内 */
- if( (draw_x0<=GUI_LCM_XMAX)&&(draw_y0>=0) )
- {
- point.x = draw_x0;
- point.y = draw_y0;
- LCDDrawPoint( &point );
- }
- if( (draw_x1>=0)&&(draw_y1>=0) )
- {
- point.x = draw_x1;
- point.y = draw_y1;
- LCDDrawPoint( &point );
- }
- if( (draw_x2<=GUI_LCM_XMAX)&&(draw_y2<=GUI_LCM_YMAX) )
- {
- point.x = draw_x2;
- point.y = draw_y2;
- LCDDrawPoint( &point );
- }
- if( (draw_x3>=0)&&(draw_y3<=GUI_LCM_YMAX) )
- {
- point.x = draw_x3;
- point.y = draw_y3;
- LCDDrawPoint( &point );
- }
- if( (draw_x4<=GUI_LCM_XMAX)&&(draw_y4>=0) )
- {
- point.x = draw_x4;
- point.y = draw_y4;
- LCDDrawPoint( &point );
- }
- if( (draw_x5>=0)&&(draw_y5>=0) )
- {
- point.x = draw_x5;
- point.y = draw_y5;
- LCDDrawPoint( &point );
- }
- if( (draw_x6<=GUI_LCM_XMAX)&&(draw_y6<=GUI_LCM_YMAX) )
- {
- point.x = draw_x6;
- point.y = draw_y6;
- LCDDrawPoint( &point );
- }
- if( (draw_x7>=0)&&(draw_y7<=GUI_LCM_YMAX) )
- {
- point.x = draw_x7;
- point.y = draw_y7;
- LCDDrawPoint( &point );
- }
- }
- }
- /*
- ================================================================================
- Name: GUI_DrawCircleFill( )
- Function: Display a cycle at a special area and fill its area
- Input: -pCycle, A pinter point to a cycle structure
- Output: None
- Author: LiYong
- Date : 2008.08.09
- ================================================================================
- */
- void GUI_DrawCircleFill( CIRCLE* pCircle )
- {
- INT8S draw_x0, draw_y0; // 刽图点坐标变量
- INT8S draw_x1, draw_y1;
- INT8S draw_x2, draw_y2;
- INT8S draw_x3, draw_y3;
- INT8S draw_x4, draw_y4;
- INT8S draw_x5, draw_y5;
- INT8S draw_x6, draw_y6;
- INT8S draw_x7, draw_y7;
- INT8S fill_x0, fill_y0; // 填充所需的变量,使用垂直线填充
- INT8S fill_x1;
- INT8S xx, yy; // 画圆控制变量
- INT8S di; // 决策变量
- POINT point;
- LINE line;
- point.Color = pCircle->Color;
- line.Color = pCircle->Color;
- /* 参数过滤 */
- if(0==pCircle->r) return;
- /* 计算出4个特殊点(0、90、180、270度),进行显示 */
- point.x = draw_x0 = draw_x1 = pCircle->x;
- point.y = draw_y0 = draw_y1 = pCircle->y + pCircle->r;
- if(draw_y0<GUI_LCM_YMAX)
- {
- LCDDrawPoint( &point );
- }
- point.x = draw_x2 = draw_x3 = pCircle->x;
- point.y = draw_y2 = draw_y3 = pCircle->y - pCircle->r;
- if(draw_y2>=0)
- {
- LCDDrawPoint( &point );
- }
- point.x = draw_x4 = draw_x6 = pCircle->x + pCircle->r;
- point.y = draw_y4 = draw_y6 = pCircle->y;
- if(draw_x4<GUI_LCM_XMAX)
- {
- LCDDrawPoint( &point ); // 0度
- fill_x1 = draw_x4;
- else
- {
- fill_x1 = GUI_LCM_XMAX;
- }
- fill_y0 = pCircle->y; // 设置填充线条起始点fill_x0
- fill_x0 = pCircle->x - pCircle->r; // 设置填充线条结束点fill_y1
- if(fill_x0<0) fill_x0 = 0;
- line.xs = fill_x0;
- line.ys = fill_y0;
- line.ye = fill_y0;
- line.xe = fill_x1;
- LCDDrawHRLine( &line );
- point.x = draw_x5 = draw_x7 = pCircle->x - pCircle->r;
- point.y = draw_y5 = draw_y7 = pCircle->y;
- if(draw_x5>=0)
- {
- LCDDrawPoint( &point ); // 180度
- }
- if(1==pCircle->r) return;
- /* 使用Bresenham法进行画圆 */
- di = 3 - 2*pCircle->r; // 初始化决策变量
- xx = 0;
- yy = pCircle->r;
- while(xx<yy)
- { if(di<0)
- { di += 4*xx + 6;
- }
- else
- { di += 4*(xx - yy) + 10;
- yy--;
- draw_y0--;
- draw_y1--;
- draw_y2++;
- draw_y3++;
- draw_x4--;
- draw_x5++;
- draw_x6--;
- draw_x7++;
- }
- xx++;
- draw_x0++;
- draw_x1--;
- draw_x2++;
- draw_x3--;
- draw_y4++;
- draw_y5++;
- draw_y6--;
- draw_y7--;
- /* 要判断当前点是否在有效范围内 */
- if( (draw_x0<=GUI_LCM_XMAX)&&(draw_y0>=0) )
- {
- point.x = draw_x0;
- point.y = draw_y0;
- LCDDrawPoint( &point );
- }
- if( (draw_x1>=0)&&(draw_y1>=0) )
- {
- point.x = draw_x1;
- point.y = draw_y1;
- LCDDrawPoint( &point );
- }
- /* 第二点水直线填充(下半圆的点) */
- if(draw_x1>=0)
- { /* 设置填充线条起始点fill_x0 */
- fill_x0 = draw_x1;
- /* 设置填充线条起始点fill_y0 */
- fill_y0 = draw_y1;
- if(fill_y0>GUI_LCM_YMAX) fill_y0 = GUI_LCM_YMAX;
- if(fill_y0<0) fill_y0 = 0;
- /* 设置填充线条结束点fill_x1 */
- fill_x1 = pCircle->x*2 - draw_x1;
- if(fill_x1>GUI_LCM_XMAX) fill_x1 = GUI_LCM_XMAX;
- line.xs = fill_x0;
- line.xe = fill_x1;
- line.ys = line.ye = fill_y0;
- LCDDrawHRLine( &line );
- }
- if( (draw_x2<=GUI_LCM_XMAX)&&(draw_y2<=GUI_LCM_YMAX) )
- {
- point.x = draw_x2;
- point.y = draw_y2;
- LCDDrawPoint( &point );
- }
- if( (draw_x3>=0)&&(draw_y3<=GUI_LCM_YMAX) )
- {
- point.x = draw_x3;
- point.y = draw_y3;
- LCDDrawPoint( &point );
- }
- /* 第四点垂直线填充(上半圆的点) */
- if(draw_x3>=0)
- { /* 设置填充线条起始点fill_x0 */
- fill_x0 = draw_x3;
- /* 设置填充线条起始点fill_y0 */
- fill_y0 = draw_y3;
- if(fill_y0>GUI_LCM_YMAX) fill_y0 = GUI_LCM_YMAX;
- if(fill_y0<0) fill_y0 = 0;
- /* 设置填充线条结束点fill_x1 */
- fill_x1 = pCircle->x*2 - draw_x3;
- if(fill_x1>GUI_LCM_XMAX) fill_x1 = GUI_LCM_XMAX;
- line.xs = fill_x0;
- line.xe = fill_x1;
- line.ys = line.ye = fill_y0;
- LCDDrawHRLine( &line );
- }
- if( (draw_x4<=GUI_LCM_XMAX)&&(draw_y4>=0) )
- {
- point.x = draw_x4;
- point.y = draw_y4;
- LCDDrawPoint( &point );
- }
- if( (draw_x5>=0)&&(draw_y5>=0) )
- {
- point.x = draw_x5;
- point.y = draw_y5;
- LCDDrawPoint( &point );
- }
- /* 第六点垂直线填充(上半圆的点) */
- if(draw_x5>=0)
- { /* 设置填充线条起始点fill_x0 */
- fill_x0 = draw_x5;
- /* 设置填充线条起始点fill_y0 */
- fill_y0 = draw_y5;
- if(fill_y0>GUI_LCM_YMAX) fill_y0 = GUI_LCM_YMAX;
- if(fill_y0<0) fill_y0 = 0;
- /* 设置填充线条结束点fill_x1 */
- fill_x1 = pCircle->x*2 - draw_x5;
- if(fill_x1>GUI_LCM_XMAX) fill_x1 = GUI_LCM_XMAX;
- line.xs = fill_x0;
- line.xe = fill_x1;
- line.ys = line.ye = fill_y0;
- LCDDrawHRLine( &line );
- }
- if( (draw_x6<=GUI_LCM_XMAX)&&(draw_y6<=GUI_LCM_YMAX) )
- {
- point.x = draw_x6;
- point.y = draw_y6;
- LCDDrawPoint( &point );
- }
- if( (draw_x7>=0)&&(draw_y7<=GUI_LCM_YMAX) )
- {
- point.x = draw_x7;
- point.y = draw_y7;
- LCDDrawPoint( &point );
- }
- /* 第八点垂直线填充(上半圆的点) */
- if(draw_x7>=0)
- { /* 设置填充线条起始点fill_x0 */
- fill_x0 = draw_x7;
- /* 设置填充线条起始点fill_y0 */
- fill_y0 = draw_y7;
- if(fill_y0>GUI_LCM_YMAX) fill_y0 = GUI_LCM_YMAX;
- if(fill_y0<0) fill_y0 = 0;
- /* 设置填充线条结束点fill_x1 */
- fill_x1 = pCircle->x*2 - draw_x7;
- if(fill_x1>GUI_LCM_XMAX) fill_x1 = GUI_LCM_XMAX;
- line.xs = fill_x0;
- line.xe = fill_x1;
- line.ys = line.ye = fill_y0;
- LCDDrawHRLine( &line );
- }
- }
- }
- /*
- ================================================================================
- Name: GUI_DrawEllipse( )
- Function: Display a ellipse at a special area
- Input: -pCycle, A pinter point to a ellipse structure
- Output: None
- Author: LiYong
- Date : 2008.08.09
- ================================================================================
- */
- void GUI_DrawEllipse( ELLIPSE* pEllipse )
- {
- INT32S draw_x0, draw_y0; // 刽图点坐标变量
- INT32S draw_x1, draw_y1;
- INT32S draw_x2, draw_y2;
- INT32S draw_x3, draw_y3;
- INT32S xx, yy; // 画图控制变量
- INT32S center_x, center_y; // 椭圆中心点坐标变量
- INT32S radius_x, radius_y; // 椭圆的半径,x轴半径和y轴半径
- INT32S radius_xx, radius_yy; // 半径乘平方值
- INT32S radius_xx2, radius_yy2; // 半径乘平方值的两倍
- INT32S di; // 定义决策变量
- POINT point;
- point.Color = pEllipse->Color;
- /* 参数过滤 */
- if( (pEllipse->xs == pEllipse->xe ) ||
- (pEllipse->ys == pEllipse->ye ) ) return;
- /* 计算出椭圆中心点坐标 */
- center_x = (pEllipse->xs + pEllipse->xe) >> 1;
- center_y = (pEllipse->ys + pEllipse->ye) >> 1;
- /* 计算出椭圆的半径,x轴半径和y轴半径 */
- if(pEllipse->xs > pEllipse->xe)
- { radius_x = (pEllipse->xs - pEllipse->xe) >> 1;
- }
- else
- { radius_x = (pEllipse->xe - pEllipse->xs) >> 1;
- }
- if(pEllipse->ys > pEllipse->ye)
- { radius_y = (pEllipse->ys - pEllipse->ye) >> 1;
- }
- else
- { radius_y = (pEllipse->ye - pEllipse->ys) >> 1;
- }
- /* 计算半径平方值 */
- radius_xx = radius_x * radius_x;
- radius_yy = radius_y * radius_y;
- /* 计算半径平方值乘2值 */
- radius_xx2 = radius_xx<<1;
- radius_yy2 = radius_yy<<1;
- /* 初始化画图变量 */
- xx = 0;
- yy = radius_y;
- di = radius_yy2 + radius_xx - radius_xx2*radius_y ; // 初始化决策变量
- /* 计算出椭圆y轴上的两个端点坐标,作为作图起点 */
- draw_x0 = draw_x1 = draw_x2 = draw_x3 = center_x;
- draw_y0 = draw_y1 = center_y + radius_y;
- draw_y2 = draw_y3 = center_y - radius_y;
- point.x = draw_x0;
- point.y = draw_y0;
- LCDDrawPoint( &point );
- point.x = draw_x2;
- point.y = draw_y2;
- LCDDrawPoint( &point ); // 画y轴上的两个端点
- while( (radius_yy*xx) < (radius_xx*yy) )
- { if(di<0)
- { di+= radius_yy2*(2*xx+3);
- }
- else
- { di += radius_yy2*(2*xx+3) + 4*radius_xx - 4*radius_xx*yy;
- yy--;
- draw_y0--;
- draw_y1--;
- draw_y2++;
- draw_y3++;
- }
- xx ++; // x轴加1
- draw_x0++;
- draw_x1--;
- draw_x2++;
- draw_x3--;
- point.x = draw_x0;
- point.y = draw_y0;
- LCDDrawPoint( &point );
- point.x = draw_x1;
- point.y = draw_y1;
- LCDDrawPoint( &point );
- point.x = draw_x2;
- point.y = draw_y2;
- LCDDrawPoint( &point );
- point.x = draw_x3;
- point.y = draw_y3;
- LCDDrawPoint( &point );
- }
- di = radius_xx2*(yy-1)*(yy-1) + radius_yy2*xx*xx + radius_yy + radius_yy2*xx - radius_xx2*radius_yy;
- while(yy>=0)
- { if(di<0)
- { di+= radius_xx2*3 + 4*radius_yy*xx + 4*radius_yy - 2*radius_xx2*yy;
- xx ++; // x轴加1
- draw_x0++;
- draw_x1--;
- draw_x2++;
- draw_x3--;
- }
- else
- { di += radius_xx2*3 - 2*radius_xx2*yy;
- }
- yy--;
- draw_y0--;
- draw_y1--;
- draw_y2++;
- draw_y3++;
- point.x = draw_x0;
- point.y = draw_y0;
- LCDDrawPoint( &point );
- point.x = draw_x1;
- point.y = draw_y1;
- LCDDrawPoint( &point );
- point.x = draw_x2;
- point.y = draw_y2;
- LCDDrawPoint( &point );
- point.x = draw_x3;
- point.y = draw_y3;
- LCDDrawPoint( &point );
- }
- }
- /*
- ================================================================================
- Name: GUI_DrawEllipseFill( )
- Function: Display a ellipse at a special area and fill its area
- Input: -pCycle, A pinter point to a ellipse structure
- Output: None
- Author: LiYong
- Date : 2008.08.09
- ================================================================================
- */
- void GUI_DrawEllipseFill( ELLIPSE* pEllipse )
- {
- INT32S draw_x0, draw_y0; // 刽图点坐标变量
- INT32S draw_x1, draw_y1;
- INT32S draw_x2, draw_y2;
- INT32S draw_x3, draw_y3;
- INT32S xx, yy; // 画图控制变量
- INT32S center_x, center_y; // 椭圆中心点坐标变量
- INT32S radius_x, radius_y; // 椭圆的半径,x轴半径和y轴半径
- INT32S radius_xx, radius_yy; // 半径乘平方值
- INT32S radius_xx2, radius_yy2; // 半径乘平方值的两倍
- INT32S di; // 定义决策变量
- POINT point;
- LINE line;
- point.Color = pEllipse->Color;
- line.Color = pEllipse->Color;
- /* 参数过滤 */
- if( (pEllipse->xs==pEllipse->xe) ||
- (pEllipse->ys==pEllipse->ye) ) return;
- /* 计算出椭圆中心点坐标 */
- center_x = (pEllipse->xs + pEllipse->xe) >> 1;
- center_y = (pEllipse->ys + pEllipse->ye) >> 1;
- /* 计算出椭圆的半径,x轴半径和y轴半径 */
- if(pEllipse->xs > pEllipse->xe)
- {
- radius_x = (pEllipse->xs - pEllipse->xe) >> 1;
- }
- else
- {
- radius_x = (pEllipse->xe - pEllipse->xs) >> 1;
- }
- if(pEllipse->ys > pEllipse->ye)
- {
- radius_y = (pEllipse->ys - pEllipse->ye) >> 1;
- }
- else
- {
- radius_y = (pEllipse->ye - pEllipse->ys) >> 1;
- }
- /* 计算半径乘平方值 */
- radius_xx = radius_x * radius_x;
- radius_yy = radius_y * radius_y;
- /* 计算半径乘4值 */
- radius_xx2 = radius_xx<<1;
- radius_yy2 = radius_yy<<1;
- /* 初始化画图变量 */
- xx = 0;
- yy = radius_y;
- di = radius_yy2 + radius_xx - radius_xx2*radius_y ; // 初始化决策变量
- /* 计算出椭圆y轴上的两个端点坐标,作为作图起点 */
- draw_x0 = draw_x1 = draw_x2 = draw_x3 = center_x;
- draw_y0 = draw_y1 = center_y + radius_y;
- draw_y2 = draw_y3 = center_y - radius_y;
- point.x = draw_x0;
- point.y = draw_y0;
- LCDDrawPoint( &point );
- point.x = draw_x2;
- point.y = draw_y2;
- LCDDrawPoint( &point );// 画y轴上的两个端点
- while( (radius_yy*xx) < (radius_xx*yy) )
- { if(di<0)
- { di+= radius_yy2*(2*xx+3);
- }
- else
- { di += radius_yy2*(2*xx+3) + 4*radius_xx - 4*radius_xx*yy;
- yy--;
- draw_y0--;
- draw_y1--;
- draw_y2++;
- draw_y3++;
- }
- xx ++; // x轴加1
- draw_x0++;
- draw_x1--;
- draw_x2++;
- draw_x3--;
- point.x = draw_x0;
- point.y = draw_y0;
- LCDDrawPoint( &point );
- point.x = draw_x1;
- point.y = draw_y1;
- LCDDrawPoint( &point );
- point.x = draw_x2;
- point.y = draw_y2;
- LCDDrawPoint( &point );
- point.x = draw_x3;
- point.y = draw_y3;
- LCDDrawPoint( &point );
- /* 若y轴已变化,进行填充 */
- if(di>=0)
- {
- line.xs = draw_x0;
- line.xe = draw_x1;
- line.ys = line.ye = draw_y0;
- LCDDrawHRLine( &line );
- line.xs = draw_x2;
- line.xe = draw_x3;
- line.ys = line.ye = draw_y2;
- LCDDrawHRLine( &line );
- }
- }
- di = radius_xx2*(yy-1)*(yy-1) + radius_yy2*xx*xx + radius_yy +
- radius_yy2*xx - radius_xx2*radius_yy;
- while(yy>=0)
- { if(di<0)
- { di+= radius_xx2*3 + 4*radius_yy*xx + 4*radius_yy - 2*radius_xx2*yy;
- xx ++; // x轴加1
- draw_x0++;
- draw_x1--;
- draw_x2++;
- draw_x3--;
- }
- else
- { di += radius_xx2*3 - 2*radius_xx2*yy;
- }
- yy--;
- draw_y0--;
- draw_y1--;
- draw_y2++;
- draw_y3++;
- point.x = draw_x0;
- point.y = draw_y0;
- LCDDrawPoint( &point );
- point.x = draw_x1;
- point.y = draw_y1;
- LCDDrawPoint( &point );
- point.x = draw_x2;
- point.y = draw_y2;
- LCDDrawPoint( &point );
- point.x = draw_x3;
- point.y = draw_y3;
- LCDDrawPoint( &point );
- /* y轴已变化,进行填充 */
- line.xs = draw_x0;
- line.xe = draw_x1;
- line.ys = line.ye = draw_y0;
- LCDDrawHRLine( &line );
- line.xs = draw_x2;
- line.xe = draw_x3;
- line.ys = line.ye = draw_y2;
- LCDDrawHRLine( &line );
- }
- }
- /*
- ================================================================================
- Name: GUI_Inital( )
- Function: Initialize GUI with single color
- Input: -Color, Initialize color
- Output: None
- Author: LiYong
- Date : 2008.08.09
- ================================================================================
- */
- void GUI_Inital( TCOLOR Color )
- {
- DOLLOP dollop;
- dollop.xs = 0;
- dollop.xe = GUI_LCM_XMAX;
- dollop.ys = 0;
- dollop.ye = GUI_LCM_YMAX;
- dollop.Color = Color;
- LCDDrawDollop( &dollop );
- }
- /*
- ================================================================================
- =======================================End of file==============================
- ================================================================================
- */
复制代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