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上位机源程序 下位机单片机实现控制电机

楼主(2020-10-12):
基于C#的上位机编程程序,通过上位机控制下位机实现电脑操作控制步进电机的转动
J%X$QPTYA(W[M[}MJY9~%55.png }L@2XRB9MJ)UI1632YSXX.png PY)@~@WDWEB)1S%H8M}WM~M.png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 "2401.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ds18b20.h"
          sbit IN1=P1^0;
      sbit IN2=P1^1;
      sbit ENA=P1^2;            //位定义L298M芯片使能端ENA
          sbit led0=P2^0;           //正转指示灯
          sbit led1=P2^1;                    //反转指示灯
          sbit led2=P2^2;               //加速指示灯
          sbit led3=P2^3;                    //减速指示灯
          sbit led4=P2^4;                     //开始指示灯
          sbit led5=P2^5;                     //停止指示灯
          uint  v[1];
          uint        i,Time1num=0;
          uint        song[1];
          uint j;

          void delay_ms(uint z)        //延时函数
       {
                uint y;
                while(z--)
                    for(y=110;y>0;y--);

       }

        uchar k,m;
        uint x=3,y=7;

           void pwm(uint i,uint j)         //pwm调速

           {
                 ENA=1;
                 delay_ms(i);
                 ENA=0; //电机停转
                 delay_ms(j);

           }

           void UART_init (void){//UART串口初始化函数
        TMOD = 0x21;        //定时器T/C1工作方式2
        SCON = 0x50;        //串口工作方式1,允许串口接收(SCON = 0x40 时禁止串口接收)
        TH1 = 0xfD;        //定时器初值高8位设置
        TL1 = 0xfD;        //定时器初值低8位设置
        TH0 = (65536-50000)/256;
        TL0 = (65536-50000)%256;
        PCON = 0;        //波特率倍频
                      //PCON = 0;
        TR1 = 1;        //定时器启动
        TR0 = 1;        //定时器启动
  EA=1;ES=1;ET0=1;PT0=1;//PS=1;
}

           void main()
            {

                   UART_init ();

           while(1)
                    {

                                 if(k==0xfa)
                                 {
                                         x=10;y=0;pwm(x,y);
                                 }
                                   if(k==0xc8)
                                 {
                                   x=8;y=2;pwm(x,y);
                                 }
                                  if(k==0x96)
                                 {
                                   x=6;y=4;pwm(x,y);
                                 }
                                  if(k==0x64)
                                 {
                                  x=4;y=6;pwm(x,y);
                                 }
                                  if(k==0x32)
                                 {
                                    x=2;y=8;pwm(x,y);
                                 }
                            if(k==0x01)                //正转
                             {
                                 IN1=0;IN2=1;led0=0;x=2;y=8;pwm(x,y);
                                }
                           if(k==0x02)                  //反转
                                {
                                IN1=1;IN2=0;led1=0;x=2;y=8;pwm(x,y);
                                }
                                    if(k==0x03)           //停转
                                 {
                                IN1=0;IN2=0;x=0;
                                 }
                                          if(k==0x81)                //加速
                            {
                                    led2=0;pwm(x,y);
                            }

                           if(k==0x82)                  //减速
                         {
                                led3=0;pwm(x,y);
                         }
                                if(k==0x06)                //全速
                                {
                                 x=10;y=0;led5=0;pwm(x,y);
                                }

                    }
            }
           void SIO_ISR() interrupt 4
          {
                        k=SBUF;
                      RI=0;
                         if(k==0x81)
                          {
                                  x=x+2;y=10-x;
                                if(x>10)
                                {x=10;y=0;}
                                if(x<0)
                                {x=0;y=10;}
                          }
                                if(k==0x82)
                                {
                                   x=x-2;
                                   y=10-x;
                                   if(x>10)
                                {x=10;y=0;}
                                if(x<0)
                                {x=0;y=10;}
                                  }

                }

         void int_1()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ime1num++;
        if(Time1num==5)
……………………

下位机

网友A(2021-03-25):
感谢楼主无私的分享,下来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B:
问个问题,如何实现MFC和单片机实现关联的?

网友C(2023-06-05):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谢谢

请问您学懂了吗 想问你一些问题可以吗

网友E:
应该可以参考!

网友F(2024-05-05):
引用 网友G:
谢谢楼主分享!!!

谢谢楼主分享!!!给力

网友H(2024-07-12):
非常好的参考资料,学习一下

网友H(2024-11-24):
学习C程序结构,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