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单片机的AHT20温湿度做的oled12864温湿度计 源程序

楼主:
这个传感器出来有两个多月了,1.9票的很值,提供下仅供大家参考谢谢代码已经校准和小米基本差异。早在快俩月前就弄好了今天闲发一贴
喜欢的请给我加分,谢谢

这是做的彩屏的
代码局部截图

这个IC长这样

下载选项一定不要勾选“允许低压复位”,并将低压检测电压设置成3.0V

#include "stc8.h"        //STC8头文件
#include "def.h"        //宏定义 常用函数
#include "delay.h"  //延时函数
#include "aht10.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oled.h"

u32  read_aht10_Cnt = 0;

u32  CT_data[2];

int  AHT10_Tem,AHT10_Hum;

//本地函数申明

void Read_TempAndHum(void);

//外部扩展变量声明
extern bit B_1ms;

void main(void)
{
    u8  ret = 0;
    u8  cnt = 0;

    //延时等待电源稳定
    delay_ms(500);
    delay_ms(500);

    Timer0_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Timer1_Init();         //定时器1初始化

    EA     = 1;            //开启总中断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Clear();          //清屏

    ret = JH_Init();

    while(JH_Read_Cal_Enable()==0)//等到校准输出使能位为1,才读取。
    {
        ret = JH_Init();      //如果为0再使能一次
        delay_ms(30);

        if(++cnt>3)
            break;
    }

    while(1)
    {
        Read_TempAndHum();      //获取温湿度
    }
}

void Read_TempAndHum(void)
{
    if(read_aht10_Cnt>=1000)     //1S读取一次温湿度
    {
        JH_Read_CTdata(CT_data);                //读取温度和湿度

        //计算得到湿度值(放大了10倍,如果c1=523,表示现在湿度为52.3%)
        AHT10_Hum = CT_data[0]*1000/1024/780;

        //计算得到温度值(放大了10倍,如果t1=245,表示现在温度为24.5℃)
        AHT10_Tem = CT_data[1] *200*10/1024/1024-512;

        /*************  温湿度计  **********/
        OLED_ShowCHinese(32,0, 1,16);//温
        OLED_ShowCHinese(48,0, 2,16);//湿
        OLED_ShowCHinese(64,0, 3,16);//度
        OLED_ShowCHinese(80,0, 4,16);//计

        /*************  显示温度  **********/
        OLED_ShowCHinese(0 ,3, 1,16); //温
        OLED_ShowCHinese(16,3, 3,16); //度
        OLED_ShowString( 32,3,":",16);
        OLED_ShowString( 64,3,".",16);//显示小数点

        OLED_ShowNum(48, 3,AHT10_Tem/100     , 1,16);//环境温度-十位
        OLED_ShowNum(56, 3,(AHT10_Tem%100)/10, 1,16);//环境温度-个位
        OLED_ShowNum(72, 3,AHT10_Tem%10      , 1,16);//环境温度-小数位

        OLED_ShowCHinese(96,3,0,16);  //"℃"

        /*************  显示湿度  **********/
        OLED_ShowCHinese(0 ,6, 2,16); //湿
        OLED_ShowCHinese(16,6, 3,16); //度
        OLED_ShowString( 32,6,":",16);
        OLED_ShowString( 64,6,".",16);//显示小数点

        OLED_ShowNum(48, 6,AHT10_Hum/100     , 1,16);//环境湿度-十位
        OLED_ShowNum(56, 6,(AHT10_Hum%100)/10, 1,16);//环境湿度-个位
        OLED_ShowNum(72, 6,AHT10_Hum%10      , 1,16);//环境湿度-小数位

        OLED_ShowString(96, 6,"%",16);

        read_aht10_Cnt = 0;
    }
}

网友A(2021-02-13):
代码可以用666

网友B(2021-03-23):
实测可用

网友C(2021-06-09):
我的电脑因为缺少"STC8.H"编译不了,求大神分享一个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电脑因为缺少"STC8.H"编译不了,求大神分享一个啊

这里下载,和main.c放在一个目录,就可以编译成功了 如图http://www.51hei.com/bbs/dpj-131249-1.html

网友E:
去年调试这个没有成功,一直拖着没有继续进行,看来又可以借楼主的代码完成这个案子了,谢谢!

网友F(2021-08-22):
移植到辉芒单片机了 实测可用,支持国产

网友G(2021-09-22):
引用 网友F:
移植到辉芒单片机了 实测可用,支持国产

大神,这是用的AHT20嘛,我用的这个怎么读不到,我看程序写的是AHT10,求解

网友H(2022-02-10):
这代码有问题,SDA是bit0,代码中SDA定义bit7为高阻输入

/*************************此部分为I2C总线的驱动程序*************************************/

#include "stc8.h"
#include "i2c.h"
#include "delay.h"

sbit     SCL = P1^1;     //I2C  时钟
sbit     SDA = P1^0;     //I2C  数据

//SDA方向控制
void IO_SDA(u8 m)
{
  if(m==1)
  {
    P1M1 = 0x80;//配置SDA为高阻输入
    P1M0 = 0x00;
  }
  else
  {
    P1M1 = 0x00;//恢复SDA双向io
    P1M0 = 0x00;
  }
}

网友I:
近日也刚刚用到AHT20,感觉没到的温度总是比DS18B20高些,大约0.8度吧,估计彼此都有误差,因为DS18B20误差是0.5度,而AHT20误差是0.3度。一个比准确值低0.5度,一个比准确值高0.3度,这样就导致它们相差0.8度了。

网友J(2022-03-29):
最近有用到,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K(2022-08-27):
STC15W亲测可用,感谢楼主!!

网友L(2023-05-02):
引用 网友H:
这代码有问题,SDA是bit0,代码中SDA定义bit7为高阻输入

AHT20和AHT21有不同的地方吗?

网友M:
如果能够增加温湿度控制功能就更实用了。

网友N(2023-09-06):
软件i2c,还是硬件的i2c?

网友I:
引用 网友M:
如果能够增加温湿度控制功能就更实用了。

想应用到什么特别场合,才需要用温湿度控制吧

网友O:
引用 网友I:
想应用到什么特别场合,才需要用温湿度控制吧

朋友的养殖场 或者对温湿度要求高的场合

网友M:
引用 网友I:
想应用到什么特别场合,才需要用温湿度控制吧

对,孵化箱之类的温湿度控制

网友P(2024-09-06):
已在STC8H单片机上验证,结论如下
1.能读取和显示。我用的DHT20。2.
AHT10_Hum = CT_data[0]*1000/1024/780;
AHT10_Tem = CT_data[1] *200*10/1024/1024-512;
这两行换算和手册不一样,得改的,不然手指放到传感器上 湿度能大于一百。
4.缺少"STC8.H"需要自己补上,我直接替换成自己手里的"STC8H.H"了。
5.在delay.c里写的是24M主频下…… 实际我用的是11.0592M
6.对于51单片机,IIC管脚方向控制的IO_SDA(u8 m)这个函数并不需要,只会影响移植。OLED的IIC函数里都没有方向控制。STC的升级51直接设为准双向口就OK了。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网友Q:
AHT10_Hum = CT_data[0]*1000/1024/780;
这里/780什么意思?

网友R(2025-01-30):
这个负温度怎么改下程序呢?

网友S:
我是单片机新手,能把原理图文件一起分享出来吗

网友T(2025-11-29):
  AHT10_Hum = CT_data[0]*1000/1024/780;应该为  AHT10_Hum = CT_data[0]*1000/1024/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