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电路声音突然很小,各位大师请教一下

楼主(2020-10-12):
声音很小,请教大师们

网友A:
1检查喇叭线圈是否脱落2检查直流电压是否正常3检查输出级集成块是否烧毁4检查前集是否元件故障

网友B:
功放声音很小,可样这样排除:
1)因为功放有2路输出,你看每一路是不是都一样很小声,2声道同时坏的可能性不高,如果2声道声音都小,那就看看电源和输入是否正常。
2)如果2声道一个正常,一个声音小,先将功放输出的喇叭相互交换一下,看是不是会有变化,确定喇叭是否正常,如果还是一样,则喇叭没问题,再交换音频输入,看是不是音频输入的问题,如果音频输入没有问题,那就是声音小的那路声道有问题。
3)因为功放内部的每个声道都是独立工作的,所以对比排除法能很快判定故障在什么地方。

楼主:
两个都很小声

网友C:
两声道都小有几种可能,电源,音源,还有音量电位器

网友D:
这可能是由于放大器损坏或前置放大器损坏造成的。

网友E:
如果二个声道都很小,就查音量电位器和前级

网友F:
做一个监听器 ,就是简单的一级放大加耳机,从信号入口-前级放大-功率放大-到输出,一级一级查找,很好修的。

网友G:
如果不想不小心燒掉喇叭可以用一個水泥電阻瓦數要夠,用示波器看輸出的拖行再附在上面或者直接用一個鎢絲(碳化物)的燈泡幾拾瓦的都行直接可以看他的亮度就知道輸出多大

网友H:
供电正常,可以考虑信号放大问题,电容失效,信号放大三极管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