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104W单片机芯片的EEPROM怎么使用啊

楼主(2020-10-12):
我想用4个发光二极管分别接在单片机的5, 6, 7,8脚上,也就是P3.0,P3.1,P3.2,P3.3上,然后每一次上电就从EEPROM先读出数据,送到P3口,按数据点亮相应的发光二极管,读出的数据自加一之后再写入EEPROM里,望大神指教一二,先谢谢了。

楼主: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sfr IAP_DATA    =   0xC2;           //IAP数据寄存器
sfr IAP_ADDRH   =   0xC3;           //IAP地址寄存器高字节
sfr IAP_ADDRL   =   0xC4;           //IAP地址寄存器低字节
sfr IAP_CMD     =   0xC5;           //IAP命令寄存器
sfr IAP_TRIG    =   0xC6;           //IAP命令触发寄存器
sfr IAP_CONTR   =   0xC7;           //IAP控制寄存器

#define CMD_IDLE    0               //空闲模式
#define CMD_READ    1               //IAP字节读命令
#define CMD_PROGRAM 2               //IAP字节编程命令
#define CMD_ERASE   3               //IAP扇区擦除命令

//#define ENABLE_IAP 0x80           //if SYSCLK<30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1           //if SYSCLK<24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2            //if SYSCLK<20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3           //if SYSCLK<12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4           //if SYSCLK<6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5           //if SYSCLK<3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6           //if SYSCLK<2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7           //if SYSCLK<1MHz

//测试地址
#define IAP_ADDRESS 0x0001

void Delay(BYTE n);
void IapIdle();
BYTE IapReadByte(WORD addr);
void IapProgramByte(WORD addr, BYTE dat);
void IapEraseSector(WORD addr);

void main()
{
    WORD k;

    P3M0 = 0x00;
    P3M1 = 0x00;

        Delay(10);
        k = IapReadByte(IAP_ADDRESS);     // 读一个字节    这里有错吗?
        P3 = k;       // 读回来的 数据 送P3口的 发光二极管 显示

        k++;
        IapProgramByte(IAP_ADDRESS, k);   // 写一个字节   这里有错吗?

    while (1);
}

/*----------------------------
软件延时
----------------------------*/
void Delay(BYTE n)
{
    WORD x;

    while (n--)
    {
        x = 0;
        while (++x);
    }
}

/*----------------------------
关闭IAP
----------------------------*/
void IapIdle()
{
    IAP_CONTR = 0;                  //关闭IAP功能
    IAP_CMD = 0;                    //清除命令寄存器
    IAP_TRIG = 0;                   //清除触发寄存器
    IAP_ADDRH = 0x80;               //将地址设置到非IAP区域
    IAP_ADDRL = 0;
}

/*----------------------------
从ISP/IAP/EEPROM区域读取一字节
----------------------------*/
BYTE IapReadByte(WORD addr)
{
    BYTE dat;                       //数据缓冲区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READ;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dat = IAP_DATA;                 //读ISP/IAP/EEPROM数据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return dat;                     //返回
}

/*----------------------------
写一字节数据到ISP/IAP/EEPROM区域
----------------------------*/
void IapProgramByte(WORD addr, BYTE dat)
{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PROGRAM;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DATA = dat;                 //写ISP/IAP/EEPROM数据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IapIdle();
}

网友A:
eeprom是用来存放编译好的二进制程序数据的。看不懂你理解的数据是什么。

网友B:
去stc官方下载stc15手册,然后下载烧录软件,手册中有详细描述,软件自带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eeprom是用来存放编译好的二进制程序数据的。看不懂你理解的数据是什么。

数据就是 0,1,2,3,4,5,6,7,8,9,就是用二极管指示第几次上电了。

网友C:
STC的下载软件里面就有写eeprom的例子。

网友D:
/*----------------------------
软件延时
----------------------------*/
void Delay(BYTE n)
{
    WORD x;

    while (n--)
    {
        x = 0;
        while (++x);
    }
}

/*----------------------------
关闭IAP
----------------------------*/
void IapIdle()
{
    IAP_CONTR = 0;                  //关闭IAP功能
    IAP_CMD = 0;                    //清除命令寄存器
    IAP_TRIG = 0;                   //清除触发寄存器
    IAP_ADDRH = 0x80;               //将地址设置到非IAP区域
    IAP_ADDRL = 0;
}

/*----------------------------
从ISP/IAP/EEPROM区域读取一字节
----------------------------*/
BYTE IapReadByte(WORD addr)
{
    BYTE dat;                       //数据缓冲区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READ;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dat = IAP_DATA;                 //读ISP/IAP/EEPROM数据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return dat;                     //返回
}

/*----------------------------
写一字节数据到ISP/IAP/EEPROM区域
----------------------------*/
void IapProgramByte(WORD addr, BYTE dat)
{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PROGRAM;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DATA = dat;                 //写ISP/IAP/EEPROM数据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IapIdle();
}

/*----------------------------
扇区擦除
----------------------------*/
void IapEraseSector(WORD addr)
{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ERASE;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IapIdle();
}

//------------以上是STC提供的,以下是自己的应用
void Put_Val(int addr,unsigned char number,unsigned char *buf)
{
          unsigned char i;
          Delay10ms();                      //延时
    for (i=0; i<number; i++)
    {
        IapProgramByte(addr+i, *buf++);
    }
}

void Get_Val(int addr,unsigned char number,unsigned char *buf)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umber;i++)
        {
                *buf++ = IapReadByte(addr+i);
        }
}

//--------------用法,如果只存单字节的数据, 就用unsigned char 的数组,赋值数组,然后回传数组地址就好了, 如果要存多字节数据, 就定义一个结构体,然后用结构体的地址读,写。
Put_Val(IAP_ADDRESS,8,GearVal);     //  unsigned char GearVal[1]={0}
Put_Val(IAP_ADDRESS,sizeof(GearVal),(unsigned char *)&GearVal);    //  GearVal  是结构体名

楼主:
引用 网友D:
/*----------------------------
软件延时
----------------------------*/

你帮我看看主函数里面可以这样用吗?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sfr IAP_DATA    =   0xC2;           //IAP数据寄存器
sfr IAP_ADDRH   =   0xC3;           //IAP地址寄存器高字节
sfr IAP_ADDRL   =   0xC4;           //IAP地址寄存器低字节
sfr IAP_CMD     =   0xC5;           //IAP命令寄存器
sfr IAP_TRIG    =   0xC6;           //IAP命令触发寄存器
sfr IAP_CONTR   =   0xC7;           //IAP控制寄存器

#define CMD_IDLE    0               //空闲模式
#define CMD_READ    1               //IAP字节读命令
#define CMD_PROGRAM 2               //IAP字节编程命令
#define CMD_ERASE   3               //IAP扇区擦除命令

//#define ENABLE_IAP 0x80           //if SYSCLK<30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1           //if SYSCLK<24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2            //if SYSCLK<20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3           //if SYSCLK<12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4           //if SYSCLK<6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5           //if SYSCLK<3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6           //if SYSCLK<2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7           //if SYSCLK<1MHz

//测试地址
#define IAP_ADDRESS 0x0001

void Delay(BYTE n);
void IapIdle();
BYTE IapReadByte(WORD addr);
void IapProgramByte(WORD addr, BYTE dat);
void IapEraseSector(WORD addr);

void main()
{
    WORD i;

    P3M0 = 0x00;
    P3M1 = 0x00;

        Delay(10);
        i = IapReadByte(IAP_ADDRESS);
        Delay(10);
        P3 = i;
        i++;
        IapProgramByte(IAP_ADDRESS, i);

    while (1);
}

/*----------------------------
软件延时
----------------------------*/
void Delay(BYTE n)
{
    WORD x;

    while (n--)
    {
        x = 0;
        while (++x);
    }
}

/*----------------------------
关闭IAP
----------------------------*/
void IapIdle()
{
    IAP_CONTR = 0;                  //关闭IAP功能
    IAP_CMD = 0;                    //清除命令寄存器
    IAP_TRIG = 0;                   //清除触发寄存器
    IAP_ADDRH = 0x80;               //将地址设置到非IAP区域
    IAP_ADDRL = 0;
}

/*----------------------------
从ISP/IAP/EEPROM区域读取一字节
----------------------------*/
BYTE IapReadByte(WORD addr)
{
    BYTE dat;                       //数据缓冲区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READ;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dat = IAP_DATA;                 //读ISP/IAP/EEPROM数据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return dat;                     //返回
}

/*----------------------------
写一字节数据到ISP/IAP/EEPROM区域
----------------------------*/
void IapProgramByte(WORD addr, BYTE dat)
{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PROGRAM;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DATA = dat;                 //写ISP/IAP/EEPROM数据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IapIdle();
}

网友E:
仔细地看手册,你会发现那里什么都有。
STC的烧写软件里也有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