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单片机制作一个控制SATA硬盘热插拔得工具

楼主(2020-10-12):
求助大家,因为需要对硬盘测试其稳定性,所以想用单片机做一个控制SATA硬盘热插拔的工具。插拔过程: 电源线不断,只进行数据线插拔。目前问题: 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办法进行数据线插拔,自己给sata线接个继电器可能会导致信号失真,所以求助大家有没有其他方式。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机械式继电器了,复杂的还是继电器只不过是电子式的,切换速度快对于热插拔对响应时间长的器件来说可能只是体积变小而已。
最后想说的是SATA硬盘热插拔貌似很垃圾如偶尔用下直接搞如无特殊需要还是免了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机械式继电器了,复杂的还是继电器只不过是电子式的,切换速度快对于热插拔对响应时间长的器件 ...

感谢,工作需要测试一下SATA口的稳定性,需要插拔上千次。就是担心自己焊的电路会对SATA速度会有影响。

网友B(2024-05-20):
普通继电器不可以,可以使用安捷伦生产的射频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