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做到一段时间没有操作机器自动进入待机状态,按任意键退出待机

楼主(2020-10-12):
(无正文)

网友A:
1做响应计时,没有动作开始计,到时间待机。
2所有按键联动触发退出待机控制端(一般是中断口)

网友B:
举个例子,中微的芯片都带有低功耗的休眠模式,进入休眠模式后三种方式唤醒,1.断电唤醒2.掉电唤醒3.按键中断触发唤醒

网友C:
许多单片机具有待机模式,如果设置正确,则在预定时间内没有任何活动时,单片机会进入睡眠状态。 您可以使用按键中断将其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