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2V输入5v输出用什么方案比较合适?

楼主(2020-10-12):
3-12V输入电压(随时变化)要稳定的5V输出,带载好一些用什么方案比较好/

网友A:
买一个电源模块接上就能解决

网友B:
一般来说都是单一的,要么降压要么升压,自动升降压的比较少。不过之前我在τ 宝买过一种自动升降压的,当初看评价还是可以正常工作的,芯片是XL6009,我只是试了一下正常的就扔一边了,你自己看看行不行,帖子不让发链接,我发短信息给你看适合不适合
晕!发错芯片型号了,改一下,而且再去看评价也是不太好

网友C:
DC-DC到3V再DC-DC到5V。或者升压DC-DC15V,再转5V,想直接到5V可能没这样的芯片。

网友D:
2A输出应该可以了吧
TPS63070
这个IC可以,但本人没有试过
TI在电源这一块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2A输出应该可以了吧
TPS63070
这个IC可以,但本人没有试过

TPS系列的东西买回来不好焊接,包焊接的平台基本上都需要订货
前几天买了个tps630701焊接难度太大了直接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