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实现一个6项及以上功能,50项以上组合功能的智能小车,应该怎么做?求大佬指点

楼主(2020-10-12):
如题,求智能小车入门级教程

网友A:
开发板+模块模式,wifi模块,超声波,按键,rgbled,并口显示屏,spi存储器、显示器、ad、da,i2c显示器、舵机驱动、运动检测模块6050、气压检测,can通讯,tf卡,电调模块,foc驱动器模块。。。等等多了去了,开发版可以选stc最新的8系列51入门,stm32f1系列,支持arduino的,esp8266,esp32,328p,32u4等等,高级的树莓派,香橙派,nanopi,还可以自己画板做全志f1c100/200/600,v3s,x3,H3/H5。等等其他支持linux系统安卓系统的开发板。想要几十个功能不容易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