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定时器编码器模式的相关问题

楼主(2020-10-12):
这条语句:
        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TIM8, TIM_EncoderMode_TI12, TIM_ICPolarity_Falling, TIM_ICPolarity_Falling);后边这两个falling都换成换成bothedge效果是一样的,电机转一圈差不多是4倍的脉冲数,那么这两个有什么区别?是不是都换成rising效果也是一样的?谢谢

网友A(2021-03-05):
1、这个函数的意思是让你设置向上向下计数的,入口参数明确告诉你只能向上向下,具体看英文
2、为什么你会成功,因为函数的写法导致你成功的设为4倍频,具体看寄存器和官方用户手册,很好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