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TC15F2K60S2+LCD12864+DS1302程序的编写思路

楼主(2020-10-12):
拆的一个存包柜的控制板。
想把它改成电子时钟,闹钟。本人入门都算不上,只会下载到单片机里。
求51hei里的大哥帮帮忙指导 如何学习才能制作出来?

键盘接在 P2.0 - P2.7

RS     P1.5
R/W  P3.0
E      P4.5
DB0 - DB7 接在 P0.0 - P0.7
CS1   P4.1
CS2   P5.4
/RST  Vcc(14脚)

DS1302
CE      P1.4
I/O     P1.3
SCLK  P1.2

我测试了范例跑马灯  P0 可以闪烁LED灯。

楼主:
不知道这个屏是不是带字库。

网友A:
不仅硬件信息给的不够,这几分貌似的也难招来不用硬件测试就能搞定的活雷锋。
建议自己学或硬件送人

网友B:
HJ12864TXA 液晶屏 不带字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仅硬件信息给的不够,这几分貌似的也难招来不用硬件测试就能搞定的活雷锋。
建议自己学或硬件送人 [em07 ...

不知道还需要提供哪些信息。

网友C:
什么都不会,直接要代码的,不会有结果,技术点难点的可以找人帮忙一下,要全套的哪有那么好的事给你
给1000块就有人帮你搞,谁的时间都是金钱
助人为乐,相互学习,可以
直接张口要饭的,还不如自己去学学种田

网友D:
由于本论坛版规不让回答直接求程序的帖子,还是建议先学习C语言吧,同时给你找一个现成的类似的例子:http://www.51hei.com/bbs/dpj-192064-1.html

网友E:
巧了, 刚做了一个STC15+LCD12864+DS1302+16key+232标签打印机的项目。

网友F:
硬件都有了,思路嘛就比较清晰了,初始化ds1302,初始化12864,自己写个显示数字数组,写程序模块,1302的读写设置模块,键盘扫描模块,display12864模块,键盘事件算法模块,主程序分别调用初始化函数,while 键盘扫描,算法模块,读写模块,display。如果加闹钟功能,在算法模块中增加比较算法。增加蜂鸣器驱动程序。大概就是这样了,至于怎么实现各个模块功能就请自行补习相关元器件手册,C语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巧了, 刚做了一个STC15+LCD12864+DS1302+16key+232标签打印机的项目。

感觉就是一样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由于本论坛版规不让回答直接求程序的帖子,还是建议先学习C语言吧,同时给你找一个现成的类似的例子:http://w ...

谢谢,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屏出问题了。怎么弄都不显示内容,只亮背光。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硬件都有了,思路嘛就比较清晰了,初始化ds1302,初始化12864,自己写个显示数字数组,写程序模块,1302的 ...

对于还不入门的我,这个难度太高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觉就是一样一样的。

从你这个屏的引脚来判断,应该是个不带字库的屏幕。 我的那个项目做了几个简单的字库, 编译出来需要3K多的内存,你这个芯片只有2K内存, 估计用不了。

网友G:
不带字库做钟没问题,也就是自己做几个字母和数字的小库。主程序I2C读时钟芯片数据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