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FATFS读出W25Q32数据后如何处理?

楼主(2020-10-12):
我使用的时W25Q32,目前把STATIC_CONFIG[]里面的内容存储在config.ini中,然后读出来的时ASC码,我想把ASC码转为对应的文字信息,比如我想读取前面几个字符是不是"ADDR",目前只能使用if(read_buffer[ i]==0x41&&read_buffer[i+1]==0x44&&read_buffer[i+2]==0x44),请问怎样转化为对应的字符串.[ i]
我使用了网上的CharToHex(unsigned char bHex)的MCU程序读出来也无法直接使用.
下面是我的程序,求助大神帮我解决一下.
/////////////////////////////////////////////////////////////////////
//函 数 名:HexToChar()
//功能描述:把16进制转换为ASCII字符
//函数说明:
//调用函数:
//全局变量:
//输 入:16进制
//返 回:ASCII字符
/////////////////////////////////////////////////////////////////////
unsigned char HexToChar(unsigned char bChar)
{
        if((bChar>=0x30)&&(bChar<=0x39))
        {
                bChar -= 0x30;
        }
        else if((bChar>=0x41)&&(bChar<=0x46))//大写字母
        {
                bChar -= 0x37;
        }
        else if((bChar>=0x61)&&(bChar<=0x66))//小写字母
        {
                bChar -= 0x57;
        }
        else
        {
                bChar = 0xff;
        }
        return bChar;
}

int main(void)
{

        FIL fil;                                                                //文件对象
        static FRESULT res;                        //FRESULT函数公共结果代码
        char write_buffer[512];                //写文件缓冲区
        char read_buffer[512];                //读文件缓冲区
        UINT counter;

        u8 i=0;
        u8 j=0;
        char k;
        u8 key=0;
        u16 temp=0;
        u32 dtsize,dfsize;
        u8 table[512];
        u8 STATIC_CONFIG[]="ADDR:1|SOUND:ON|CODE:123456|VER:V1.00";

        Board_Init();
        System_Init();
        menu_flag=0;
        SPI_Flash_Init();
        if(exfuns_init())
        {
                LCD12864_ShowString(0,0,"FATFS Memory Error!\0");
        }
        res=f_mount(1,fs[1]);         //挂载FLASH.
        do
        {
                temp++;
                res=exf_getfree("1:",&dtsize,&dfsize);//得到FLASH剩余容量和总容量
                delay_ms(200);
        }while(res&&temp<20);//连续检测20次
        if(res==0X0D)//文件系统不存在
        {
                LCD12864_ShowString(0,0,"Flash Disk Formatting...\0");        //格式化FLASH
                res=f_mkfs(1,1,4096);//格式化FLASH,1,盘符;1,不需要引导区,8个扇区为1个簇
                if(res==0)
                {
                        LCD_CLR();
                        LCD12864_ShowString(0,0, "OK");//标志格式化成功
                        res=exf_getfree("1:",&dtsize,&dfsize);//重新获取容量
                }
        }
        if(res!=FR_OK)
        {
                while(1)
                {
                        LCD_CLR();
                        delay_ms(200);
                        LCD12864_ShowString(0,1,"FATFS ERROR\0");
                        delay_ms(200);
                };
        }
        res = f_open(&fil,"1:config.ini",FA_READ | FA_WRITE | FA_OPEN_EXISTING);   //打开驱动器0上的源文件
        if(res == FR_NO_FILE)        //如果文件不存在则新建文件
        {
                res = f_open(&fil,"1:config.ini",FA_READ | FA_WRITE | FA_OPEN_ALWAYS);
                if(res == FR_OK)
                {
                        res = f_lseek(&fil,0);
                        if(res != FR_OK)
                        {
                                LCD_CLR();
                                LCD12864_ShowString(0,1,"f_lseek ERROR\0");
                                while(1);
                        }
                        res = f_write(&fil,STATIC_CONFIG,(sizeof(STATIC_CONFIG)-1),&counter);                //将缓冲器中的内容写入源文件
                        if(res!=FR_OK || counter==0)
                        {
                                LCD_CLR();
                                LCD12864_ShowString(0,1,"f_write ERROR\0");
                                while(1);
                        }
                }
        }
        res = f_lseek(&fil,0);        //移动读指针到文件首
        res = f_read(&fil,read_buffer,50,&counter);
        if(res != FR_OK || counter == 0)
        {
                LCD_CLR();
                LCD12864_ShowString(0,1,"f_read ERROR\0");
                while(1);
        }
        f_close(&fil);
        LCD_CLR();

//        for(i=0;i<counter;i++)
//        {
//                table[ i]=HexToChar(read_buffer[ i]);
//        }
        k=HexToChar(read_buffer[0]);

        for(i=0;i<counter;i++)
        {
                if(read_buffer[ i]==0x41&&read_buffer[i+1]==0x44&&read_buffer[i+2]==0x44)
//                if(k=="A")
                {
                        for(j=0;j<4;j++)
                        {
                                TIM_Cmd(TIM4, ENABLE);
                                while(1);
                        }
                        ;
                }
        }
        while(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