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C236: '_delay': different length of parameter lists这段单片机代码怎么改

楼主(2020-10-12):
这段是从b站看的代码,但是编译时显error C236: '_delay': different length of parameter lists,不知道该怎么改。
刚开始学习单片机,很多地方都不懂,请大家帮帮忙,非常感谢

#include <reg51.h>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unsigned char dat1[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nsigned char dat2[8]={0x7e,0xbd,0xdb,0xe7,0xe7,0xdb,0xbd,0x7e};
unsigned char dat3[8]={0x7f,0x3f,0x1f,0x0f,0x07,0x03,0x01,0x00};
unsigned char dat4[8]={0xfc,0xf9,0xf3,0xe7,0xcf,0x9f,0x3f,0x7f};
unsigned int mode=0,stu=0,num=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while(x)
x--;
}
void delay()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23;c>0;c--)
  for(b=116;b>0;b--)
   fpr(a=9;a>0,a--);
}
void keyscan()
{
if(key1==0)
{
   delay(void);
   if(key1==0)
   {
     mode++;
  mode%=4;
  num=0;
   }
   while(!key1);
  }
  if(key2==0)
  {
   delay(void);
   if(key2==0)
   {
    stu++;
stu=stu%2;
   }
   while(!key2);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scan();
  switch(mode)
  {
   case 0:if(stu){P2=dat1[num];num++;num%=8;}break;
   case 1:if(stu){P2=dat2[num];num++;num%=8;}break;
   case 2:if(stu){P2=dat3[num];num++;num%=8;}break;
   case 3:if(stu){P2=dat4[num];num++;num%=8;}break;
  }
    delay();
}
}

网友A:
怎么弄了两个的 void delay() 函数?另外,调用延时也不是delay(vo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弄了两个的 void delay() 函数?另外,调用延时也不是delay(void);

我不知道啊,师傅没给代码,全是百度来的

网友B:
函数重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啊,师傅没给代码,全是百度来的

delay函数删除一个,另外,调用延时函数也要给一个延时的数值,比如 delay(5);

网友C:
error C236: '_delay': different length of parameter lists  错误表示在调用delay函数时实参使用了不同长度的参数列表。定义了重复的delay函数。在调用时delay(void);错误。更改方法如下:1、删除错误的delay(void);调用2、删除void delay(unsigned int x)函数原型

网友D:
有两个这函数了

网友E:
函数重定义了,换个函数名就好

网友F:
子bai函数里的形参声明的du方式不对.删除delay(void);里的void是对的

网友G: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这个有重复
{
while(x)
x--;
}

void delay()这个有重复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23;c>0;c--)
  for(b=116;b>0;b--)
   fpr(a=9;a>0,a--);
}  要删除其中一个或重明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