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程序干扰按键问题

楼主(2020-10-13):
主程序代码运算量较大时按下按键没有反应,注释运算算法才有反应,请问是怎么回事,按键程序用的正点原子的不可能错,算法运算部分也没有卡住没有while的代码

网友A:
无程序无真相!!!
单片机只有单核,不可能同时运行两个程序,而在运算程序中如果没有插入按键扫描程序的话,肯定就无法响应按键进行处理,也就造成没有反应了,可以给按键增加中断,优先执行按键处理。

网友B:
请显示您的代码。 不看代码就不可能知道问题。

网友C:
程序跑飞了,有这个可能性

网友D:
无非两点,第一是CPU在执行别的代码,没有跑到按键扫描那里。第二是程序跑飞了。

网友E:
你是如何知道你的程序运算量较大的?
你是如何判断多大是较大的?

网友F:
是不是优先级太低了,中断跑不到按键那里

网友G:
哪就是你的算法有问题吧?

网友H:
按键用中断就可以了

网友I:
那废话,单片机执行程序那是一条一条执行的,总得有先后顺序啊,代码量越多,当然会影响按键扫描的执行效率

网友J:
程序发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