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的贴片铝电容

楼主(2020-10-13):
大家帮忙看看这电容的容量,我一下拆下十几个,测量都是400n,120n,都不像正确的,难道都是老化坏了?
我看是10u,但是测量都没有一个接近10u的,超过1u的都没有,都是nf级别的

网友A:
应该是10微法的电容

网友A:
至于测量都是400n,120n的,是不是里面的电解液干了?

网友B:
10U/16V

网友C:
铝电解电容绝大多数都是微法以上的,见过最小的是0.47uF。从图片看楼主这个应该在10~100uF范围。可能是楼主测量方法不对。

网友D:
应该是16V10uF

网友E:
10 指的是10uf  16是16伏 黑邊為負極是否量測時沒注意到正負極

网友F:
測量儀器的頻率設定正確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于测量都是400n,120n的,是不是里面的电解液干了?

有可能,2007年的机器

楼主:
我猜也是10u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10微法的电容

恩,我也这样认为,但是测量所有拆下的电容没有一个正常的,有点怀疑,所以贴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G:
10uf   16V   确认是否用正确的仪器测试   一般用LCR

网友D:
我查了很久的资料也没查到这样标法的电容  目测认为是10uF/16V   G有可能是误差2%标识

网友H:
铝电解容量会时间下降的,钽电容倒是很稳定

网友I:
电解时间长了,基本上都是电液干枯了。容量变小很正常的。

网友J:
它应该是10uF / 16V,请检查测量是否正确。 否则,电容器已经退化。

网友B:
这个电容,以前很常用,现在设备也都还好好的!现在也经常看到,一般情况下不会那么容易坏,除非工作环境特别恶劣(高温、潮湿),或者线路出问题(电压太高、电流太大),如果测试过程没错、要不就是楼主在拆卸时方法不对造成损伤。

网友K(2021-12-08):
已经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