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佬告知一下0603*4贴片排阻的封装是怎么样子的?

楼主(2020-10-13):
(无正文)

网友A:
就这个样子

网友B:
按尺寸自己画

网友C:
直接下载(点替换成.)
octopart点com/742c083473jp-cts+components-2344868?r=spc#CadModels

网友D:
在贸泽或德捷上搜这个排阻找到datasheet,然后里面有具体的封装尺寸以及推荐的焊盘尺寸

网友E:
都啥年代了,直接立创EDA里面找一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