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2k60s2单片机IC协议通过串口发送单字节的字符 源程序

楼主(2020-10-13):
#include"i2c.h"

/*******************************************************************************
* 函数名         : Delay10us()
* 函数功能                   : 延时10us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1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1;b>0;b--)
                for(a=2;a>0;a--);

}
/*******************************************************************************
* 函数名         : I2cStart()
* 函数功能                 : 起始信号:在SCL时钟信号在高电平期间SDA信号产生一个下降沿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备注           : 起始之后SDA和SCL都为0
*******************************************************************************/

void I2cStart()
{
        SDA=1;
        Delay10us();
        SCL=1;
        Delay10us();//建立时间是SDA保持时间>4.7us
        SDA=0;
        Delay10us();//保持时间是>4us
        SCL=0;
        Delay10us();
}
/*******************************************************************************
* 函数名         : I2cStop()
* 函数功能                 : 终止信号:在SCL时钟信号高电平期间SDA信号产生一个上升沿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备注           : 结束之后保持SDA和SCL都为1;表示总线空闲
*******************************************************************************/

void I2cStop()
{
        SDA=0;
        Delay10us();
        SCL=1;
        Delay10us();//建立时间大于4.7us
        SDA=1;
        Delay10us();
}
/*******************************************************************************
* 函数名         : I2c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函数功能                 : 通过I2C发送一个字节。在SCL时钟信号高电平期间,保持发送信号SDA保持稳定
* 输入           : num
* 输出                  : 0或1。发送成功返回1,发送失败返回0
* 备注           : 发送完一个字节SCL=0,SDA=1
*******************************************************************************/

unsigned char I2c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a=0,b=0;//最大255,一个机器周期为1us,最大延时255us。
        for(a=0;a<8;a++)//要发送8位,从最高位开始
        {
                SCL=0;
                Delay10us();
                SDA=dat>>7;         //起始信号之后SCL=0,所以可以直接改变SDA信号
                dat=dat<<1;
                Delay10us();
                SCL=1;
                Delay10us();//建立时间>4.7us
                SCL=0;
                Delay10us();//时间大于4us
        }
        SDA=1;
        Delay10us();
        SCL=1;
        while(SDA)//等待应答,也就是等待从设备把SDA拉低
        {
                b++;
                if(b>200)         //如果超过2000us没有应答发送失败,或者为非应答,表示接收结束
                {
                        SCL=0;
                        Delay10us();
                        return 0;
                }
        }
        SCL=0;
        Delay10us();
         return 1;
}

/*******************************************************************************
* 函数名         : I2cReadByte()
* 函数功能                   : 使用I2c读取一个字节
* 输入           : 无
* 输出                  : dat
* 备注           : 接收完一个字节SCL=0,SDA=1.
*******************************************************************************/

unsigned char I2cReadByte()
{
        unsigned char a=0,dat=0;
        SDA=1;                        //起始和发送一个字节之后SCL都是0
        Delay10us();
        for(a=0;a<8;a++)//接收8个字节
        {
                SCL=0;
                Delay10us();
                dat<<=1;
                dat|=SDA;
                Delay10us();
                SCL=1;
                Delay10us();
                SCL=0;
                Delay10us();
        }
        return dat;
}

///*******************************************************************************
//* 函数名         : void At24c02Wri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
//* 函数功能                   : 往24c02的一个地址写入一个数据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At24c02Write(unsigned char addH,unsigned char addL, unsigned char dat)
//{
//        I2cStart();
//        I2cSendByte(0xa6);//发送写器件地址
//        I2cSendByte(addH);//发送要写入内存地址
////        I2cSendByte(dat<<8);        //发送数据
//        I2cSendByte(addL);//发送要写入内存地址
//        I2cSendByte(dat);        //发送数据
//        I2cStop();
//}

///*******************************************************************************
//* 函数名         : unsigned char At24c02Read(unsigned char addr)
//* 函数功能                   : 读取24c02的一个地址的一个数据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unsigned char At24c02Read(unsigned char addH,unsigned char addL)
//{
//        unsigned char num;
//        I2cStart();
//        I2cSendByte(0xa6); //发送写器件地址
//        I2cSendByte(addH); //发送要读取的地址
//        I2cSendByte(addL); //发送要读取的地址
//        I2cStart();
//        I2cSendByte(0xa7); //发送读器件地址
//        num=I2cReadByte(); //读取数据
////        num=num<<8|I2cReadByte(); //读取数据
//        I2cStop();
//        return num;
//}

/*******************************************************************************
* 函数名         : void At24c02Wri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
* 函数功能                   : 往24c02的一个地址写入一个数据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At24c02Write(unsigned int addr, unsigned char dat)
{
        I2cStart();
        I2cSendByte(0xa6);//发送写器件地址
        I2cSendByte(addr>>8);//发送要写入内存地址
        I2cSendByte(addr&0xff);//发送要写入内存地址
//        I2cSendByte(dat<<8);        //发送数据
        //I2cSendByte(addL);//发送要写入内存地址
        I2cSendByte(dat);        //发送数据
        I2cStop();
}

/*******************************************************************************
* 函数名         : unsigned char At24c02Read(unsigned char addr)
* 函数功能                   : 读取24c02的一个地址的一个数据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unsigned char At24c02Read(unsigned int addr)
{
        unsigned char num;
        I2cStart();
        I2cSendByte(0xa6); //发送写器件地址
        I2cSendByte(addr>>8); //发送要读取的高八位地址
        I2cSendByte(addr&0xff); //发送要读取低八位的地址
//        I2cSendByte(addL); //发送要读取的地址
        I2cStart();
        I2cSendByte(0xa7); //发送读器件地址
        num=I2cReadByte(); //读取数据
//        num=num<<8|I2cReadByte(); //读取数据
        I2cStop();
        return nu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