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15F101W单片机调光灯/按键状态机源程序与PCB原理图

楼主(2020-10-13):
基于STC15F101W调光灯,按键状态机,电脑USB供电,STC15F101W单片机驱动包含了源代码和原理图、PCB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
程序名:LED程序
产品代号:LED调光台灯
硬件平台:STC15F100W (只有T0和T2两个定时器        )
当前版本:1.0
编写人:@Richard

说明:
                ①适用于Led驱动板
                ②可通过DIM端控制灯泡亮度与开关
                ③有四个指示灯,共阳

命名规则:输出后缀_dr、输入后缀_sr、标志位后缀_flag    (dr代表drive驱动、sr代表sensor感应器)

**********************************************/

#include <STC15Fxxxx.H>                                        //51系列单片机的各种寄存器地址的定义
//#include <STC12CAxxxx.H>                                        //51系列单片机的各种寄存器地址的定义
#include "intrins.h"                                //数学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晶振定时定义*************************/
//#define Fosc        22118400L        //定义主时钟
#define Fosc        12000000L        //定义主时钟
//#define Fosc        11059200L        //定义主时钟
//#define Fosc        5529600L        //定义主时钟
//#define Fosc        24000000L        //定义主时钟

//#define        T1MS        (65536-Fosc/1000)                //T1模式 ,12.00MHZ
#define        T1MS        (65536-Fosc/12/1000)                //T12模式 ,12.00MHZ

//sfr AUXR = 0x80;
/*********按键时间定义*************************/
#define const_key_time_short1  20        //短按的按键去抖动延时的时间
#define const_key_time_long1   400        //长按的按键去抖动延时的时间
/*********PWM定义*************************/
#define        PWM70_H 7                                        //定义PWM高位周期,亮度70%
#define        PWM70_L 3                                        //定义PWM低位周期

#define        PWM40_H 2                                        //定义PWM高位周期,亮度40%
#define        PWM40_L 3                                        //定义PWM低位周期

#define        PWM10_H 2                                        //定义PWM高位周期,亮度10%
#define        PWM10_L 18                                        //定义PWM低位周期
/*********标志位定义*************************/

unsigned int count;                                //定义全局变量用于计时
unsigned int LED_count1;                        //按钮LED中断次数
unsigned int LED_count2;                        //按钮LED中断次数

unsigned char ucKeyLock1=0;                        //按键触发后自锁的变量标志
unsigned char ucShortTouchFlag1=0;         //短按的触发标志

unsigned int  uiKeyTimeCnt1=0;                //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

unsigned int  LongKeyCnt=0;                 //长按触发次数计数器
unsigned int  ShortKeyCnt=0;                 //短按触发次数计数器
/*********函数申明*************************/
void initial_myself();                                //初始化寄存器以及个别外围要求响应速度快的输出设备
void initial_peripheral();                        //初始化不要求上电立即处理的外围芯片和模块

/*********端口定义*************************/
sbit DIM_dr=P3^5;                                        //定义P3.5为灯泡DIM使能信号

sbit led1_dr=P3^0;                                        //定义P3.0为LED1控制信号
sbit led2_dr=P3^1;                                        //定义P3.1为LED2控制信号
sbit led3_dr=P3^2;                                        //定义P3.2为LED3控制信号
sbit led4_dr=P3^3;                                        //定义P3.3为LED1控制信号

sbit key_sr=P3^4;                                        //定义P3.4为key输入信号

/*********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ial_myself(void)                        //内部器件初始化
{
        EA=1;

        P3M1=0x00;                                                //定义P3准双向口
        P3M0=0x00;
}
/************T0定时器中断配置函数**********/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12.000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AUXR |= 0x84;                //定时器时钟1T模式,T0/T2配置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2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1;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
/************T2定时器中断配置函数**********/
void Timer2Init(void)                //1毫秒@12.000MHz
{
        //AUXR |= 0x04;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2L = 0x50;                //设置定时初值
        T2H = 0xFB;                //设置定时初值
        AUXR |= 0x10;                //定时器2开始计时

        IE2 |= 0x04;
}
/*********初始化外围*************************/
void initial_peripheral(void)                 //外围器件初始化
{
        DIM_dr=0;                                                //DIM端口初始化、0为灭,1为亮

        led1_dr=1;
        led2_dr=1;
        led3_dr=1;
        led4_dr=1;
}
/*********1毫秒延时函数***********************/
void Delay1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2;
        j = 169;
        do
        {
                while (--j);
        } while (--i);
}
/*********毫秒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ms)
{
     unsigned int i;
         do{
              i = Fosc / 13000;
                  while(--i)        ;   //14T per loop
     }while(--ms);
}
/*********毫秒延时函数(定时器)***********************/
void DelayNms(unsigned int t)
{
        T2L = 0x20;                //设置定时初值
        T2H = 0xD1;                //设置定时初值

    count=t;
     while(count);
}
/***************4个LED开机提示函数***********************/
void led_turn()
{
        led1_dr=0;
        DelayNms(500);
        led2_dr=0;
        DelayNms(500);
        led3_dr=0;
        DelayNms(500);
        led4_dr=0;
        DelayNms(500);
}
/***************4个LED提示灯全点亮函数***********************/
void led_4on()
{
        led1_dr=0;
        led2_dr=0;
        led3_dr=0;
        led4_dr=0;
}
/***************第4个LED提示灯熄灭函数***********************/
void led_off4()
{
        led1_dr=0;
        led2_dr=0;
        led3_dr=0;
        led4_dr=1;
}
/***************第34个LED提示灯熄灭函数***********************/
void led_off34()
{
        led1_dr=0;
        led2_dr=0;
        led3_dr=1;
        led4_dr=1;
}
/***************第234个LED提示灯熄灭函数***********************/
void led_off234()
{
        led1_dr=0;
        led2_dr=1;
        led3_dr=1;
        led4_dr=1;
}
/***************4个LED提示灯全熄灭函数***********************/
void led_4off()
{
        led1_dr=1;
        led2_dr=1;
        led3_dr=1;
        led4_dr=1;
}
/***************DIM灯光70%亮度函数***********************/
void DIM_dr70()
{
        DIM_dr=1;
        DelayNms(PWM70_H);
        DIM_dr=0;
        DelayNms(PWM70_L);
}
/***************DIM灯光40%亮度函数***********************/
void DIM_dr40()
{
        DIM_dr=1;
        DelayNms(PWM40_H);
        DIM_dr=0;
        DelayNms(PWM40_L);
}
/***************DIM灯光10%亮度函数***********************/
void DIM_dr10()
{
        DIM_dr=1;
        DelayNms(PWM10_H);
        DIM_dr=0;
        DelayNms(PWM10_L);
}
/***************按键扫描函数函数***********************/
void key_scan()                                                //按键扫描函数 放在定时中断里
{
        if(key_sr==1)                                        //IO是高电平,说明按键没有全部被按下,这时要及时清零一些标志位
        {
                ucKeyLock1=0;                                 //按键自锁标志清零
                uiKeyTimeCnt1=0;                        //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清零,此行非常巧妙,是我实战中摸索出来的。
                if(ucShortTouchFlag1==1)          //短按触发标志
                {
                        ucShortTouchFlag1=0;
                        ShortKeyCnt++;                    //触发按键短按
                }
        }
        else if(ucKeyLock1==0)                        //有按键按下,且是第一次被按下
        {
                uiKeyTimeCnt1++;                         //累加定时中断次数
                if(uiKeyTimeCnt1>const_key_time_short1)
                {
                        ucShortTouchFlag1=1;        //激活按键短按的有效标志
                }
                if(uiKeyTimeCnt1>const_key_time_long1)
                {
                        ucShortTouchFlag1=0;        //清除按键短按的有效标志

                        uiKeyTimeCnt1=0;
                        ucKeyLock1=1;                          //自锁按键置位,避免一直触发

                        LongKeyCnt++;                        //触发按键长按

                }
        }
}
/***************按键服务函数***********************/
void key_service()                                         //按键服务的应用程序
{

        switch(ShortKeyCnt)                                //按键服务状态切换
        {
                case 1:                                                //按键短按一次

                if(LongKeyCnt==1)                                //有长按键一次
                {
                        led_4off();                                        //有长按键一次
                        DIM_dr=0;
                }
                if((LongKeyCnt==2)||(LongKeyCnt==0))
                {
                        led_turn();
                        DIM_dr=0;
                }
        break;

                case 2:                //按键短按

                if(LongKeyCnt==1)
                {
                        led_4off();
                        DIM_dr=1;
                }
                if((LongKeyCnt==2)||(LongKeyCnt==0))
                {
                        led_4on();
                        DIM_dr=1;
                }
        break;

                case 3:                                                //按键长按

                if(LongKeyCnt==1)
                {
                        led_4off();
                        DIM_dr70();
                }
                if((LongKeyCnt==2)||(LongKeyCnt==0))
                {
                        led_off4();
                        DIM_dr70();

                }
        break;

                case 4:                                                //按键短按

                if(LongKeyCnt==1)
                {
                        led_4off();
                        DIM_dr40();
                }
                if((LongKeyCnt==2)||(LongKeyCnt==0))
                {
                        led_off34();
                        DIM_dr40();
                }
        break;

                case 5:                                                //按键短按
                if(LongKeyCnt==1)
                {
                        led_4off();
                        DIM_dr10();
                }
                if((LongKeyCnt==2)||(LongKeyCnt==0))
                {
                        led_off234();
                        DIM_dr10();
                }
        break;

                case 6:                                                //按键短按

                led_4off();
                DIM_dr=0;
                ShortKeyCnt=0;                                //按第5次返回
        break;
        }

        switch(LongKeyCnt)                                //按键服务状态切换
        {
                case 1:
                ;
                break;

                case 2:
……………………

网友A(2023-05-27):
实测过吗?下载的代码编译报错

网友B(2024-03-09):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STC15Fxxxx.H>
//#include <STC12CAxxxx.H>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可以正常使用吗?

网友B:
通过编译,可以用了,上过机、

网友D(2024-06-14):
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