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可调数字时钟程序

楼主(2020-10-13):
使用51单片机内部定时器中断方式一计算时间,在LCD1602液晶显示小时、分钟、秒,并且可以使用按键调整小时和分钟,每次到整点时整点报时。
附件含Proteus电路仿真图,

代码如下:

//=============================================================
//功能描述:液晶显示时钟,可调时间,准备整点时报时
//MCU:STC89C51,晶振频率:11.0592MHz
//=============================================================
#include<reg51.h>
#include<stdlib.h>
#include<intrins.h>

sbit RS=P2^0;    //寄存器选择位,将RS位定义为P2.0引脚
sbit RW=P2^1;    //读写选择位,将RW位定义为P2.1引脚
sbit E=P2^2;     //使能信号位,将E位定义为P2.2引脚
sbit BF=P0^7;    //忙碌标志位,,将BF位定义为P0.7引脚
sbit k1=P1^0;    //按键调小时加
sbit k2=P1^1;    //按键调小时减
sbit k3=P1^2;    //按键调分钟加
sbit k4=P1^3;    //按键调分钟减
sbit beep=P1^4;  //蜂鸣器

unsigned char code digit[ ]={"0123456789"}; //定义字符数组显示数字
unsigned char code string[ ]={"Weather:Sunny"}; //定义字符数组显示提示信息
unsigned char count;   //定义变量统计中断累计次数
unsigned char s,m,h;   //定义变量储存秒、分钟和小时
/*==================================================
函数功能:延时
(3j+2)*i=(3×33+2)×10=1010(微秒),可以认为是1毫秒
==================================================*/
void delay1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i++)
          for(j=0;j<33;j++);
}

void delay10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80;
        j = 73;
        do
        {
                while (--j);
        } while (--i);
}

/*==================================================
函数功能:延时若干毫秒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i++)
         delay1ms();
}

/*==================================================
函数功能:蜂鸣器发出声音
==================================================*/
void sound(){
         beep=0;
         delay100ms();
         beep=1;
         delay100ms();
}

/*==================================================
函数功能:判断液晶模块的忙碌状态
==================================================*/
unsigned char BusyTest(void)
  {
    bit result;
                RS=0;       //根据规定,RS为低电平,RW为高电平时,可以读状态
    RW=1;
    E=1;        //E=1,才允许读写
    _nop_();   //空操作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result=BF;  //将忙碌标志电平赋给result
    E=0;         //将E恢复低电平
    return result;
  }
/*==================================================
函数功能:将模式设置指令或显示地址写入液晶模块
==================================================*/
void WriteInstruction (unsigned char dictate)
{
   while(BusyTest()==1); //如果忙就等待
         RS=0;                  //根据规定,RS和R/W同时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指令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_nop_();
         _nop_();             //空操作两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P0=dictate;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写入指令或地址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指定字符显示的实际地址
==================================================*/
void WriteAddress(unsigned char x)
{
     WriteInstruction(x|0x80); //显示位置的确定方法规定为"80H+地址码x"
}
/*==================================================
函数功能:将数据(字符的标准ASCII码)写入液晶模块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y)
{
    while(BusyTest()==1);
          RS=1;           //RS为高电平,RW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数据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P0=y;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将数据写入液晶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对LCD的显示模式进行初始化设置
==================================================*/
void LcdInitiate(void)
{
  delay(15);             //延时15ms,首次写指令时应给LCD一段较长的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显示模式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38); //连续三次,确保初始化成功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0c);  //显示模式设置:显示开,无光标,光标不闪烁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06);  //显示模式设置:光标右移,字符不移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01);  //清屏幕指令,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
        delay(5);

}
/*==================================================
函数功能:显示小时、调整小时时间
==================================================*/
void DisplayHour()
{
  unsigned char i,j;
        if(k1==0)           //按钮k1按下时
                delay(10);        //延时消抖
        if(k1==0)            //判断k1按下
        {
                while(!k1);         //k1状态取反
                h++;               //小时数增加
        }
        if(k2==0)            //按钮k2按下时
                delay(10);         //延时消抖
        if(k2==0)            //判断k1按下
        {
                while(!k2);        //k2状态取反
                if(h/10==0&&h%10==0)  //判断时间是否在24小时上
                {
                h=24;                 //当小时在24小时
                h--;                  //小时数减少为23
                }
                else
                        h--;                //小时数减少
        }
        i=h/10;                //取整运算,求得十位数字
        j=h%10;                //取余运算,求得各位数字
  WriteAddress(0x44);   //写显示地址,将十位数字显示在第2行第5列
        WriteData(digit[i]);  //将十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j]);  //将个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
/*==================================================
函数功能:显示分钟、调整分钟时间
==================================================*/
void DisplayMinute()
{
  unsigned char i,j;
  i=m/10;                //取整运算,求得十位数字
        j=m%10;                //取余运算,求得各位数字
                if(k3==0)             //按钮k3按下时
                delay(10);            //延时消抖
        if(k3==0)              //判断k3按下
        {
                while(!k3);          //k3状态取反
                m++;                  //分钟数增加
        }
        if(k4==0)                //按钮k4按下时
                delay(10);             //延时消抖
        if(k4==0)                  //判断k4按下
        {
                while(!k4);             //k4状态取反
                if(m/10==0&&m%10==0)    //判断时间是否在60分钟上
                {
                m=60;                   //当小时在60分钟
                m--;                    //分钟数减少为59
                if(h==0)                //判断小时是否在0点
                        h=24;
                  h--;
                }
                else
                        m--;                    //分钟数减少
        }
  if(m/10==5&&m%10==9&&s/10==5)  //判断分钟数是否在59分50秒
        {
                sound();                //蜂鸣器响10秒
        }
  WriteAddress(0x47);   //写显示地址,将十位数字显示在第2行第8列
        WriteData(digit[i]);  //将十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j]);  //将个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
/*==================================================
函数功能:显示秒
==================================================*/
void DisplaySecond()
{
   unsigned char i,j;
          i=s/10;                //取整运算,求得十位数字
          j=s%10;                //取余运算,求得各位数字
  WriteAddress(0x4a);   //写显示地址,将十位数字显示在第2行第11列
        WriteData(digit[i]);  //将十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j]);  //将个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beep=1;          //蜂鸣器初始为0
  LcdInitiate();  //调用LCD初始化函数

  TMOD=0x01;                //使用定时器T0的模式1
        TH0=(65536-46083)/256;    //定时器T0的高8位设置初值
        TL0=(65536-46083)%256;    //定时器T0的低8位设置初值
        EA=1;                     //开总中断
        ET0=1;                    //定时器T0中断允许
        TR0=1;                    //启动定时器T0

        count=0;              //中断次数初始化为0
        s=0;                  //秒初始化为0
        m=0;                  //分钟初始化为0
        h=0;                  //小时初始化为0

   WriteAddress(0x02);          //写地址,从第1行第4列开始显示
         i=0;              //从字符数组的第1个元素开始显示
         while(string[i]!='\0')   //只要没有显示到字符串的结束标志'\0',就继续
         {
                 WriteData(string[i]); //将第i个字符数组元素写入LCD
                 i++;                 //指向下一个数组元素
         }
         WriteAddress(0x46);     //写地址,将第二个分号显示在第2行第7列
        WriteData(':');         //将分号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Address(0x49);     //写地址,将第二个分号显示在第2行第10列
        WriteData(':');         //将分号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hile(1)            //无限循环
   {
      DisplayHour();            //显示小时
                        delay(5);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DisplayMinute();    //显示分钟
                        delay(5);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DisplaySecond();    //显示秒
      delay(5);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
/*==================================================
函数功能:定时器T0的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Time0(void ) interrupt 1 //使用定时器T0中断方式一,中断地址为0013H
         {
     count++;  //每产生1次中断,中断累计次数加1
                 if(count==20)  //如果中断次数计满20次
                    {
          count=0;  //中断累计次数清0
                      s++;      //秒加1
                         }
                  if(s==60)   //如果计满60秒
                         {
                          s=0;     //秒清0
                          m++;     //分钟加1
                    }
                  if(m==60)    //如果计满60分
                   {
                           m=0;   //分钟清0
                           h++;    //小时加1
                    }
             if(h==24)  //如果计满24小时
                   {
                           h=0;   //小时清0
                   }
          TH0=(65536-46083)/256;   //定时器T0高8位重新赋初值
                TL0=(65536-46083)%256;   //定时器T0低8位重新赋初值
  }

网友A:
厉害了,成功运行

网友B:
显示时间那里有个bug,时间到23:59的时候会卡住,希望楼主改进一下

楼主(2020-12-08):
引用 网友B:
显示时间那里有个bug,时间到23:59的时候会卡住,希望楼主改进一下

我这里没有这个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为啥在我这边运行不出来

可能是你的Proteus版本不对,你看我用8.8版的 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