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有一个单片机四路输入输出工控板,没用软件程序,想改一组程序,该怎么做?求解

楼主(2020-10-13):
改一组程序,原本程序设定为60秒,改为30秒,怎么操作?

网友A:
没有源码,什么都改不了的,如果电路简单的话,可以重新开发全部程序

网友B:
这个板子的单片机是什么型号?有什么功能?

网友C:
不能改软件,就只能硬件方面处理了。
使用外部晶振的话可以考虑减半,比如原来用8M现在改为4M晶振即可。

网友D:
只能把原理图分析出来重新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