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单片机内部的可调节rc振荡器结构原理

楼主(2020-10-13):
我对内部可变rc振荡器很感兴趣 想知道它是怎么做出来的 能够做到调节频率,但是我找遍了网上也没有找到任何信息,我遂查阅手册,手册也是一笔带过,根本没提内部可调rc振荡器的结构请问有大佬能介绍下或者给点资料吗

我的猜想: 内部有一个固定频率的rc振荡器  然后上电会读取一个特殊的rom 来确定频率 然后对频率处理一番(但是那频率好像是可以任意在范围内调节.....,不知道是不是有电路能做到这个)

网友A:
MCU内部RC振荡器频率通常是固定的,也就是最高频率。通过设置分频系数就能得到最高频率以内的其它频率作为系统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内部RC振荡器频率通常是固定的,也就是最高频率。通过设置分频系数就能得到最高频率以内的其它频率作为 ...

你好  我昨天查询资料 看到一个说法是 下载之前用想要的频率给单片机串口发送一个固定的字节 然后单片机不停的变换 看什么时候能读出正确的数值 就是设置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