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控制直流电机电流相关问题

楼主(2020-10-13):
用stm32输出pwm波控制直流电机时,当占空比达到98%时,把万用表串联到回路里边,回路电流会从5A减到2.8A左右,这个时间大概是5分钟左右,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万用表表笔垃圾,线细电阻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表笔垃圾,线细电阻大。

你好,请问如果电机正常工作,转速一定,空载电流是不是会稳定不变的?

网友B:
万用表的电阻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如果电机正常工作,转速一定,空载电流是不是会稳定不变的?

只要电机运转顺畅,空载电流是比较稳定

网友C:
考虑随时间,线路中的金属温度升高,电阻变大。

网友D:
电机的电枢电流我没测量过,励磁电流是有逐渐降低现象的,等电机各个参数平稳了再测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