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玄学死机问题

楼主(2020-10-14):
在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板)里我在main函数里面定义里一个数组(相当于局部变量),然后main函数里面调用其他.c里面的函数使用了这个数组(函数功能就是求平均值,使用指针传参),此时单片机不会死机,也能正确计算平均值。但是我使用正点原子精英版也就是stm32f103zet6时,同样的代码,却会死机(仿真和实物流水灯确定是死机),仿真确定死机在求平均值的过程(仿真显示死机跳到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Hard Fault exception occurs */
  while (1)
  {
  }
})这个函数里)然后我把那个数组定义在全局变量里之后就不会死机了。明明在c8t6里那个数组在main里面声明也不会死机啊,但精英版的却会?所以想问问为什么同样的代码不同的单片机一个死机一个不会?谢谢!

网友A:
就不能把代码贴出来?谁知道你写的啥样呢?

网友B:
可能局部变量空间分配和释放规则有所不同。
既然使用全局变量没有问题,那就用全局变量了。

网友C:
不同项目设置的堆栈大小问题吧。

网友D:
查一下程序里有没有指针越界.
比如像这样
char *str = "123\0";
.....
....
str[4] = '4';

当执行到下面那行代码的时候就会出现你说的问题...

网友E:
代码代码代码代码

网友F:
正点原子用的是103ZEt6你用的是103C8t6两个芯片功能上有点不一样,所以你得在魔术棒里设置成103c8t6的芯片,在c/c++里得把那个‘STM32F10X_HD,USE_STDPERIPH_DRIVER’里的“_HD”改为“_MD”即可。

网友G:
请提供相关信息进行分析。

网友H:
内存移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