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风扇怎么制作?

楼主(2020-10-14):
单片机风扇智能的

网友A:
这问题问得有点没头没脑

网友B:
如果你说的是用单片机控制风扇的话,简单方法就是用三极管做个开关连接风扇,三极管基极连接单片机的一个输出控制引脚,通过程序控制引脚输出高低电平,从而控制风扇的开或者关。如果想控制风扇的转速什么的,就得用更复杂的电路。就好说得清楚一点

网友C:
问题下次描述的清楚点,你这范围太大了,简单的驱动一个小电机带上风片,复杂点的那就是远程控制了,物联网方面。

网友D:
您是说用来冷却单芯片计算机的风扇吗?

网友E:
这是一个产品的问题,需要很多知识的积累如 电机控制器算法,点击原理,PID 、FOC,CLARK,PARK 等等一系列知识

网友F:
用单片机引脚低电平控制NPN三极管就可以对电机的控制了

网友G:
用单片机的PWM控制转速

网友H:
什么是智能的单片机,还是说需要语音控制单片机

网友I:
楼主是遍地撒网进来消遣我们的,大家乐一乐

网友J:
应该是用单片机控制风扇风速、定时...对用PWM,Tim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