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15系列的单片机程序烧录问题

楼主:
使用的烧录器是通用烧录器,P3.0和P3.1当普通I/O口使用,烧写程序就一直烧录不进去,尝试过把R10和R11拆掉,就能烧进去了,一方面觉得是烧录器的问题,因为以前用的烧录器是能烧写进去,但是买的新烧录器就烧录不了了,想请教下有没有解决方案,电路的修改,或者推荐能用的烧录器也行,

网友A(2020-10-14):
我之前也遇到这些破烂问题, 后来加个拨码开关,就再无烦恼了。

网友B:
串口信号被R10、R11分压旁路掉了。在烧录器对应接口加1K上拉电阻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串口信号被R10、R11分压旁路掉了。在烧录器对应接口加1K上拉电阻试试。

之前试过,但是不行

网友D:
所有端口断开电阻,R10-R14断开
估计你LED的正极是直接连接VCC的

网友E:
烧录器电源电压3.3/5v?估计新买的烧录器为安全起见输出端添加了限流电阻,结果导致限流电阻与你单片机输出限流电阻R10 11+R5/6分压,致使高电平未能达到标称值导致写入失败。另:你这个电路图应该是N沟管驱动,为何图中是P沟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烧录器电源电压3.3/5v?估计新买的烧录器为安全起见输出端添加了限流电阻,结果导致限流电阻与你单片机输出 ...

5V的,同样是用到了3.0和3.1的端口,但有些板能烧进去,接法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所有端口断开电阻,R10-R14断开
估计你LED的正极是直接连接VCC的

不,LED是12v,和5v稳压分开了,断开电阻是能烧,但得找到问题在哪,,,不能没错烧个程序都把电阻拆了吧。。。

网友F:
理论上可以实现
p3.0是单片机串口接收脚,
你在烧写器的发送脚上面加一个逻辑同向门,这样驱动电流就大了,这样分压电阻,R5和R10分压,也不引响了

网友G:
建议上示波器看看电平的边沿和幅值是否正常.
试试保留R10 R11拆掉R5 R6,如果能烧的话,说明是IO内上拉跟着两电阻形成分压了.那样GS之间的电阻不焊或者加大R5 R6阻值就解决问题了.
如果还是不能烧有可能是MOS管GS之间的电容破坏了逻辑电平边缘,最好上示波器看看.

网友C(2020-11-19):
最终解决办法,分别在烧录器txd和rxd两端上拉100R电阻到vcc,并烧录线上加入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