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c236:‘xx’:different length of parameter lists求大神赐教 怎么改

楼主(2020-10-14):
keil报错error c236:‘xx’:different length of parameter lists

#include"lcd12864.h"
/*******************************************************************************
* 函 数 名         : LCD12864_Delay1ms
* 函数功能                   : 延时1MS
* 输    入         : c
* 输    出         : 无
*******************************************************************************/
void LCD12864_Delay1ms(unsigned int c)
{
    unsigned char a,b;
        for(; c>0; c--)
        {
            for(b=199; b>0; b--)
                {
                for(a=1; a>0; a--);
                }
        }
}

/*******************************************************************************
* 函 数 名         : LCD12864_Busy
* 函数功能                   : 检测LCD是否忙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1或0(1表示不忙,0表示忙)
*******************************************************************************/

unsigned char LCD12864_Busy(void)
{
        unsigned char i = 0;

        LCD12864_RS = 0;           //选择命令
        LCD12864_RW = 1;        //选择读取

        LCD12864_EN = 1;
        LCD12864_Delay1ms(1);

        while((LCD12864_DATAPORT & 0x80) == 0x80)        //检测读取到的值
        {
                i++;
                if(i > 100)
                {
                        LCD12864_EN = 0;
                        return 0;           //超过等待时间返回0表示失败
                }
        }

        LCD12864_EN = 0;

        return 1;
}

/*******************************************************************************
* 函 数 名         : LCD12864_WriteCmd
* 函数功能                   : 写命令
* 输    入         : cmd
* 输    出         : 无
*******************************************************************************/

void LCD12864_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
{
        unsigned char i;
        i = 0;
        while( LCD12864_Busy() == 0)
        {
                LCD12864_Delay1ms(1);
                i++;
                if( i>100)
                {
                        return;           //超过等待退出
                }
        }

        LCD12864_RS = 0;     //选择命令
        LCD12864_RW = 0;     //选择写入
        LCD12864_EN = 0;     //初始化使能端

        LCD12864_DATAPORT = cmd;   //放置数据

        LCD12864_EN = 1;                   //写时序
        LCD12864_Delay1ms(1);
        LCD12864_EN = 0;
}

/*******************************************************************************
* 函 数 名         : LCD12864_WriteData
* 函数功能                   : 写数据
* 输    入         : dat
* 输    出         : 无
*******************************************************************************/

void LCD12864_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i = 0;
        while( LCD12864_Busy() == 0)
        {
                LCD12864_Delay1ms(1);
                i++;
                if( i>100)
                {
                        return;           //超过等待退出
                }
        }

        LCD12864_RS = 1;     //选择数据
        LCD12864_RW = 0;     //选择写入
        LCD12864_EN = 0;     //初始化使能端

        LCD12864_DATAPORT = dat;   //放置数据

        LCD12864_EN = 1;                   //写时序
        LCD12864_Delay1ms(1);
        LCD12864_EN = 0;
}

/*******************************************************************************
* 函 数 名         : LCD12864_ReadData
* 函数功能                   : 读取数据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读取到的8位数据
*******************************************************************************/

/*unsigned char LCD12864_ReadData(void)
{
        unsigned char i, readValue;

        i = 0;
        while( LCD12864_Busy() == 0)
        {
                LCD12864_Delay1ms(1);
                i++;
                if( i>100)
                {
                        return 0;           //超过等待退出
                }
        }

        LCD12864_RS = 1;       //选择命令
        LCD12864_RW = 1;
        LCD12864_EN = 0;
        LCD12864_Delay1ms(1);  //等待

        LCD12864_EN = 1;
        LCD12864_Delay1ms(1);
        readValue = LCD12864_DATAPORT;
        LCD12864_EN = 0;

        return readValue;
} */

/*******************************************************************************
* 函 数 名         : LCD12864_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LCD12864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LCD12864_Init()
{
        LCD12864_PSB = 1;          //选择并行输入
        LCD12864_RST = 1;          //复位
        LCD12864_WriteCmd(0x34);  //选择基本指令操作
        LCD12864_Delay1ms(5);
        LCD12864_Write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LCD12864_Delay1ms(5);
        LCD12864_WriteCmd(0x01);  //清除LCD12864的显示内容
        LCD12864_Delay1ms(5);
}

void LCD12864_ClearScreen(void)
{
        unsigned char i,j;

        LCD12864_WriteCmd(0x34);          //开启拓展指令集

        for(i=0;i<32;i++)                          //因为LCD有纵坐标32格所以写三十二次
        {
                LCD12864_WriteCmd(0x80+i);
                                  //先写入纵坐标Y的值
                LCD12864_WriteCmd(0x80);                  //再写入横坐标X的值
                for(j=0;j<32;j++)                  //横坐标有16位,每位写入两个字节的的数据,也
                {                                                  //就写入32次以为当写入两个字节之后横坐标会自
                        LCD12864_WriteData(0x00);          //动加1,所以就不用再次写入地址了。
                }
        }

        LCD12864_WriteCmd(0x36);         //0x36扩展指令里面打开绘图显示
        LCD12864_WriteCmd(0x30);         //恢复基本指令集
}

/*******************************************************************************
* 函 数 名         : LCD12864_SetWindow
* 函数功能                   : 设置在基本指令模式下设置显示坐标。注意:x是设置行,y是设置列
* 输    入         : x, y
* 输    出         : 无
*******************************************************************************/

/*void LCD12864_SetWindow(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pos;

        if(x == 0)           // 第一行的地址是80H
        {
                x = 0x80;
        }

        else if(x == 1)  //第二行的地址是90H
        {
                x = 0x90;
        }
        else if(x == 2)  //第三行的地址是88H
        {
                x = 0x88;
        }
        else if(x == 3)
        {
                x = 0x98;
        }
        pos = x + y;
        LCD12864_WriteCmd(pos);
}
*/
/*******************************************************************************
* 函 数 名         : LCD12864_ClearScreen
* 函数功能                   : 在画图模式下,LCD12864的01H命令不能清屏,所以要自己写一个清
*                  * 屏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LCD12864_DrowPic(unsigned char *a,unsigned char hro)
{
        unsigned int i,j;
        LCD12864_ClearScreen();
        LCD12864_Delay1ms(5);
        LCD12864_WriteCmd(0x34);      //开启扩展指令集,并关闭画图显示。
        LCD12864_Delay1ms(5);
        for(i=0;i<32;i++)                          //因为LCD有纵坐标32格所以写三十二次
        {

                LCD12864_WriteCmd(0x80+i);                  //先写入纵坐标Y的值
                LCD12864_WriteCmd(0x80+hro);                  //再写入横坐标X的值  0x80
                for(j=0; j<16; j++)                  //横坐标有16位,每位写入两个字节的的数据,也
                {                                                  //就写入32次以为当写入两个字节之后横坐标会自
                        LCD12864_WriteData(*a);               //动加1,所以就不用再次写入地址了。
                        a++;
                }
        }
        for(i=0; i<32; i++)                          //因为LCD有纵坐标32格所以写三十二次
        {

                LCD12864_WriteCmd(0x80+i);                  //先写入纵坐标Y的值
                LCD12864_WriteCmd(0x88+hro);                  //再写入横坐标X的值
                for(j=0; j<16; j++)                  //横坐标有16位,每位写入两个字节的的数据,也
                        {                                                  //就写入32次以为当写入两个字节之后横坐标会自
                                LCD12864_WriteData(*a);               //动加1,所以就不用再次写入地址了。
                                a++;
                        }
         }
                        LCD12864_WriteCmd(0x36);           //开显示
                        LCD12864_WriteCmd(0x30);             //转回基本指令集
}

#ifndef __LCD12864_H
#define __LCD12864_H
//---包含头文件---//
#include<stc15f2k60s2.h>
#define LCD12864_PICTURE
//---定义使用的IO口---//
#define LCD12864_DATAPORT P1          //数据IO口

sbit LCD12864_RS  =  P0^0;             //(数据命令)寄存器选择输入
sbit LCD12864_RW  =  P0^1;             //液晶读/写控制
sbit LCD12864_EN  =  P0^2;             //液晶使能控制
sbit LCD12864_PSB =  P4^5;             //串/并方式控制
sbit LCD12864_RST =  P5^4;                           //复位端
//---声明全局函数---//
extern unsigned char LCD12864_Busy(void);
extern void LCD12864_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
extern void LCD12864_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
extern void LCD12864_Init();
extern void LCD12864_ClearScreen(void);
extern void LCD12864_SetWindow(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显示汉字 一行最多显示8个,字符一行最多显示16个,                                                                                          //X、Y可以取0(第一行,第一个位置)1,2,3;注意确定位置是按汉字的规格确定                                                                                         //即按一个字节移动
extern void LCD12864_DrowPic(unsigned char *a,unsigned char hro);
#endif

网友A:
就贴出局部的那么一点的程序,有时是调用该函数的参数不符合要求

网友B:
看下调用Drowpic的函数内部参数是否和unsigned char 设置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贴出局部的那么一点的程序,有时是调用该函数的参数不符合要求

你好 我把程序贴出来了  请帮忙看一下 我是个小白 真的一脸懵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调用Drowpic的函数内部参数是否和unsigned char 设置不一样

你好 我把程序贴出来了  请帮忙看一下 我是个小白 真的一脸懵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把程序贴出来了  请帮忙看一下 我是个小白 真的一脸懵逼

把代码贴完整了,还有main.c里面的代码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把程序贴出来了  请帮忙看一下 我是个小白 真的一脸懵逼

#include<lcd12864.h>
#include"lcd12864.h"
sbit k1=P3^1;

//---图片代码---//
unsigned char code Photo1[] ={
0x00,0x00,0x00,0x04,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code u8 Photo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
/*********************sd*********************************************************/
unsigned char code Photo3[] ={
/*--  调入了一幅图像: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学号图3.bmp  --*/
/*--  宽度x高度=128x64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声明全局函数--//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延时10ms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keypros
* 函数功能                   : 按键处理函数,判断按键K1是否按下
*******************************************************************************/
void keypros()
{          u8 i=0;
        if(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1==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LCD12864_WriteData('a');

         }
                while(!k1);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

void main()
{
   u8 i=0;
   LCD12864_Init();

        {

                LCD12864_DrowPic(&Photo3[0]);
                Delay10ms(500);
                LCD12864_DrowPic(&Photo1[0]);

                Delay10ms(500);
                LCD12864_DrowPic(&Photo2[0]);

                Delay10ms(500);

        }
}

/*******************************************************************************
* 函 数 名         : Delay10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0ms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 b;

        //--c已经在传递过来的时候已经赋值了,所以在for语句第一句就不用赋值了--//
    for (;c>0;c--)
        {
                for (b=38;b>0;b--)
                {
                        for (a=130;a>0;a--);
                }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把程序贴出来了  请帮忙看一下 我是个小白 真的一脸懵逼

没看到论坛提示回帖,刚才才看到。
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吗?你这个是函数调用参数不符合,void LCD12864_DrowPic(unsigned char *a,unsigned char hro)  这个函数需要两个参数,你的主程序里 LCD12864_DrowPic(&Photo3[0]); 只有传递一个,没有传递横坐标hro,改成 LCD12864_DrowPic(&Photo3[0],0);   试试(后面的几个也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