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320240显示屏资料和驱动程序

楼主(2020-10-14):
#include "LCD.h"
unchar code tab1[]={
"成都市飞宇达中文字库液晶模块"
"支持文字与绘图两种混和显示模式          "
"支持2 Page 显示模式(And, Or, Nor, Xor)  "
"内建两个显示 RAM,可做成4 灰阶的显示效果"
"内建中文字库储存7602个标准GB码的简体中文"
"提供全角(16x16)与半角(8x16) 文字显示模式"
"内建8x8 键盘扫瞄界面(Key Scan)          "
"光标、反白、闪烁功能,光标高度与宽度可调"
"支持屏幕水平卷动及垂直卷动功能          "
"内建512Byte SRAM 可自行造字             "
"提供中/英文文字对齐功能                 "
"显示字型可放大到32x32、48x48 或64x64    "
"支持可将字型由ROM 直接读出使用          "
"内建粗体字形与行距设定                  "
"内建10-Bit ADC 支持触控屏幕应用         "
};
unchar d,h,m,s,n;
unchar xHzTable1[64];
//定义中文字库
unchar code HZTable1[32]={
0x02,0x00,0x02,0x00,0x02,0x04,0x7F,0xFE,0x04,0x40,0x04,0x40,0x04,0x4C,0x0C,0x70,
0x0A,0x40,0x0A,0xA0,0x10,0xA0,0x11,0x10,0x22,0x18,0x24,0x0E,0x48,0x04,0x00,0x00,
};//灰
unchar code HZTable2[32]={
0x01,0x00,0x00,0x80,0x3F,0xFE,0x22,0x20,0x22,0x20,0x2F,0xFC,0x22,0x20,0x23,0xE0,
0x20,0x00,0x27,0xF8,0x22,0x10,0x21,0x20,0x20,0xC0,0x41,0x30,0x46,0x0E,0x98,0x04,
};//度
unchar code HZTable3[32]={
0x00,0x00,0x1F,0xF0,0x10,0x10,0x1F,0xF0,0x10,0x10,0x1F,0xF0,0x04,0x40,0x04,0x40,
0x44,0x48,0x24,0x48,0x14,0x50,0x14,0x60,0x04,0x40,0xFF,0xFE,0x00,0x00,0x00,0x00,
};//显
unchar code HZTable4[32]={
0x00,0x00,0x1F,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7F,0xFE,0x01,0x00,0x01,0x00,
0x11,0x20,0x11,0x10,0x21,0x08,0x41,0x0C,0x81,0x04,0x01,0x00,0x05,0x00,0x02,0x00,
}; //示

//$$$$$$$$$$$$
unchar LCD_CmdRead(unchar Addr)
{
unchar Data;

cs1=0;
rs=1;
rd=1;
BUS=Addr;
wr=0;
wr=1;

BUS=0XFF;
rs=0;
wr=1;
rd=1;
rd=0;
Data=BUS;

return Data;
}
//$$$$$$$$$$$$
void LCD_CmdWrite(unchar cmdaddr)//8080
{                cs1=0;
                rd=1;
                rs=1;
                BUS=cmdaddr;
                wr=0;
                wr=1;
                cs1=1;
}

//$$$$$$$$$$$$

void LCD_DataWrite(unchar wrdata)
{
      while(busy==0);
                cs1=0;
                rd=1;
                rs=0;
                BUS=wrdata;
                wr=0;
                wr=1;
                cs1=1;
}
///////////////////////////////////////////
void No_Snow_Mode(void)
{
  unchar temp;
  temp=LCD_CmdRead(MISC);
  temp&=0x7f;
  LCD_CmdWrite(MISC);
  LCD_DataWrite(temp);
}
///////////////////////////////////////////
void Snow_Mode(void)
{
  unchar temp;
  temp=LCD_CmdRead(MISC);
  temp|=0x80;
  LCD_CmdWrite(MISC);
  LCD_DataWrite(temp);
}
//******************X,Y坐标定位******************
void LCD_GotoXY(unchar xx,unchar yy)
{   LCD_CmdWrite(CURX);
    LCD_DataWrite(xx);
    LCD_CmdWrite(CURY);
    LCD_DataWrite(yy);
}
//***********存取DDRAM2*******************************
void Access_Page2(void)
{
    unchar temp;
    temp=LCD_CmdRead(MAMR);
    temp &=0xfe;
    temp |=0x02;
    LCD_CmdWrite(MAMR);
    LCD_DataWrite(temp);
}

//$$$$$$$$$$$$
void displays(unchar *m)
{

        unint iiii=0,pppp=0,c=0,eeee=0;
        Snow_Mode();
        LCD_CmdWrite(WLCR);
        LCD_DataWrite(0x04);
        LCD_CmdWrite(CURX);
        LCD_DataWrite(0x00);
        LCD_CmdWrite(CURY);
        LCD_DataWrite(0x00);
        LCD_CmdWrite(MWCR);
    for(eeee=0;eeee<3;eeee++)
          {
           c=0;
           for(iiii=0;iiii<80;iiii++)
           {
                for(pppp=0;pppp<40;pppp++)
            {
                  LCD_DataWrite(m[c++]);
            }
            }
          }

}
//$$$$$$$$$$$$
void lcd_grayscale_mode()
{
      unchar temp;
      temp=LCD_CmdRead(MAMR);
      temp&=0x8f;
      temp|=0x03;
      LCD_CmdWrite(MAMR);
      LCD_DataWrite(temp);
}
//$$$$$$$$$$$$
void display_gray(unchar x,unsigned char y,unchar *m)
{
  unchar temp_x,temp_y;
  unint iiii=0,jjjj=0,c=0;
  temp_x=x;temp_y=y;
  Snow_Mode();
  LCD_CmdWrite(WLCR);
  LCD_DataWrite(0x04);
  lcd_grayscale_mode();
  for(iiii=0;iiii<128;iiii++)
  {
      LCD_GotoXY(temp_x,temp_y+iiii);
      LCD_CmdWrite(0xb0);
      for(jjjj=0;jjjj<40;jjjj++)
      {
        LCD_DataWrite(m[c++]);
      }
     }
}
///////////////////////////////////////////
void HzConvert(unchar *Hztable0,unchar *Hztable,unint number)
//Hztable0为待转换的数据地址,Hztable为转换过后的数据地址,number为转换数据字节数
{
  unchar i=0,j=0,tem;
  unint temp=0x0;
  for(j=0;j<number;j++)
  {
   tem=0x80;
   temp=0;
   for(i=8;i>0;i--)
    {
     if(Hztable0[j]&tem)
     {
      temp|=0x03<<(i*2-2);
     }
     tem=tem>>1;
    }
    Hztable[j*2]=(temp>>8)&0xff;
    Hztable[j*2+1]=temp&0xff;
   }
}
//$$$$$$$$$$$$灰度模式下显示一个汉字
//x:0~39; y:0~239
void HzDisplayOne(unchar x,unchar y,unchar *m)
{
unchar temp_x,temp_y;
unint iiii=0,jjjj=0,c=0;
temp_x=x;temp_y=y;
Snow_Mode();
LCD_CmdWrite(WLCR);
LCD_DataWrite(0x04);
lcd_grayscale_mode();
for(iiii=0;iiii<16;iiii++)
  {
      LCD_GotoXY(temp_x,temp_y+iiii);
      LCD_CmdWrite(0xb0);
      for(jjjj=0;jjjj<4;jjjj++)
      {
        LCD_DataWrite(m[c++]);
      }
     }
}
///////////////////////////////////////////一行显示4个汉字(在灰度模式下)
//start_x:0~39;start_y:0~239;
void writelinhz(unchar start_x,unchar start_y)
{
  HzConvert(HZTable1,xHzTable1,32);
  HzDisplayOne(start_x,start_y,xHzTable1);
        start_x+=2;
        if(start_x>39)
        {
         start_y+=40;
         start_x=0;
         }
  HzConvert(HZTable2,xHzTable1,32);
  HzDisplayOne(start_x,start_y,xHzTable1);
        start_x+=2;
        if(start_x>39)
        {
         start_y+=40;
         start_x=0;
         }
  HzConvert(HZTable3,xHzTable1,32);
  HzDisplayOne(start_x,start_y,xHzTable1);
        start_x+=2;
        if(start_x>39)
        {
         start_y+=40;
         start_x=0;
         }
  HzConvert(HZTable4,xHzTable1,32);
  HzDisplayOne(start_x,start_y,xHzTable1);
        start_x+=2;
        if(start_x>39)
        {
         start_y+=40;
         start_x=0;
         }
}

///////////////////////////////////////////
void lcd_inital()
{
        LCD_CmdWrite(WLCR);                //[00H] , Default --> 0x00
        LCD_DataWrite(0x04);    //屏幕显示开启  disp_off输出high

        LCD_CmdWrite(MISC);                //[01H] , Default --> 0x00
        LCD_DataWrite(0x08);

        LCD_CmdWrite(ADSR);                //[03H] , Default --> 0x00
        LCD_DataWrite(0x00);

        LCD_CmdWrite(INTR);                //[0FH] , Default --> 0x00
        LCD_DataWrite(0x00);

        LCD_CmdWrite(WCCR);                //[10H] , Default --> 0x00
        LCD_DataWrite(0x00);

        LCD_CmdWrite(CHWI);                //[11H] , Default --> 0x00
        LCD_DataWrite(0x00);

        LCD_CmdWrite(MAMR);                //[12H] , Default --> 0x11
        LCD_DataWrite(0x11);

        LCD_CmdWrite(AWRR);                //[20H] , Default --> 0x27
        LCD_DataWrite(39);

        LCD_CmdWrite(DWWR);                //[21H] , Default --> 0x27
        LCD_DataWrite(39);

        LCD_CmdWrite(AWBR);                //[30H] , Default --> 0xEF
        LCD_DataWrite(239);

        LCD_CmdWrite(DWHR);                //[31H] , Default --> 0xEF
        LCD_DataWrite(239);

        LCD_CmdWrite(AWLR);                //[40H] , Default --> 0x00
        LCD_DataWrite(0x00);

        LCD_CmdWrite(AWTR);                //[50H] , Default --> 0x00
        LCD_DataWrite(0x00);

        LCD_CmdWrite(CURX);                //[60H] , Default --> 0x00
        LCD_DataWrite(0x00);

        LCD_CmdWrite(BGSG);                //[61H] , Default --> 0x00
        LCD_DataWrite(0x00);

        LCD_CmdWrite(EDSG);                //[62H] , Default --> 0x00
        LCD_DataWrite(0x00);

        LCD_CmdWrite(CURY);                //[70H] , Default --> 0x00
        LCD_DataWrite(0x00);

        LCD_CmdWrite(BGCM);                //[71H] , Default --> 0x00
        LCD_DataWrite(0x00);

        LCD_CmdWrite(EDCM);                //[72H] , Default --> 0x00
        LCD_DataWrite(0x00);

        LCD_CmdWrite(BTMR);                //[80H] , Default --> 0x00
        LCD_DataWrite(0x00);

        LCD_CmdWrite(ITCR);                //[90H] , Default --> 0x00    需要调整
        LCD_DataWrite(0x80);

        LCD_CmdWrite(PNTR);                //[E0H] , Default --> 0x00
        LCD_DataWrite(0x00);

        LCD_CmdWrite(FNCR);                //[F0H] , Default --> 0x00
        LCD_DataWrite(0x00);

        LCD_CmdWrite(FVHT);                //[F1H] , Default --> 0x00
        LCD_DataWrite(0x00);
}

/////////////////清屏子程序//////////////////////////
void clear(void)
{
  No_Snow_Mode();
  LCD_CmdWrite(WLCR);
  LCD_DataWrite(0x04);     //选择绘图模式
  LCD_CmdWrite(PNTR);
  LCD_DataWrite(0x00);
  LCD_CmdWrite(FNCR);
  LCD_DataWrite(0xa8);
  Snow_Mode();
  }
//////////////全部显示子程序///////////////////////
void display_all()
{
    No_Snow_Mode();
    LCD_CmdWrite(WLCR);
    LCD_DataWrite(0x04);     //选择绘图模式
    LCD_CmdWrite(PNTR);
    LCD_DataWrite(0xff);     //全部填0xff
    LCD_CmdWrite(FNCR);
    LCD_DataWrite(0xa8);
    Snow_Mode();
}
//////////////装配测试用///////////////////////////
void display_snows(unchar dat1,unchar dat2)
{

    unsigned int iiii=0,pppp=0;
    Snow_Mode();
    LCD_CmdWrite(WLCR);
    LCD_DataWrite(0x04);   //选择绘图模式
    LCD_CmdWrite(CURX);
    LCD_DataWrite(0x00);   //设定X坐标位置
    LCD_CmdWrite(CURY);
    LCD_DataWrite(0x00);    //设定Y坐标位置
    LCD_CmdWrite(MWCR);
           for(iiii=0;iiii<120;iiii++)
           {
                for(pppp=0;pppp<40;pppp++)
            {
                  LCD_DataWrite(dat1);
            }
                        for(pppp=0;pppp<40;pppp++)
            {
                  LCD_DataWrite(dat2);
            }
           }

}
/////////////显示一行边框//////////////////////////////////

void display_kuang(void)
{

        unsigned int n0,n1;
        Snow_Mode();
        LCD_CmdWrite(WLCR);
        LCD_DataWrite(0x04);
        LCD_CmdWrite(CURX);
        LCD_DataWrite(0x00);
        LCD_CmdWrite(CURY);
        LCD_DataWrite(0x00);
        LCD_CmdWrite(MWCR);
        for(n0=0;n0<40;n0++)
                        LCD_DataWrite(0xff);

        for(n0=0;n0<(238);n0++)
    {
                for(n1=0;n1<40;n1++)
                {
                    if (n1==0)          LCD_DataWrite(0x80);
                         else if (n1==39) LCD_DataWrite(0x01);
                           else                LCD_DataWrite(0x00);
        }
        }

        for(n0=0;n0<40;n0++)
                        LCD_DataWrite(0xff);
}

/////////////显示中文字库和字符////////////////////
void display_word(unchar code *cha, unint count )
{
        unint iiii=0;
        No_Snow_Mode();
        LCD_CmdWrite(WLCR);
        LCD_DataWrite(0x0c);
        LCD_CmdWrite(CURX);
        LCD_DataWrite(0x00);
        LCD_CmdWrite(CURY);
        LCD_DataWrite(0x00);
        LCD_CmdWrite(MWCR);
           for(iiii=0;iiii<count;iiii++)
           {
               LCD_DataWrite(*cha);
               ++cha;
            }
}
/////////////在指定的坐标处显示字符串////////////////////
void LCD_ShowStr(unchar xx,unchar yy,unchar *text)
{
        No_Snow_Mode();
……………………

包含资料,程序

楼主:
程序复制出来有乱码,源程序用keil5打开可以正常显示注释